自己画的一个M8,m88最小系统板……

楼主(2010-11-08):
一直想做,菜鸟来的,画了很久了,一直没时间做……

抽空发出来,希望大侠们给点建议,有两个地方是过线我是觉得不怎么合理,旁边那跟电源线太小了,10mil的,不过只给16个LED应该够了……

还有,主要为了让口的摆放整齐,有一跟线也是走的管脚下面,10mil,应该来说,管脚之间能走15mil到20mil的……

楼主:
实物图PCB也做出来了,还没焊接……

网友:
很好,好强大

楼主:
实物也焊接好了…… 高手给点意见啊……

有两个LED灯还没焊……

硬件还没调试

网友A:
是要花些时间的

网友B:
看你的电路,估计你的开关失效,会一直通电,管不掉.

网友C:
通道孔都是自己打的?
LED比较有创意。

网友D:
水平远远在我之上,跟你这水平比,我只能是小学生了。长这么大还没玩过自己弄板子。

网友E:
要是原理图也是自己设计的,设计能力不错,画的还是一般的,焊接的真糗;

网友E:
;P要虚心接受不同意见……

楼主:
要是原理图也是自己设计的,设计能力不错,画的还是一般的,焊接的真糗;
引用 网友E:

虚心接受……

设计是自己设计的,算是吧,看过了很多板子……一个最小系统而已,然后把口都集中放在一个地方而已

其他的都是模块化的东西……

焊接确实是不太好,焊枪不怎么好用……

这几天有时间了再调试下,那个电源开关是没问题的,这样接的话主要是防止别的管脚没用到,独立的焊盘一打孔就转飞了

楼主(2011-01-11):
开关果然一直都是通的……

没参照好人家的设计……

亏大了,不过硬件可以调得通了,直接USB取电……

网友F:
就是强大!~学习了

网友G:
大哥 我说我焊接的丑,呵呵你比我好不到哪去。。。。

网友H:
回复 楼主:

过孔太多,很多跳线是可以省略的。。。。。。

网友I:
画的挺好

楼主:
焊接水平确实有待提高,下次争取再重新做一个……

飞线可以少,但是要在焊盘间过线,感觉不怎么好……

下次试试

网友J:
我还没这能力,差得远啊…不知道我大学都干嘛了

网友K(2011-03-30):
很好呀 我也是小学生

网友L:
主要是板子没有印阻焊,如果印了阻焊焊接效果自然就会好的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