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VHDL的信号赋初值语句怎么理解?

楼主(2010-11-08):
signal abc: std_logic_vector(5 downto 0):=(others=>'0');
困扰很久,一直不明白。
哪位大侠能给详解一下?谢谢!

网友A:
这个应该跟器件和综合器有关吧。
我猜应该是上电初值。每个寄存器在上电的时候都有一个初值,用户是可以设置上电让它为1还是为0的。善用此法,可以省去很多不必要的复位(只在上电复位一次的复位),省些资源。

楼主:
谢谢楼上!取两种情况假设:
1   器件为xilinx的3s400,综合器为ISE9自带综合器;
2   器件为altera的EP2C8,综合器为quartus8.1自带综合器。
麻烦给解答一下。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