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沟道增强型MOS管的漏极电流怎么计算

楼主(2010-11-08):
N沟道增强型MOS管的漏极电流怎么计算
电路是直流通路,在这种情况下的漏极电流怎么计算

网友A:
问题太笼统。
MOS管是开关工作还是线性工作?你要的是电流平均值还是瞬时值?电路?

楼主:
MOS管是线性工作
直流通路应该是平均值

网友B:
Id=Ido(Vgs/Vt-1)(Vgs/Vt-1) ,Ido是Vgs=2Vt时 id 值

楼主:
在这个电路下  当管子处于线性工作下,改变电阻RV5,Id电流就变化了
这个电路对么

网友A:
改变RV5对漏极电流影响很小,除非漏极电压很低。

楼主:
不是啊  我在proteus下仿真的,在这些参数下,滑动RV5,Id可以从1A变到5A

网友C:
漏极电流是受栅源电压控制的,如果在线性工作状态下,增加栅源电压就会增加漏极电流
除非管子饱和了,工作在非线性区

楼主:
我想问
在静态通路下,MOS管电路处于饱和区,这时Id电流怎么计算

楼主:
有人给我这个公式 Id = gm*Ugs + (1/Rds) * Uds
跟4楼给的 不一样

网友D:
不是啊  我在proteus下仿真的,在这些参数下,滑动RV5,Id可以从1A变到5A
引用 楼主:

估计MOS已经工作在饱和状态了。

网友E:
Id根据电路图和器件参数算不出来

必须已知一个点的电流,才能计算出其他Vg时的Id值。

网友F:
忽略体效应(当然楼主的这个连接方式本身没有体效应)和沟道长度调制
Id=0.5*Kp*W/L*(Vgs-Vt)^2     Vds>=Vgs-Vt
Id=Kp*W/L*((Vgs-Vt)*Vds-Vds^2/2)  Vds<Vgs-Vt
对于一个管子,知道了Kp*W/L就可以计算,这三个参数对于一个确定的管子来说是确定的值

10L的公式是小信号模型下线性区Id的表达式,注意MOS的线性区,饱和区意义和BJT是不同的
------------------------------------
修正triode region表达式,这里没有0.5*

楼主:
Id=0.5*Kp*W/L*(Vgs-Vt)^2         Vds>=Vgs-Vt
那根据这个式子,如果我要改变漏极电流怎么办

网友G:
Id=0.5*Kp*W/L*(Vgs-Vt)^2     Vds>=Vgs-Vt
饱和的时候,改变Vgs的时候电流就会改变
Id=Kp*W/L*((Vgs-Vt)*Vds-Vds^2/2)  Vds<Vgs-Vt
线性的时候,改变Vgs和Vds都会改变电流
但是有一点,就是线性区比较狭小,比较难控制

网友H(2011-03-25):
同意17楼的说法。Vt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