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做为什么进不到if(key4==0)内?

楼主(2010-11-08):
case 3:                                //按动3次,shi
                        Chinese_disp_1(4,0,xtiao);
                        Chinese_disp_1(4,16,xshi);
                            if(key4==0)//                               {
                                    delay(9);//延时,用于消抖动
                                    if(key4==0)//延时后再次确认按键按下
                                    {
                                         buzzer=1;
                                         delay(40);
                                         buzzer=0;//蜂鸣器短鸣
                                         while(!key4);    //检                                          {
                                             write_ds(1,miao);
                                            write_ds(3,fen);    //分
                                            write_ds(5,shi);    //时
                                         }
                                     }
                                 }
                             else

楼主:
我的目的是:当功能键按三次,也就是调整完小时时,如果此时按下key4键,就将此时的时,分,秒,存到887的闹钟地址,如果没按下key4键,就将即时值存到时钟的地址。
不知道我说清楚了没有。
请大家指点。

楼主:
现在程序能编译,可是下载以后,按key4键不起作用。

网友A:
不起用,首先考虑程序问题

网友B:
无图 无真相

楼主:
我是新手,一点小问题就把我给难住了。

网友C:
case 3:                                //按动3次,shi
                        Chinese_disp_1(4,0,xtiao);
                        Chinese_disp_1(4,16,xshi);
                            if(key4==0)//    ...
引用 楼主:

/***************/
你这能通过编译??
都把花括号给注释掉了。。。

网友D:
7L请看清楚。那是延时消抖……

不过贴出来的这部分括号确实不配对……

网友E:
你程序的结构是循环的? 你要监测key4按下,必须是有循环的地方, 按你的程序结构, switch-case部分应该是循环的,

楼主:
为全部贴出来,我就想说明这个问题。

网友F:
个人认为key4变量定义有问题,你不妨在key4定义的时候家关键字volatile。

网友G:
赞同11楼的,你试试

楼主:
其他键都是这样定义的,而这个键这样定义在其他地方用没问题,其他键也没问题。
谢谢大家。

网友H:
同意11楼的~~

网友I:
同意7楼,括号注释掉了!

网友J:
你括号注释掉了

网友K:
if (!(Key & (1<<4))) {
........
}

楼主:
向上复制的时候因行太长,有点乱,编译没问题。与{}没关系。
谢谢大家。
请问有意思:if (!(Key & (1<<4))) 这一句是什么意思,我是新手。

网友L:
1<<4   // 1向左移4个bit位,即 00000001b<<4  =  00010000b  = 0x10

if (!(Key & (1<<4))) 这一句话的意思是:  if (!(Key & 0x10 ))

网友C:
不是括号问题,就同意12楼说法.可能问题出在其他地方,你在 case 3: 中检测 key4的话.要cup每次的大循环都要能进入 case 3: .楼主可以在 case 3: 中放一段小程序,例如让led闪烁.看看效果,就知道是不是每次都进入了case 3: 了.如果不是.则考虑在程序的其他地方是不是有把 switch(变量) 中的变量值给改变了.

楼主:
问题已解决,我是将加键和减键在闹钟设置和功能设置里各写一次。

就是程序有点大。

但问题解决了。

谢谢大家。

楼主:
我看以后的问题还不少,还得请大家帮忙。
先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