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测 ac dc电流

楼主(2010-11-08):
现要 220V通过 逆变器转 24V,给24V电池充电。
要测的是 输入220V交流电流 ,给电池充电24V处直流电流和电压。
手上板子带12bitAD。 测电压我好测。   这个情况下的交直电流该如何测。
哪位朋友解难下。非常感谢。

网友A:
工频交流电流通常用电流互感器比较方便。转换成交流电压后应该整流,精度要求很低时可以用普通二极管整流然后修正,精度要求高则应该使用精密整流电路。
直流电流,通常是用个电阻(分流器)将电流转换成电压,如果信号太小则应该放大,再进行A/D转换。

楼主:
电流互感器,大家都喜欢用哪个厂家的,我搜了下,厂家到多,找不到文档。
谢谢maychang

网友B:
我们一般都用兵字的。。。

楼主:
谢谢楼上朋友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