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O口的输入输出问题

楼主(2010-11-08):
P0MDOUT  = 0x3d;   //使能 TX0,SCK,MISO,MOSI为推挽方式,使能SDA,SCL,RX0为漏极开路;
MISO MOSI口没有接上拉电阻。为什么把全部的SPI口都能配置成推挽方式呢,那怎么输入呢?

网友A:
C8051Fxx
输入是不能配置成推挽方式的,否则烧坏的可能很大,时间长了一定会烧坏的
只有输出时仅可以配置成推挽方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