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CDC驱动时出现段落错误的解决

楼主(2010-11-08):
今天用120的那个VCOM例程,安装驱动时出现“inf安装段落无效”,驱动安了N编,例程编译了N编,最后还是google找到了解决方案,呵呵,总体来说还是window xp装了个精简版的原因,
将usbser.sys copy 到windows system32下,dirvers下
将mdmcpq.inf copy到 windows inf下

楼主:
vcom_io 在那里可以找到?

楼主:
vcom_io 找到了,安装驱动后的\Nuvoton\BSP Library\NUC100SeriesBSP\NuvotonPlatform_Keil\Sample\NUC1xx-LB_002\Smpl_VCOM_IO,但是不会用,呵呵

网友A:
自己要改,很好用,省了串口。

网友A:
有个问题是只能用vb的串口控件mscomm,自己用api或spcomm都不行。

网友B:
具体怎么改啊?

网友A:
改批量读写函数即可。

网友A:
HID的几个例程也不错

网友A:
最近几天学习很有进展

楼主:
用Cport等控件都可以,我试验过了,DELPHI

网友A:
哈哈,给俺介绍几个,投入邮箱,谢谢。
有个不幸的消息,做实验把pc的usb集线器估计都搞坏了…
pc识别不了任何usb设备…

网友A:
有个网友也出现了这个同样的问题

网友A(2010-12-26):
农会发放棉裤一条以资鼓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