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耦和滤波

楼主(2010-11-08):
我想问一下,电源去耦和电源滤波是一个概念吗?

网友A:
不是。
但手段有相同之处,即在电源输出端(包括在负载处)并联电容。

楼主:
可以具体讲一下吗?

网友A:
电源滤波,是电源输出的直流成份中含有交流成份,如工频整流的100Hz成份,开关电源整流的数十kHz成份,以及从电网传来的各种干扰信号,所以需要对其进行滤波,方法是使用LC低通滤波器。
去耦,是电路中各器件工作时从电源取用电流在变化,此电流变化将在电源内阻上产生压降,使电源电压产生波动。去耦的方法是在负载(各芯片)两端并联电容,各芯片电流增加时首先从并联的电容上得到电流,使流经电源的电流变化较小,减少此芯片对其它芯片的影响。本质上还是LC滤波,只不过L是导线的分布电感。
区别在于:所谓滤波,是减小电源本身(整流电路以及电网)产生的电压波动,去耦是减小此芯片工作对其它芯片产生的波动。

网友B:
抄下来慢慢理解

网友C:
以前查过区别,但是没有张老师讲的易懂。

网友D:
平时看着处理方法都是一样,以为差不多了,今天学习了

网友E:
通常用 无极性0.1u电容和钽电容并联(也可以是电解电容),前者滤波,后者去耦!
至于去耦电容耐压值要多大,视电源电压而定,通常选择比电源电压大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