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极管饱和导通电压Vce的疑问

楼主(2010-11-08):
三极管饱和导通电压Vce一般计算就取0.2这样,但是我看三极管的特性曲线,可以远低于这个电压的,例如可以低到几十mv,为什么几乎没有看到有课本或资料提到这个?难道是我理解错了?

网友A:
你看看曲线上集电极电流是多少?

网友B:
这个,不同管子在不同Ic下都不同。须看具体器件特性。

楼主:
从这个图看,Ic=1ma的时候,Vce低于20mv呢,很低的一个数值了,也就是说,在Ic=1ma的时候,Vce结的饱和电压可以低至20mv,可以这样理解吗

网友C:
没错,小功率三极管在电流很小时,饱和压降非常的小。

网友D:
注意图中的IC/IB = 10,这个条件必须满足。

网友E(2012-09-16):
额,最近看书,同问,
看手册
图中的IC/IB = 10
这个貌似是测试条件吧。

我想知道书上说Vce在大约0.7v是饱和临界点,在0.7v以下都是饱和的,为什么在设计的时候手册上说
Vce(sat)=0.2.这是怎么来的。使用别的值,譬如0.4可以么?

网友F:
除非0.2或0.4对电路特性影响很大,否则就不要太关心了。0.1~1V都可能被认为是饱和.

网友E:
恩,谢谢,Lgz2006。只不过最近比较闲,所以才会抓这些小问题。纯属满足自己的好奇心。
昨天晚上也拜读了一些资料,
http://wenku.baidu.com/view/13041dea998fcc22bcd10d23.html
这个东西对我启发很大,即使三极管工作在饱和状态,饱和的深度也是不同的,不同的深度,在开关的时间上有所不同,如果不是高速开关一般不需注意。
希望大家继续拍砖。
最好整理出体系。呵呵。。

网友G:
管子的型号不同(针对的应用不同),差别也很大,专门的开关管可以很低,达林顿管肯定高于1V
不考虑成本,小功率开关完全可以用MOS管,压降接近0
所以这个参数往往对大功率开关管更重要

网友H:
很正常,小的Ic电流,可以深度饱和,压降可以到几个mV。

网友I:
小小的三极管,博大精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