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时序怎么解决呢?

楼主(2010-11-08):
下图中的图一是一个FIFO芯片的写时序,我用示波器打它的W_EN引脚和Data引脚测出来的;图二是一个摄像头的输出数据的时序。我现在想让摄像头输出的数据根据二者的时序关系自动写到FIFO里,就是让摄像头的PCLK连接FIFO的W_EN,然后二者的Data引脚分别相连,写完后,我就读取FIFO,发现数据全是0xFF,这说明写的过程出问题了。大家帮我看看怎么解决这个问题?谢谢了!

楼主:
在线等啊,急!

楼主:
都在午睡啊?:L

楼主:
难道是我表述的不清楚?

网友A:
蕊片?
我一直以为只有营销人员才会这样写呢

楼主:
:L  好犀利的眼神啊!

网友B:
FIFO片选对吧? RD_EN也对吧?
读写操作的最后一刹那,一般都是在读写信号的边沿发生,看起来摄像头从肚子里往外吐数据(就是读它吧)是在PCLK上升沿的时候发生的,LZ的那个FIFO写操作的时序,图上没法确认,俩边沿都在数据有效期内,最好查查手册啊。

楼主:
摄像头的数据输出确实是在PCLK上升沿,FIFO芯片的读写均是在各自的使能信号的下降沿开始的。下图分别是两个芯片的时序。

楼主:
我也尝试过让PCLK通过一个反相器接到FIFO的W_EN引脚,数据仍然进不去。FIFO的读写速度是绝对跟得上的!

楼主:
晕,都等半天了,21ic的高人呢?

网友C:
PCLK -> 非门 -> 小阻容延时 -> W_EN

直接PCLK -> 非门-> W_EN 写入的是摄像头PCLK上升沿之前的数据。

网友D:
很明显,这个FIFO是在上升沿锁存的,而看你8楼的时序图,最好是在PCLK的下降沿开始锁存,所以接个非门即可。

当然,前提是FIFO的速度不要太慢才行。

网友C:
如果FIFO是上升沿锁存,试试PCLK直接加一个阻容延时到W_EN ?

你8楼的摄像头时序,上升沿输出,怎么CLK上升沿和DATA没有对齐,差好远。

楼主:
回复 网友C:
阻容延时是怎么个接法??????

网友C:
虽然对时序是上升沿还是下降沿判断不是很清楚。

但是数据出和数据入如果都是同一个沿驱动的话,就会写不进去正确值。
A1是摄像头当前值,A0是外部总线值。
那么来一个上升沿,A1到总线,A0到FIFO。
A1是写不进去的。

所以给FIFO的CLK上加一个延时,让它的沿滞后于摄像头的沿。

你已经试过加一级非门了,说明FIFO不是下降沿写入数据的。
随便一个ns级别的RC就可以。
或者加两级非门做延时。

网友E:
从8楼FIFO的图看肯定是上升沿写数据的。所以直接接肯定不行的,明显满足不了Tds和Tdh的要求。
但楼主的问题不在这里,因为这个时序不对会导致数据出错,而不是全ff。
还是查查FIFO有没有其它设置问题吧。

RC是可以延时的,但两级非门做延时不太合适。我碰到过加两级非门做延时非但不能延时,反而提前了!!因为非门本身延时很小,非门又有整形作用,如果输入的边沿不是很陡,而非门和后面的芯片的输入门限值又有差异,就可能导致跳变反而提前!!

楼主:
哎,又调了大半天了,还是不行,时序都对了。下图中的黄色通道是FIFO的W_EN,蓝色通道就是数据,读回来的数据依旧是0xff,郁闷至死了。我FIFO用的IDT7207.

网友E:
既然时序对了就先找找别的问题吧。别钻了牛角尖。

楼主:
问题现在解决了!!!:D

网友D:
Re :
问题现在解决了!!!:D
引用 楼主:

LZ ,问题解决了总该说下是什么原因、是怎么解决的吧?
亏那么多人帮你出主意,你不会这点礼貌都不懂吧?

网友B:
10有89,片选没接吧?或者干脆WR信号就断了???

网友F:
晕死~ 问题都解决了! 方法也不跟我们这些菜鸟说一下,是不是有点自私: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