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问 电流问题

楼主(2010-11-08):
各位大虾们,小弟想要将一个设备改造一下,需要采集它的电流信号,但是它本身的电流太大,需要一个设备进行做二次表,将它的高电流转换为4~20mA的电流信号,谁能推荐一个可用的设备和相关参数啊?急用购买。

网友A:
如果是交流电流可以购买成品互感器,具体型号请自行搜索网路。
如果是直流电流则小于5A可以考虑串入0.1欧姆电阻,大于5A可以用粗铜线做一个取样电阻。

网友B:
你的具体参数不详细,有疑问可以电话或邮件联系我,楼上讲的就是一个思路没有错

网友C:
电流互感器,1000:1就差不多了,看看南京泽明的,以前用过,还行

网友D:
就看你的电流是多大了,大于100A的最好是先有电流互感器变成5A的,再使用小型高精度电流互感器5A/2.5MA。

网友E(2011-01-25):
互感器吧!再用一个表头就行啦!

网友F:
楼主的电流到底是直流还是交流?电流范围?

网友G(2011-03-12):
OKI的传感器?

网友H(2012-07-01):
用电流互感器,根据设备的电流大小确定互感器的选取,选择互感器有几个要求;1;电流互感器额定电压不小于装设点线路额定电压。2;根据一次负荷计算电流IC选择电流互感器变化。3;根据二次回路的要求选择电流互感器的准确度并校验准确度。3;电流互感器一次额定电流I1n和二次额定电流I2n之比,称为电流互感器的额定变流比,Ki=I1n/I2n≈N2/N1。式中,N1和N2为电流互感器一次绕组和二次绕组的匝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