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刷直流电机是属于感性负载吗?

楼主(2010-11-08):
见一般的马达驱动电路在开关上都并接一个续流二极管。通常我们是使用目的是在断开感性负载时给产出的感应电放电。以防产生高压损害三极管(不知道我理解对不)。 但是。电机在运转(包含由于惯性产生的运转)的时候是个发电机。当断开电源后产出的感应电压和电源电压是同相的 电压不会增加。如果断开电源后产生的电压和电感一样的反向,那么电机相当是得到一个与之前相反的电压。电机断电后这会立即停下来了?那么这个二极管有必要吗?看很多马达驱动芯片上都有这颗二极管。搞不明白。。。 望那位给解答下。

网友A:
“那么电机相当是得到一个与之前相反的电压”
二极管的目的,就是令这个“相反的电压”近似为零。

楼主:
但是我觉得实际不是这样——“那么电机相当是得到一个与之前相反的电压”。如果是这样的话。电机会向相反的方向转动或者是停下来。

网友A:
“停下来”和“向相反的方向转动”,力学上是一回事。都是电机转子得到一个与现在转动方向相反的角加速度。

实际上电机不会反转,因电机停止时此“相反的电压”也就不存在了。

至于电机转速的减少,当然是这个“相反的电压”越大,电机停止越迅速,即电机转速减少得快。

楼主:
就是说电源断开的瞬间马达2端的产生的电压还是与之相反的。只是这个电压还不够功率没有让电机停止/反转?

网友A:
电机停转,不仅与电压有关,更与电流有关。
原则上,电机已经具有一定转速,即含一定动能。要使电机停止,此能量必须转移到它处或耗散掉(转换成热能)。
要下线了,明天再谈。

网友B:
电机近似等效,一个电压源,与一个电感,还有一个内阻串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