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6F886支持中断嵌套吗?

楼主(2010-11-08):
现在想用中断嵌套,1ms定时中断和串口接收中断,请问PIC16F886支持中断嵌套吗?好用吗?谢谢!

楼主:
中档系列PIC 单片机的中断入口只有一个,因此整个程序中只能有一个中断服务函数。
惨了。。。

楼主:
该如何实现呢?

网友A:
帮楼主顶一下!:P

网友B:
支持,不过在进入isr的时候终端自动被禁止,想要实现嵌套的话必须手动修改中断代码。
不过我觉得楼主没必要嵌套

网友C:
1、真正需要中断嵌套的应用是很少的,所以,LZ不妨把自己的应用讲讲,我们分析一下是否真的需要中断嵌套。
2、如果真的需要中断嵌套,那么需要在进入中断后自己应用代码打开GIE,否则是不行的,而且需要自己编写合适的代码防止中断嵌套造成的内存溢出。
3、如果希望实现类似51那样的独立中断向量方式的中断嵌套,那么,建议看看PIC18及以上的产品,那么有不少是可以实现硬件方式的中断嵌套。
4、祝你好远。

网友D:
中断就是茅房,力争快进快出,1ms中断仅足够你在里面看短片,难道你就看着外面的人排队你在里面蹲着看好莱坞大片?——快进快出,使用状态机方式处理中断影响到的程序进程。

楼主:
楼上真是很幽默,说的很在理。
我的想法是使用2级中断:
(1)串口接收中断接收串口数据放入缓存区,优先级高;
(2)1ms定时中断访问按键,led数码管刷新等功能。
将串口优先级设置为高,是为了避免串口丢包问题。
诸位有什么好的建议?

网友E:
LS应该不需要中断嵌套。

PIC16F886 可以跑20M,即每条指令0.2us,
即5000条指令/MS,

如果没有什么其他非常大的运算量的话,

按键和数码管扫描放到主循环里面即可。
对按键消斗延时计时,在10ms定时器中断里面做,时间到设置延时完成标志位。

网友E:
怎样设计关键是LZ有没有其他的大的运算量要求.

楼主:
听楼上君两席话,豁然开朗。
把按键和数码管扫描放在主循环,只用一个串口接收中断,是一个很好的建议。
还没考虑加按键消抖延时,到时根据需要加上吧。
运算量不大。
硬件还没做好,现在是闭门造车,具体怎么应用还得实际调试看效果。
采用的是内部8M晶振,0.5us,2000指令/ms

谢谢诸位的热心参与!!

网友E:
既然你的运算量不大,
按键消抖延时比较好办.

一般来说按键消除抖动,几十MS,不要时间过短,否则容易多次出发,
键消除抖动用计时器中断做。

伪代码:

void ScanKey()
{
   static unsigned char step = 0;

if(step == 0)//按键扫描
{
   扫描按键
   if(有键按下)
        step = 1;//进入消除抖动延时阶段
}
else if(step == 1)
{
       if( Delay() == 1 )//延时时间到,Delay()函数在Timer0 10ms 中断里面执行,
      {
                 GetKey();
                  step = 0;//重新开始扫描按键
      }
}
}

一个按键读取过程,几十ms时间可以跑几万条指令,
程序运算量不大,足够住循环跑很多个循环了,
应该不会发生按键丢失

楼主:
这样一来,加上timer定时中断和串口接收中断,还是有2个中断啊。
我的想法是不消抖,问题大吗?

楼主:
说明一下,我的按键不是键盘阵列,4个单独按键,两个(tact button)轻触按钮,两个push buttom.

楼主:
shizaigaole的程序好像是对阵列键盘。谢谢!

网友E:
只要你的串口波特率不是很高,
2个中断也没有关系。

比如说9600波特率 = 1200字节/s,

即1/1200 = 0.83ms

这段时间可以跑1千多条指令(8M速度),

不要说只是一个10ms的Timer0中断,
即使再有几个其他中断,
也没有问题。

当然中断里面的代码要尽量精简

网友E:
说明一下,我的按键不是键盘阵列,4个单独按键,两个(tact button)轻触按钮,两个push buttom.
引用 楼主:

我的代码主要是延时的方法,和什么方式链接的按键没有关系

楼主:
多谢!对多个中断源只有一个中断入口,只能在中断中根据中断标志位进行判断了。

/***********************************************************************
Name:void interrupt int_isr(void)
Function: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
Input:none
Output:none
************************************************************************/
void interrupt int_isr(void)
{
        //unsigned char i;
        /*
        if(TMR1IF)//if timer1 overflow interrupt
        {

                TMR1L = 0x18;
                TMR1H = 0xFC;//Reload timer1 initial value, TMR1H:TMR1L = 0xFC18 = 64536
                TMR1IF = 0;//Clear Timer1 interrupt flag bit

                store_counter++;
                if(!key_active)
                        store_counter = 0;//clear counter
                if((store_counter == 10000) && (key_active == 1))//10s
                {
                        key_active = 0;
                        store_flag = 1;//write EEPROM per 10s
                        store_counter = 0;//clear counter
                }

                key_scan();
                */
                /*
                if(on_off_flag)
                {
                        led_decode(led,*fout);
                        led_display(led);//display current and voltage on LEDs
                }
                else
                {
                        for(i=0;i<=4;i++)
                        {
                                led[i]=10;
                        }
                        led_display(led);//all off
                }        */
        //}

网友E:
keysan()还是放到住循环里面吧,
消除抖动延时用timer0中断计数就行了,

中断尽量只干最需要的事情。
中断代码尽量精简比较好

楼主:
按键消抖程序
1.按键扫描程序
void key_scan(void)
{
        if(step == 0)//in the step of key scanning
        {
                //key scanning
                if(FOUT_ON_OFF != on_off_flag)//if key FOUT_ON_OFF change
                        step = 1;//enter the step of delay
          else if(LED_SWITCH != led_switch_flag)//if key LED_SWITCH change
                        step = 1;//enter the step of delay
                else if(!FOUT_UP)//if key FOUT_UP touch
                        step = 1;//enter the step of delay
                else if(!FOUT_DOWN)
                        step = 1;//enter the step of delay
        }
        else if(step == 1)//in the step of delay
        {
                if(key_timer == 2)//delay timeout
                {
                        step = 0;//reset to the step of key scanning

                        //get key value
                        if(FOUT_ON_OFF != on_off_flag)//if key FOUT_ON_OFF change
                        {
                                of_off_flag = FOUT_ON_OFF;
                                key_change = 1;//set key change flag
                        }
                  else if(LED_SWITCH != led_switch_flag)//if key LED_SWITCH change
                        {
                                led_switch_flag = LED_SWITCH;
                                key_change = 1;//set key change flag
                        }
                  else if(FOUT_UP == 0)//if key FOUT_UP touch
                  {
                                fout_up_flag = 0;
                                key_change = 1;//set key change flag
                  }
                        else if(FOUT_DOWN == 0)
                        {
                                fout_down_flag = 0;
                                key_change = 1;//set key change flag
                        }
                }
        }
}

2.timer 中断延时程序
                if(step == 0)//in the step of key scanning
                {
                        key_timer = 0;//reset key timer
                }
                else if(step == 1)//in the step of delay
                {
                        key_timer++;//key timet +1
                }

帮忙看看这样消抖有问题吗?

最短延时10ms,最长取决于主循环时间。

楼主:
说明,此四键不会同时被按下,否则一个step变量处理不过来。谢谢

楼主:
1.按键扫描程序:
void key_scan(void)
{
if(key_step == 0)//in the step of key scanning
{
  //key scanning
  if(FOUT_ON_OFF != on_off_status)//if key FOUT_ON_OFF change
   key_step = 1;//enter the step of delay
   else if(LED_SWITCH != led_switch_status)//if key LED_SWITCH change
   key_step = 1;//enter the step of delay
  else if(!FOUT_UP)//if key FOUT_UP touch
   key_step = 1;//enter the step of delay
  else if(!FOUT_DOWN)
   key_step = 1;//enter the step of delay
}
else if(key_step == 1)//in the step of delay
{
  if(key_timer == 2)//delay timeout
  {
   key_step = 0;//reset to the step of key scanning

   //get key value
   if(FOUT_ON_OFF != on_off_status)//if key FOUT_ON_OFF change
   {
    key_val = KEY_ON_OFF;
    //on_off_swap = 1;//set ON/OFF swap flag
    on_off_status = ~on_off_status;//flip
    key_change = 1;//set key change flag
   }
    else if(LED_SWITCH != led_switch_status)//if key LED_SWITCH change
   {
    key_val = KEY_LED_SWITCH;
    //led_switch_swap = 1;//set LED_SWITCH flag
    led_switch_status = ~led_switch_status;//flip
    key_change = 1;//set key change flag
   }
    else if(FOUT_UP == 0)//if key FOUT_UP touch
    {
    if(!on_off_status)//if ON,or else no actions
    {
     up_down_active = 1;
     key_val = KEY_UP;
     //fout_up_flag = 0;
     key_change = 1;//set key change flag
    }
    }
   else if(FOUT_DOWN == 0)
   {
    if(!on_off_status)//if ON,or else no actions
    {
     up_down_active = 1;
     key_val = KEY_DOWN;
     //fout_down_flag = 0;
     key_change = 1;//set key change flag
    }
   }
  }
}
}
/***********************************************************************
Name:key_action(data)
Function:key action routine
Input:none
Output:none
************************************************************************/
void key_action(void)
{
//unsigned char *set_EN_CLKout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SET_CLKout_DIV;
switch(key_val)
{
  case KEY_ON_OFF:
  {
   if(!on_off_status)//ON
   {
    lmk04031_set_word = SET_EN_CLKout;//LMK04031 set word
    lmk04031_set_flag = 1;

    led_decode(led,*fout);
    led_display(led);//refresh LEDs
   }
   else if(on_off_status)//OFF
   {
    lmk04031_set_word = RESET_EN_CLKout;//LMK04031 set word
    lmk04031_set_flag = 1;

    for(i=0;i<=4;i++)
    {
     led=10;
    }
    led_display(led);//all off
    }
    break;
  }
  case KEY_LED_SWITCH:
  {
   if(led_switch_status)//channel 0
   {
    //set_EN_CLKout = &SET_EN_CLKout0
    SET_CLKout_DIV = SET_CLKout0_DIV;
    CLKout_DIV = &CLKout0_DIV;
    fout = &fout0;
   }
   else if(!led_switch_status)//channel 3
   {
    //set_EN_CLKout = &SET_EN_CLKout3
    SET_CLKout_DIV = SET_CLKout3_DIV;
    CLKout_DIV = &CLKout3_DIV;
    fout = &fout3;
   }
   break;
  }
  case KEY_UP:
  {
   if(*CLKout_DIV == 32)
    *CLKout_DIV = 1;
   else if((*CLKout_DIV == 12) || (*CLKout_DIV == 16) || (*CLKout_DIV == 20))
    *CLKout_DIV += 4;
   else if(*CLKout_DIV == 24)
    *CLKout_DIV += 6;
   else
    *CLKout_DIV += 2;

   lmk04031_set_word = SET_CLKout_DIV;//LMK04031 set word
   lmk04031_set_flag = 1;

   //led_decode(led,*fout);
   //led_display(led);//refresh LEDs
   break;
  }
  case KEY_DOWN:
  {
   if(*CLKout_DIV == 1)
    *CLKout_DIV = 32;
   else if((*CLKout_DIV == 16) || (*CLKout_DIV == 20) || (*CLKout_DIV == 24))
    *CLKout_DIV -= 4;
   else if(*CLKout_DIV == 30)
    *CLKout_DIV -= 6;
   else
    *CLKout_DIV -= 2;

   lmk04031_set_word = SET_CLKout_DIV;//LMK04031 set word
   lmk04031_set_flag = 1;

   //led_decode(led,*fout);
   //led_display(led);//refresh LEDs
   break;
  }
  default:
   break;
}
}

2.中断程序
if(key_step == 0)//in the step of key scanning
  {
   key_timer = 0;//reset key timer
  }
  else if(key_step == 1)//in the step of delay
  {
   key_timer++;//key timet +1
  }

楼主:
Memory Summary:
    Program space        used  1EE1h (  7905) of  2000h words   ( 96.5%)
    Data space           used    E4h (   228) of   170h bytes   ( 62.0%)
    EEPROM space         used     0h (     0) of   100h bytes   (  0.0%)
    Configuration bits   used     0h (     0) of     2h words   (  0.0%)
    ID Location space    used     0h (     0) of     4h bytes   (  0.0%)

code flash快被装满了,有问题吗?

网友E:
一般情况下,如果不考虑多次按键同时按下的情况,
按键扫描子程序设计可以简化一点,
扫描阶段可以不取具体键盘值,
认为延时到的时候的值就是键盘值。

     if(step == 0)//in the step of key scanning
        {
                //key scanning
                if(FOUT_ON_OFF != on_off_flag)//if key FOUT_ON_OFF change
                        step = 1;//enter the step of delay
          else if(LED_SWITCH != led_switch_flag)//if key LED_SWITCH change
                        step = 1;//enter the step of delay
                else if(!FOUT_UP)//if key FOUT_UP touch
                        step = 1;//enter the step of delay
                else if(!FOUT_DOWN)
                        step = 1;//enter the step of delay
        }

如果键值输入口线都在一组IO口中话,

能否改为
if(step == 0)//in the step of key scanning
        {
               if( (PORTA&0xab) !=  0x00)             //类似于此
               step = 1;//enter the step of delay
        }

网友E:
你的程序是否还有别的部分,
否则的话就这么一点程序,占用这么大内存不正常。

当然不能使用过期的试用版的Lite 模式的PICC编译器,这样会产生很多垃圾代码。

网友C:
这个方案完全用不到什么中断嵌套,甚至连16F57那样没有中断向量的MCU都能轻松完成LED动态扫描显示+KEY识别+UART收发的工作。
当然,现在MCU资源都比较丰富了,我们也没必要那么变态的做设计,假设以一个普通16F88X为例,
LZ至少要弄明白以下一些知识点:
1、前后台的程序主框应该如何搞!?
2、按键如何通过查询的方式进行识别!?
3、如何在不长时间独占CPU的情况下完成LED动态扫描!?
4、UART的收发缓冲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5、简单的状态处理

楼主:
1、前后台的程序主框应该如何搞!?
贴出main和中断程序流程图
2、按键如何通过查询的方式进行识别!?
贴出按键扫描和服务程序流程图。
3、如何在不长时间独占CPU的情况下完成LED动态扫描!?
LED用的是静态扫描。
4、UART的收发缓冲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只用到接收缓冲,因为只开了接收中断
5、简单的状态处理
是这样做的,参见主程序流程图

楼主:
回shizaigaole:
1.一般情况下,如果不考虑多次按键同时按下的情况,
按键扫描子程序设计可以简化一点,
扫描阶段可以不取具体键盘值,
认为延时到的时候的值就是键盘值。
十分好的建议!但是很遗憾,不在一个口线上面,且其中两个非轻触按键。
2.你的程序是否还有别的部分,
否则的话就这么一点程序,占用这么大内存不正常。

当然不能使用过期的试用版的Lite 模式的PICC编译器,这样会产生很多垃圾代码。
还有别的程序,请参见上面程序流程图,是指Microchip网站下载的最新MPLAB和PICC,应该没过期。

楼主:
真理越辩越明,开此一贴,收回颇丰,谢谢大家!

楼主:
按键程序更新。见23楼

网友D:
N年前我贴过一个键盘程序,可惜过了三年才有个家伙看出了门道。有兴趣的去www.picpic.cn

楼主:
那个家伙是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