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 SATA硬盘DMA通信问题

楼主(2010-11-08):
DM6446可以查找到ATA硬盘,但是测试只能工作在PIO模式,各位大侠谁有JM20330的参考电路图,查了一星期了,还是找不到问题,怀疑硬件设计有问题。

楼主:
原理图从厂家FAE得到,验证原理设计正确,硬盘PIO模式读写正确,DMA模式超时?

网友A:
最好是抓出来波形看看,主要可能是硬盘控制器的问题,输出的波形不够理想,硬盘无法接受,可以调慢了试试。

楼主:
找到原因,是PCB布板太差,IDE信号线干扰太大,测试只能支持UDMA mode1,速度再往上提就不行了,重新layout主板了

楼主(2011-01-24):
示波器抓取的读写硬盘时序图,请各位大侠看下有什么问题?

网友(2013-10-18):
哥们,我现在也在整DM6446下的硬盘IDE转SATA,只实现PIO和Multiword DMA模式,ultra DMA一直就没有成功过,不知道你原来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希望能得到你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