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红外发射,多大晶振能产生准确的38KHZ呢?

楼主(2010-11-08):
刚刚着手研究红外发射与接收,几乎阅览了网络的资料,然后用两个单片机分别做了一个发射器和接收器来测试一下,就是当接收端接收到发射过来的信号led灯就会亮,但是没有反应,不知道是发射端还是接收端的问题,发射端我使用12MHZ的晶振,不知道使用多大为好?请大家帮帮忙,受限于智力问题,自己研究了很久还没有学会红外,如果有成功的例子就更好了,谢谢各位大侠,江湖救急。!!

网友A:
“不知道是发射端还是接收端的问题,发射端我使用12MHZ的晶振,不知道使用多大为好?”建议用示波器先量测一下发射端的载波频及波形是否正确,然后确认一下接收端,个人认为与晶振没有太多关系,合适就好

楼主:
2# 长安1号 我的红外接收时1838B,也就是三条腿的那个,它不是要接收38K才能设别为高低电平吗?

网友B:
这个不用那么准确,即使是遥控器也不是刚好38K,一般是36~40KHZ都没有任何问题,接收头是有带宽的

楼主:
4# coody 我用12MHZ晶振,中断程序如下:
TMOD=0x02;//定时器工作方式为2

TH0=0xf3;

TL0=0xf3;
频率大概为38461KHZ,不知道这是否合理,接收端用一个LED指示,但是没有反应。

网友C:
还没有研究过红外~~~

网友D:
LZ..我也想学红外..帮顶一下...

网友E:
回复 楼主:
先检查发射的频率,再看接收端的波形

网友F:
8051输出频率与定时器值查找小工具 易语言开发的,可能会报毒。

网友B:
LZ,目前市场上大部分的红外一体化接收头都是“脉冲型”的,即不能接收连续的38KHZ,以前我在大虾论坛发过相关的说明。

楼主:
9# oufuqiang 软件比较好用,但是360报危险。

楼主:
10# coody 在其它论坛查看一下,确实如此,脉冲型的,只能接收间歇的38K信号,如果接收连续的38K信号,则几百ms后会一直保持高电平,除非距离非常近(二三十厘米以内)
说的是间隔几百毫秒,但是我的没有超过一百毫秒呢。会不会接收端的接收频率要求很准确呢?

网友G:
跟晶振关系不大!~~  主要是你的发码和解码!~~

网友H:
建议用示波器看发射端,是不是是38K的载波;若是,就再看接收端,是否有高低电平信号出来。
38K也不是非要38的,还有就是,占空比设置,是否符合要求。

楼主:
13# 诺慷电子 这就是说发什么频率都可以,就要接收端的时间一致就可以了??

楼主:
14# 匠人粉丝团 个人爱好研究,还没有示波器呢。
占空比应该没有错,就是1:1和1:3分别代表1和0的那个。
还有,可以额外问一个问题吗?听说stc的新型单片机的PWM功能可以产生38K,请问如何设置呢?

楼主:
现在把晶振改为24MHZ,单片机为STC89C52RC,发射部分和接收部分都是用单片机做;
发射部分:
#include<reg52.h>
sbit TR_DATA=P3^5;//定义发射端口
sbit key=P2^3;
void delay_ms(unsigned int z)
{
        unsigned int x,y;
        for(x=z;x>0;x--)
        for(y=218;y>0;y--);
}
void TransData(unsigned char _data)//发送数据(_data为要发送的8为数据)
{
        unsigned char i;
        TR0=1;//启动38KHZ脉冲
        delay_ms(9);
        TR0=0;//关闭脉冲
        TR_DATA=0;//红外发射管输出0
        delay_ms(5);//5毫秒低电平
        for(i=0;i<8;i++)
        {
        //下面为要发送的数据“1”,1毫秒38KMZ,和1毫秒低电平
                TR0=1;//启动38KMHZ
                delay_ms(1);//一毫秒
                TR0=0;//关闭
                TR_DATA=0;//红外管输出0
                if(_data&(1<<i))delay_ms(1);//关键点!
                //_data是准备要发送的8位数据,1“与”的位置就是要发送的数据
                else delay_ms(3);//否则发送0,即低电平发送3毫秒
        }
        //以下为结束时序
        TR0=1;//先发送5毫秒38K
        delay_ms(5);
        TR0=0;//关闭
        TR_DATA=0;//发射管输出0
}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key;
        TMOD=0x02;//定时器工作方式为2
        TH0=0xe6;
        TL0=0xe6;
        EA=1;
        ET0=1;
        key=1;
        while(1)
        {
                TR_DATA=0;
                if(key==0)
                {
                delay_ms(3);
                if(key==0)
                {
                TransData(1);//把“1”转化为0000 0001发送过去
                while(!key);
                }
                }
        }
}
void T0_interrupt() interrupt 1//定时器0产生38K方波        (中断部分由质疑,因为改为12MHZ)
{
        TR_DATA=~TR_DATA;//不断取反
        TR0=1;
}
接收部分:
#include<reg52.h>
sbit RE_DATA=P2^6;
sbit LED=P2^7;//红外测试LED
unsigned char  Recived_Data = 0;//接收脚
void delay_ms(unsigned int  n)//0.5毫秒
{
    unsigned int i=106;
    for(;n>0;n--)
        {
            while(i--);
                i=106;
        }
}
void CheckRE(void)
{
    unsigned char i;
        Recived_Data = 0;
    delay_ms(3);          //延迟1.5ms
        if(RE_DATA==1)return; //没有出现足够的9ms低电平出错
        delay_ms(14);                  //延迟7 ms,再加上前面的1.5ms达到延迟8.5ms
        if(RE_DATA==1)return;  //高电平,没达到9ms的低电平时间,出错

        while(!RE_DATA);      //等待出现5ms高电平的开始信号,即等待RE_DATA=1
        delay_ms(3);          //延迟1.5ms
        if(RE_DATA==0)return; //没到5 ms就出现低电平,出错返回
        delay_ms(6);          //延迟3 ms,加上前面的1.5ms达到延迟4.5ms
        if(RE_DATA==0)return; //低电平没达到5ms出错

        while(RE_DATA);                  //等待出现低电平,即等待数据发送
        for(i=0;i<8;i++)
        {
            while(!RE_DATA);    //等待出现低电平,即等待1ms的38KHz脉冲
                delay_ms(3);      //延迟1.5ms(加上其他指令接近2ms即接收信号0所经历的时间)
                                  //由于发送的时候硬件把电平反相了,所以解码的时候也要反相处理相处理
                if(RE_DATA==0)    //RE_DATA==0即下一位数据信号已来到,接收到的信号是接收信号"0"该位就是则红外发射发射的发射信号"1"
                {
                     Recived_Data|=(1<<i); /*注意!!是或等于,把接收回来的数据再反相处理,反反得正,变为按键值*/
                }
                else        //1.5ms后仍是高电平即下一信号还没有来即接收信号是1,就是发射信号0
                {
                     while(RE_DATA);//等待出现低电平即等待数据0发送完毕
                }
        }
        while(!RE_DATA);
}
//主函数
void main()
{
        unsigned int n=0;
        RE_DATA=1;
    while(1)
          {

              while(RE_DATA);//等待出现低电平---由于发送时经过反相所以等待的是低电平
                   CheckRE();         //解码
                   if(Recived_Data==1)//反相为1111 1110
                  LED=0;//led发亮
                  else LED=1;//否则熄灭
          }

}
怎么也找不到错误,还是有请大家帮帮忙吧~~

网友I:
38k的红外线跟震荡频率没多大关系(只要不是太低)
一般都是用中断做,把中断溢出时间定为13us。中断一次取反一次IO就可以了。

注意在不发射38k时,在这段程序禁止,否则。。。。。。你应该知道的

楼主:
19# 老鱼探戈 我试过了,本来用12MHZ产生中断,实验一下不行,改为24MHZ更准确的中断,程序如上面已发,但是还是不行,我主要用来验证一下是否能工作,发送部分为发送数字“1”过去,接收部分看是否能接收到1,接到就灯亮,接不到就不亮,研究了很久都找不出原因来,近乎崩溃了,唉~~~还是请大家帮帮忙吧。感谢,感谢。

楼主:
高价求解答!!

楼主:
原谅我不断地顶起贴子,但是真是急需找人帮忙,还是有请高人帮帮忙吧,毕竟让更多的人知道也是件好事啊~~~感谢。

网友J:
如果你既没有做过发射,也没有做过接收。那么建议你分两步去实践。
即:单独调试发射和接收。

比如,做发射时,用一个红外一体头负责接收。等发射调试好了,在用这个发射去调试接收。

楼主:
23# 程序匠人 匠人大哥,红外一体头不是只用来接收吗?怎么能发射呢?
我也想分开来研究,但是发射部分不知道用什么发射,只能用单片机发射了。。。。

网友J:
哈哈,抱歉,说反了。改正

网友K:
两条路:
1,通过麦克风连接一体化接收头观看电视机遥控器信号,按“1”键,把波形抓下,人眼解码,再用单片机同样的发射这个信号,通过麦克风+一体化接收头观看,直接人眼对比调试,调试差不多了就直接对着电视机射,应该电视会切换到1频道。。。。   38K并不需要完全的精确。。。
2,如果想把接收和发射都整好。建议先整红外接收解码,例程太多太多了。这个时候拿电视机遥控发射。 整好了接收,理解的也差不多了。再自己发射,自己接收。。。写完了接收程序去写发射程序,应该一下就搞定了。

用麦克风+一体化接收头接收,人眼解码,是灰常直观形象的调试办法。。。    需要用到音频编辑软件比如COOLEDIT...

网友K:
别在这顶帖了,赶紧回去试。

网友K:
有示波器的话当俺木说。。。

楼主:
27# huangqi412 感谢了,我这就回去实验,成功了再发上去。。。。。

网友D:
帮LZ顶..新手..

网友L:
跟晶振没有关系12M的都可以满足的了,主要是控制发送和接受红外的管脚要用定时器配合好。还有可以用手机的摄像头看到发射管发出的红外线!

网友K:
LZ先把手头问题丢下。。。

1 检查一体化接收头  接到音频线,用电视遥控器发射,WINDOWS录音查看。  注意区分你手头遥控器是NEC吗还是飞利浦码。一种是相位一种是时长。
2 初学者先把接收解码电视遥控弄会。  把一体化接收头接到单片机中断,解码出遥控码,和WINDOWS录音波形对比观察可以知道解码对错。
3 38K并不要求很精确,先弄出38K中断吧,然后发射和遥控器一样的波形,你的解码电路已经解出来跟遥控器时一模一样的。

接收程序难一些,发射程序就太容易了。

网友K:
别发射接收一把抓,出了问题原地转圈转上1个月还不知道发射还是接收有问题。

网友K:
接收程序麻烦一点,可以先复制网上大把的例子试一下。

网友M:
LZ你好:
请注意以下几点:
1、38KHZ载波是否正确,这个可以用示波器观察;
2、发送时序是否正确,尤其高低电平的时间是否准确,示波器观察;
3、以上两者均有,则在每次发送时,可用示波器测量接收端是否有数据;
细心点,检查你的硬件和软件。

网友N:
红外遥控不需要非常准确的载波,控制在3%之内就好,你收不到信号,可能是载波问题,也可能是编码方式,位时间出问题。

楼主:
限于工具的问题,我只能用一个单片机做遥控,一个单片机做接收,当然了,示波器我是没有的,但是请问能否直接发送一段简单的载波和低电平,然后在接收端用led灯测试呢??我还没有实验过,待会儿去实验一下。。

网友D:
LZ  高低电平1:1为“0”   1:3为“1”

你反过来了

网友O:
8051输出频率与定时器值查找小工具 易语言开发的,可能会报毒。

----------------------------------------------
强!第一次看到真有人用易语言开发东西的。

网友P:
用示波器看看发射脚的波形就知道了,38K的中断,中断里发射脚不断取反,发射脚的频率是19K哦!!:lol:lol:lol

网友D:
用示波器看看发射脚的波形就知道了,38K的中断,中断里发射脚不断取反,发射脚的频率是19K哦!!:lol:lol:lol
引用 网友P:

24M不是12M  晶振, 美错!

网友Q:
调制、解调的问题,跟频率没多大关系,没示波器不大好弄。其实晶振频率不是问题,你可以用软件模拟一个一定频率的方波,再在接收IC校验接收到的方波频率。

网友R:
1# 5号工作室 LZ是在做比赛吗?我们学校的电子设计竞赛有一题也用红外发射和接受。

楼主:
43# hongdan0714jin 只是个人爱好想学习一下,不是什么比赛。
你研究过吗?如果有就麻烦发过来大家研究一下吧。。。

网友R:
没,我们不是做的那一题。

网友D:
LZ,搞定红外遥控没 。。可以教教我吗:handshake

网友D:
LZ 你发射程序0 1编码反了  高低电平1:1为“0”   1:3为“1”

你反过来了

楼主:
46# Jack602 研究出来后我会公布出来的

楼主:
47# Jack602 你好!查看了一下其他资料,发现确实如此,待会儿我再修改来看看。
但是我的接收端程序是一样的呢,应该没太大问题吧?

网友D:
47# Jack602 你好!查看了一下其他资料,发现确实如此,待会儿我再修改来看看。
但是我的接收端程序是一样的呢,应该没太大问题吧?
引用 楼主:

我也在学呢..程序在看看..:handshake

网友S(2011-03-02):
回复 楼主:
靓仔不知道你的红外搞定了没有,最近我也在搞这个,希望能帮助下。

网友T(2011-04-16):
请问楼主调好了吗?我也遇到这问题了,帮帮我把,将你的资料解决发到我邮箱吧382353541@qq.com?我将不胜感激您.

网友U:
LZ的接受程序像是按红外遥控器的标准写的,你先直接用电视或DVD的遥控器调试你的接受程序吧。

不过红外接收建议用中断,或直接到网上找一段遥控接收码改一改,先把接收段保证正确了,再去调试你的发射端,发射的流程跟接收流程一样就好了。

网友I:
一个红外线发送的参考例子:
/*------------ 中断服务 --------------*/
          org       08h
          PUSH                  //保护现场
       bcr       INTFLAG,T0IF_B    //清中断标志
       TM_RELOAD E_25us
          btrss     FIR_Enb
          lgoto     LB_int_cnt
          TM_RELOAD E_12_5us
          MIR_Int                           //IR_TX

          btrss     DIR_38kCnt,0    //12.5us时要两次才算一次
      lgoto      LB_Int_Out
LB_int_cnt:
          incr      DSysClkCntms,1    //25us

LB_Int_Out:
          POP                  //恢复现场
       retie

//==================================================
//函数名称:MInt_IR
//输入参数:无
//输出参数:无
//函数功能:红外信号发送
//用    法: 将此宏置于13us的中断中,启动发送后将自动完成
//          当前只能完成24位发送,若需要更多,需要修改
//   EIR_DataLng,添加 DIR_Data3..., 在RLR处添加,同时注意
//   上面的Goto $+x要相应地改变
//==================================================
MIR_Int  macro
        decrsz           DIR_38kCnt,1     //38K或地电平宽度
        lgoto             $+17//       17    Int_01
        bcr              PIROut                //IO_IR
        movia            EIR_Low_0
        btrsc            DIR_Data0,7
        movia            EIR_Low_1
        btrsc            DIR_SdBitCnt,0
        movia            EIR_38k_H
        movar            DIR_38kCnt
        btrss            DIR_SdBitCnt,0
        lgoto             $+4
        RLR              DIR_Data2,1      //带进位左移
        RLR              DIR_Data1,1
        RLR              DIR_Data0,1
        decrsz           DIR_SdBitCnt,1
        lgoto             $+7
        bcr              FIR_Enb
        lgoto             $+5
//Int_01:
        btrsc            DIR_SdBitCnt,0
        lgoto             $+3
        TurnB            PIROut    //有2字节
       endm

网友V:
1。不要连续发送
2。发送接收分开调试
3。可以拆个遥控器用示波器看看,呵呵

网友W:
我也想学红外..帮顶一下...加油!!!

网友X(2013-07-24):
如何变成1:3的占空比啊

网友X(2013-11-16):
单片机如何对多个红外接收管同时解码

网友Y(2024-12-25):
引用 网友I:
38k的红外线跟震荡频率没多大关系(只要不是太低)
一般都是用中断做,把中断溢出时间定为13us。中断一次取 ...

请问io反转是否是有时间的呢,比如如果拉高需要2us,是否定时器要改成11us中断,这样补偿那2us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