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接线接口如何防水

楼主(2010-11-08):
本人想对于加温,用一个PTC器件加热,要完全放入水中,不知道如何在PTC器件与供电导线接口处做防水措施,请各路高人指点,成本要低哦,请教方法,谢谢

网友A:
市面上有卖热得快的,防水措施不错,值得参考。

网友B:
用环氧树脂密封是最廉价的方法。

网友C:
http://www.gntrtv.com.cn/athena/offerdetail/sale/gntrtv-1034933-64335094.html

PTC灌封硅橡胶耐温可达-60--+400度,其软硬度可大幅度调节,主要用于PTC自控温发热陶瓷上,其热导率和耐高湿性能已好于进口同类胶,仅弹性、伸长率稍逊,功率衰减率只比进口同类胶大5%,但价格不到进口价的三分之一,是目前国内生产最早,性能最好的PTC专用胶。 在200度左右烘1--2小时能达到最佳牢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