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个比较电路

楼主(2010-11-08):
请教  这个比较器的输出高电平理论值如何计算  (运放的工作电压7.5V)比较器由运放做成

网友A:
运放datasheet上都有啊,不同负载电阻情况下的VoH

网友B:
VOH = INB*R6/(R3+R6)+7.5*R3/(R3+R6)
VOL = INB*R6/(R3+R6)
建议:R4和R5应接到运放的同相端

网友C:
迟滞比较器:

网友C:
计算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