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时器0中断的问题

楼主(2010-11-08):
我的程序C51程序,定时器0原来好使,现在不好使了。
定时器0代码没变。
初始化如下:
TMOD=0X21;                       //初始化定时器
    TH0=0X3B;                  //送计数初值
    TL0=0XC0;
     EA=1;                             //开总中断
    ET0=1;
    TR0=1;
中断代码如下:
void timer0_int()   interrupt 1  using 1
{
   TR0=0;                      //定时器0停止计数
   TH0=0X3B;                   //重装初值
   TL0=0XC0;
   wdi=~wdi;                   //喂狗

   count1++;                     //计数器自加

   count2++;
   if(count1==100)
   {count1=0;                 //计数器1复位
    cnt++;
    ranking++;
   }
   if(count2==25)
   {count2=0;                  //计数器2复位
    sound++;
   }
   if(sound==2) sound=0;        //计数器3复位
   if(cnt==4) cnt=0;            //计数器4复位
   if(ranking==50) ranking=0;   //计数器5复位
   TR0=1;                       //定时器开始计数
}
只不过代码量大了。这也不应该影响中断呀!
请问高手,可能是哪里的问题?谢谢!

网友A:
怎么影响,怎么个不好使
...

楼主:
不进中断了。

网友A:
调试一下,TR0=1后,定时器是否在运行

楼主:
谢谢!我试过了,TH0和TL0的值都在变化。

网友B:
如果定时器1不用的话,就不要打开。以免乱套、、、

楼主:
定时器1用作串口通讯。

楼主:
现在发现串口中断也不进了,所有中断都不进了。

楼主:
我把原来备份的好的程序烧进去也不进中断了,难道硬件出问题了?
感觉又不太可能,我快崩溃了!

网友C:
去掉 using 1 试试看

楼主:
试了,不行。

网友D:
可能的确与硬件有关系,检查一下你的硬件吧!!

楼主:
我又试了一下,在主循环前加了个while循环,做了个小测试,发现可以进中断!
可能是主循环有什么毛病,我正在查。
谢谢各位热心的帮助!

网友E:
我遇到过,只要源代码在就好办

网友E:
这情况是编译软件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