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9850一直没有输出,时序的问题还是什么

楼主(2010-11-08):
使用C8051F040控制AD9850,使用并口方式,按照并行时序行控制字,但是就是不行,IOUT一直输出为高电平。

AD9850的数据口D0~D7与MCU的P1口相接,P1口设置为推抚输出,并外加上拉电阻到+5V,FQ_UD、W_CLK、RESET也分别外加上拉电阻接到P2.5,P2.6,P2.7,P2也设置为推抚输出,Rset接3.9K电阻到地,IOUT接100欧采样电阻到地,IOUTB也接100欧姆电阻到地。CLKIN接的是信号发生器,CMOS/TTL电平的方波信号,3.4MHz,但是就是没有输出啊。

网友A:
是否是时序问题,这要检查
谁也猜不出来呀

网友B:
AD9850接3.4M的时钟,可以么?
我记得AD9850对输入时钟是有要求的吧,您给的频率是不是太低了?
AD9850可以能够工作到200M的啊

楼主:
AD9850最低的输入时钟是1MHz,可是还是不行,我从taobao上买了一个AD9850的模块试试,明后天就到了,试验后再看看。

现在也不好说是不是芯片有问题,在中发买的,应该不会有问题吧。

芯片会有问题吗?

网友C:
芯片会有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