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8051~~~

楼主(2010-11-08):
请问谁知道有5V供电且IO口≥29个的C8051芯片?找了半天除了一个C8051F410,但是它IO仅有24个。很郁闷,求助!

网友A:
5V的C8051F确实很少啊

网友B:
c8051f340的IO口大于29个!可以承受5伏的输入!
不过不是5伏电源!

网友C:
若C8051F410可以,则C8051F340肯定也可以,都是内置有LDO,可直接5V供电

网友:
C8051F5xx系列的可以,号称汽车级。
电源电压 (1.8 to 5.25 V),
温度范围 (–40 to 125 ºC)
时钟精度 ±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