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运放工作情况

楼主(2010-11-08):
(无正文)

网友A:
没有公式吧,不同的运放都不一样,只是跟负载大小有点关系。

网友B:
根据不同的电路有不同的计算方法,知道“虚短”和"虚断",有一些电路分析知识就很容易了!

网友A:
to 楼上,运放工作在非线性区时,“虚短”和"虚断",就不成立了。

网友C:
这个跟运放的输出结构直接相关,一般大部分在(Vee+1.1V,Vcc-1.1V)之间
估算可以按Vcc-1.5V估算。

实际设计要以datasheet为准。影响因素比较多,要保证余量。

轨对轨的输出基本上可以到VCC

网友D:
那得研究内部电路了

就是一对三极管或者mos

放大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