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过笔段式LCD的前辈兄弟进来指导下好吗,闪烁问题。

楼主(2010-11-08):
现在要实现一个数字钟,段式LCD样式如下:(用1621驱动的...)

时     分   秒
88 :88  88

就是怎么让中间的“”每秒闪烁...请用过有经验的兄弟指导下...谢谢

主要是“”位在1621RAM 映射中的位置如下

           COM3    COM2   COM1   COM0     地址

SEG0       :        3g        3f       3e             0

SEG1      3d        3c        3b       3a           1

略

半秒灭半秒亮 我知道,但不知道以上“”在RAM中这个位置怎么写进去....整个一行地址0  写进去,我怕影响同行的其他位

不知道哪位兄弟玩过?给个参考程序可以不?,因我第一次玩,求个参考程序...

网友A:
你让它亮0.5秒灭0.5秒,看起来不就闪烁了?

网友B:
还是发数据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位在1621RAM 映射中的位置如下

           COM3    COM2   COM1   COM0     地址

SEG0       :        3g        3f       3e           0

SEG1      3d        3c        3b       3a          1

略

半秒灭半秒亮 我知道,但不知道以上这个位置怎么写进去....

网友C:
通过修改发送的数据实现闪烁

网友D:
这个应该不难吧,就是在固定位置送固定字符嘛~~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这位兄弟..

网友E:
送显示的时候把哪一位 与 0  或者 或 1

网友F:
1、每0.5s刷新一次
2、每次把对应的字节的对应的位取反。

网友G:
LZ,你不会说你不会单独控制某一位的点亮和熄灭吧?

楼主:
回复 网友G:

这位兄弟..我就是这个意思..可以来两句语句让我看看吗?学习学习

网友H:
需要取反的字节异或一个取反位为1的数就完了

网友I:
LCD只是显示你MCU RAM中对应的内容。
控制好MCU中RAM的值,然后一起刷新不就得了。

网友J:
整字节与运算。

网友K:
做一个显示缓冲区,每500ms将你要闪烁的位置和1做一次异或运算,然后定时的将缓冲区的数据刷新到1621

网友L:
这个我用过,遇到过和你一样的问题。。。。我是用0.5秒中断,每次中断写的数据是不一样的,上一次要把:这个位写1,下一次:这个位写0。。。。。。当然一次写入是4段 所以你写的时候一定会影响到其他的段。所以在每次写入的时候,要知道其他的3个段是量还是灭,这样写入再显示就不会有影响了!!!!!

网友M:
我公司的产品就用段字屏,一个板的,对要变化的那位取反就得了。

楼主:
感谢楼上几位...已经搞定..如果是玩笔段式LCD的新手..可以站内发信息给我..共勉..

网友N:
笔段液晶驱动中经常用到位操作,每个位分别对应一个段,这样写(定义就不说了): 如果你想让最低位点亮_
Seg |= 0x01;这个我想不用解释。
如果你想关闭它: Seg & = ~0x01 .最低位置0 其它位不变。

网友O:
对于1/2BIAS的LCD,可以用IO口直接驱动

网友P(2013-07-18):
0.5s 刷新一次,,数据取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