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前辈:泰克的老款二手频率计, 1.3G, 400元值得收么?

楼主(2010-11-08):
泰克的老款二手频率计,1.3G, 1PPM,400元值得收么?

卖家说机器里面看着非常新,功能正常,没用到贴片件。从用的元器件看是97年出的。指标比国产便宜的机器还好很多,频率范围不太大但也够用了。

问问各位高人还有必要收吗?

网友A:
就冲1ppm的时基,我觉得值!显示最好有9位

网友B:
这是早已停产的CMC251吧。泰克近来又重出江湖了,新推的FCA3000/3100,同时提供了频率计数器、频率分析仪和定时器三种仪器的功能,标配300MHz,选配有3GHz,应该适合你
http://www.tek.com/zh/products/frequency-counter/

楼主:
我买这个主要是为了测彩色副载波。这台机子里面有个10M的TCXO,精度就是1PPM。就是一个小铁盒,有个小窗口,里面有个可调电阻或电容。还有一个专用的老式频率计专用芯片,网上一查这芯片竟然就100多元一片,陶封的。
手头只有一台GPS,能产生1S高精度信号,可惜无法校准这台机器。

网友C:
有自校正吗,没的话就别考虑,用段时间需要校正的,除非你自己有能力能校正。

网友:
泰克的东西质量就是好啊,13年了,还能拿出来卖,不得不服~

网友D:
你可以打到合适档位,用那个TCXO输出的信号做测量基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