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reg型变量的问题

楼主(2010-11-08):
LED, TI, ck, IO, se
/* the test of led
*------file information--------*
*file name: led.v
*set up time: 2010.11.8
*modify time:
*description: enable the led
*/
module led(
input clock_25M,          //the clock of
output [7:0] ledd
);
reg[22:0] cnt;
always @(posedge clock_25M)
begin
    cnt<=cnt+1'b1;
    end

wire led_clk=cnt[22];

reg[7:0] led_r;
reg[1:0] ch;
always @(posedge led_clk)
       begin
            ch<=ch+1'b1;
       case(ch)
       2'b00:led_r<=8'b11111100;
       2'b01:led_r<=8'b11110000;
       2'b10:led_r<=8'b11000011;
       2'b11:led_r<=8'b00001111;
       default:led_r<=8'b00111100;
       endcase
       end

assign ledd=led_r;
endmodule

reg型变量默认初始值为x,那么这段程序下载到FPGA中能否自动执行,希望各位大虾回答????

楼主:
唉,没人回答吗?

网友A:
可以的,事实上,在仿真的时候,仿真工具认为reg初始值为x
但是在配置FPGA的时候,reg的初始值是确定的,比如是0
所以不用担心
一般上电复位用于状态机或者初始化一些控制寄存器用的
其他模块基本不用复位

网友B:
仿真工具一定要初始化。具体硬件中,是初始化为0的。在FPGA中做复位电路就是用到这个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