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模拟开关的问题

楼主(2010-11-08):
(无正文)

网友A:
模拟开关导通电阻都比较大,几百欧姆。你流100mA电流? 导通压降有好几V。

电流最好不流过模拟开关。

用继电器?

网友B:
100mA以上到底是多少?信号的性质又是什么?不搞清楚这些就没有选择方案的前提。

网友C:
一般不用来通过电流信号,特别是如此大的电流信号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挺大的,但是我们事实就是要通过这么大的电流,我们以前通过100ma的时候烧坏了,后来用80ma的!我们测的是硅片电阻率!老师和我说,这为了以防以后要用100ma的电流,所以需要一个电流容量>100ma的开关芯片。

楼主:
回复 网友B:
比如120ma的,目前初步做的是直流!!但以后也要做到交流上去

楼主:
回复 网友C:
开关是用来选通电极的!把电流加到电极上。。这个电流还是要流过开关的,而且选的电流信号就是这么大。

网友D:
弄个继电器不就得了。。。。

网友E:
MOS管、双极晶体管都能实现,你就非要拿小信号切换用的模拟开关去玩

网友E:
干脆固态继电器,反正大学有的是钱

网友F:
模拟开关小于1Ohm导通电压的也不是没有,就是贵
省钱用分立器件吧

网友:
有电流就有压降了,导通电阻还是不小的,一般的也要几百欧,阻值小的太贵了,特此提醒

网友G:
集成的多路买不到。
可用8到16个PHOTOMOS

1,AQV212  0.55A,60V  1路交流 DIP6
2, AQV215  0.32A,100V 1路交流 DIP6
3, AQV217  0.18A,200V 1路交流 DIP6
4,AQW210  0.12A 350V 2路交流 DIP8
5, AQW225   0.12A 80V  2路交流  DIP8

彭建学 上海

网友H:
你们够狠的,用模拟开关通这么大电流。

网友I:
回复 网友A:
一般模拟开关的导通电阻就几ohm吧,通100ma,导通压降也就0点几V,怎么会有几百ohm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