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rtus] SPARTAN6 里边的IO都可以作差分对么?

楼主(2010-11-08):
太强悍了吧?还是我OUT啦?

我看手册里边写的296个available user i/os,下边一行differential pairs是148

就是说这296个用户IO都可以配置成差分对呗?

网友A:
我觉得是说,额外有148对吧

楼主:
我觉得是说,额外有148对吧
引用 网友A:

:o
那管脚数得是:296+148*2 = ?

296和148是xc6slx45t的数据,一共才484条腿嘞

俺再看看手册,看能不能找到确切答案

多谢大版啦

网友B:
ls是一个很认真的好同学。
我很少关注,只要能用不就行了?

网友A:
今天问了一下相关领域的同事.
是有148对差分,但是不是都能配置成IO口,有些只能做输入,或者输出.

网友C:
Xilinx FPGA IO都可以作差分对,要注意是P和N是固定的,而且有的bank只能做输入,有的bank能做输入输出。

网友A:
LS 必定是为专业人士

网友D:
专业人士?

网友E:
6楼的答复很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