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线

楼主(2010-11-08):
(无正文)

网友A:
我感觉两个+5V是不同的网络吧。

R33是做跳线用。

楼主:
图在这里

网友A:
这三个0欧电阻是不是放在CON1的2、3端,来选择是否给单板的+5V/GND供电的?

如果不焊接,则由VCC通过R22接到+5V

如果焊接,则由CON1提供

网友B:
既然这样,问其作用就是0Ω电阻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