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简易的音频放大电路

楼主(2010-11-08):
本人是一个初学者想做一个喇叭,不知道怎么入手还请各位高手帮帮忙!!!!
    简单的音频放大电路说明下原理
       谢谢!!!!!

网友A:
做一个喇叭和做一个放大器可是两回事

网友B:
呵呵,LZ所说的"做一个喇叭"应该是指组装一个能响的喇叭箱,而不是指从头开始生产出一个“喇叭”

网友C:
在学校老师都拿LM386来上实验课。还算好用。原理图去www.21icsearch.com中搜"LM386",资料上有原理图的。

网友D:
TDA2030A电路比较容易

网友E:
太多模拟集成功放ic了,随便挑一个来做就好了。

网友F:
做喇叭需要相当深的功夫,虽然只有一个架子、一块磁铁、一个线圈、一个振膜,但是要做好难上难啊。

网友G:
这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音频放大电路,只是外加了一个稳压IC7805稳压电路,其中7管脚就是你要放大的音频信号,VR2是调节电路的放大倍数

网友G:
LM386是一个很简单的运算放大器,也是单电源供电的,容易动手制作

网友H:
是不是说做个扩音器,初学我觉得用分立元件做,学东西多点,要用ic 那确实可选的多啦。分立元件首先是滤波放大拾音器转换来的信号,然后驱动扬声器就基本可以啦!

网友I(2010-12-15):
用三极管搭吧!
我做的语音采集和放大效果还不错,工作时喇叭的噪声很小,可以3伏到5伏单电源工作!
以后准备打算用mos管做!

网友J:
分立元件的,俺在初中时就做过大功率的功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