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2c总线,读数据

楼主(2010-11-08):
小弟最近学习i2c总线,对以下程序不太明白,请大侠做一些解释。
其中 read_add()从at24co2中读出数据,write_byte()写字节,read_byte()读字节,respons()应答,

uchar read_add(uchar address)//从AT24C02 中读出数据
{
uchar date;
start();
write_byte(0xa0);
respons();
write_byte(address);
respons();
start();                         //why
write_byte(0xa1);         //why
respons();
date=read_byte();
stop();
return date;
}

网友A:
看你的ID名字跟我差不多,就留给你一句话:看看时序图

网友B:
我也在纠结I2C,不过你这个问题我刚好可能知道。  你这个是选择性读。 就是有选择的读取地址里面的内容。
步骤的话 你去查24C02的数据手册。就知道了。

网友C:
I2C总线读的时序 就是这样的  0xa0  0xa1  是读命令字  读8位数据就是这样读的 24C02的数据手册里读的时序图应该有  I2C规范里也有

网友D:
主要是地址0xA0和0xA1的区别,这个位是读写控制位,
一个是写,一个是读,具体看看Datasheet和 AT24C02的地址定义

网友E:
看一下时序图,再根据程序运行机制的结果看一下。

网友F:
why? 龟腚!
看看数据手册吧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