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接收引起的模拟PWM调光闪烁,请高手帮帮忙

楼主(2010-11-08):
两片单片机通信,固定的不断从单片机A向单片机B发送串口信号,单片机B用定时器模拟PWM调光,但由于不断地要接收单片机A发送过来的信号(用于更新计数值),所以导致模拟PWM(LED)闪烁。请问各位大侠有什么办法能够使PWM能够正常地工作?

网友A:
结构不合理

网友B:
建议规定优先级。

网友C:
1、你的串口接收程序可能耗时过长。
2、将PWM的定时器优先级设置最高。

我做过12路 8位的PWM,用的STC的20脚的MCU,跑22.1184MHZ,PWM频率为337.5HZ,12路同步输出。

网友D:
降低UART通信速率,优化中断程序...

楼主:
coody   请问你说的12路是用IO口模拟的吗?12路模拟时,我的也能实现,可是用串口时,把PWM定时器的优先级设置为最高时,根本就收不到数据了

网友C:
6楼,是你的程序结构问题。

楼主:
那请问,如果我想达到一种效果类似于此:不断地接收从单片机A串口发送过来的数据来更新单片机B中PWM中的数据,而且要单片机B 中的PWM正常工作,该如何处理?请问有什么办法吗?

楼主:
补充:单片机B中,PWM调光定时器是每隔100us处理一次;串口波特率是250Kbit/s,不断地在接收从单片机A中发过来的数据来更新PWM中调光数据。如果我将定时器中断优先级设为高,则会造无法接收到串口数据;如果将串口优先级设为高,则会使PWM调光闪烁。
  请问各位大侠有没有一种好的程序结构,既能满足PWM调光不让其闪烁,又能较为实时的更新数据,达到实时变化效果??????

网友C:
将PWM定时器中断优先级设置最高,优化PWM程序,使中断运行时间小于40us,串口才不会丢失数据,因为串口是40us一个字节。

网友E:
我觉得可能你用的过程序中不用这么做,你最好把你想实现的目标告诉大家,可能这种效果更好

网友F:
模拟串口通信,跑飞是正常的!~~  不稳定!~

楼主:
我是做舞台灯光产品的,现在电路板上面有两个单片机,单片机A--STC12C5608,单片机B--STC90C52,我本意是在单片机A中实现键盘、数码管显示等功能,而在单片机B中实现各种灯光效果,例如频闪、渐变等;我本想让单片机A(波特率为250Kbit/s)发送一个数据组过来,里面包话模式(代表是哪种功能--频闪或渐变),和另一个数据(占空比:这个值在渐变功能中是会变化的),但是现在遇到了问题,单片机显示频闪效果时,LED灯光就会不断闪烁。我想问的是如何才能使LED不闪烁

楼主:
模拟串口通信,跑飞是正常的!~~  不稳定!~
引用 网友F:

我没有模拟串口,我模拟的是PWM调光

楼主:
我想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这种闪烁的

楼主:
不知各位大侠有什么高明的见解?请大侠们不吝解惑

网友G:
我是做舞台灯光产品的,现在电路板上面有两个单片机,单片机A--STC12C5608,单片机B--STC90C52,我本意是在单片机A中实现键盘、数码管显示等功能,而在单片机B中实现各种灯光效果,例如频闪、渐变等;我本想让单片机A ...
引用 楼主:

全调光范围都闪吗?会不会PWM频率太低了?

网友H:
:dizzy:优化中断程序

网友I:
PWM调光的频率被串口打断。尝试找个pwm调光最大的抗干扰时间(隔了多久,让定时器在此工作不会出现闪闪)

楼主:
全调光范围都闪吗?会不会PWM频率太低了?
引用 网友G:

不是,因为是两块单片机,我和队友,一个用STC12C5608单片机写数码显示和按键之类的,我则用STC90C52单片机写12路模拟PWM效果,单块效果都是可行的,但是在加入串口接收程序(用于更新数据)后,才会闪烁的

楼主:
:dizzy:优化中断程序
引用 网友H:

不知如何优化呢?

网友J:
大哥,您就换个单片机吧,像AVR,STM系列的,硬件PWM,多好呀!!!

楼主:
大哥,您就换个单片机吧,像AVR,STM系列的,硬件PWM,多好呀!!!
引用 网友J:

大哥,12路PWM啊,不是4路,如果是4路,我己解早就解决了,关键是我们以前看过客户的一个产品,人家都做得到,为什么我就做不到呢?所以更加要找出原因,解决他,望 各位大侠出出主意啊

网友K:
看了以上的讨论,有个疑问
PWM调光,PWM周期最多也就20ms,这段时间分了多少个等级呢?
PWM优先级最高时串口接不到数据时什么原因?1中断间隔时间短,也就是上面说的20ms分了多少个等级。2中断服务程序冗余。
或许能帮到你!!

楼主:
上传一段实现12路PWM功能的定时程序,望大家提个见议
注:T0_delay:定时时间   R_PWM_1:第一路红色LED占用的高电平时间(0~100)
CYCLE :PWM周期(100) G_PWM_1:  第一路绿色LED占用的高电平时间(0~100)

void tim(void) interrupt 1 using 1
{
unsigned char R1_Count;
unsigned char R2_Count;
unsigned char R3_Count;
unsigned char R4_Count;
unsigned char G1_Count;
unsigned char G2_Count;
unsigned char G3_Count;
unsigned char G4_Count;
unsigned char B1_Count;
unsigned char B2_Count;
unsigned char B3_Count;
unsigned char B4_Count;
TH0=(65536-T0_delay)/256;
TL0=(65536-T0_delay)%256;
R1_Count++;
G1_Count++;
B1_Count++;
R2_Count++;
G2_Count++;
B2_Count++;
R3_Count++;
G3_Count++;
B3_Count++;
R4_Count++;
G4_Count++;
B4_Count++;
/////////////////////////////////////////
if(!R_PWM_1 || !R1_Count)
{
  R1_Led = LED_OFF;
}
if (R1_Count <= R_PWM_1)
  {
     R1_Led = LED_ON;
  }
else if(R1_Count <= CYCLE)
  {
    R1_Led = LED_OFF;
  }
else
  R1_Count=0;
////////
if(!R_PWM_2 || !R2_Count)
{
  R2_Led = LED_OFF;
}
if (R2_Count <= R_PWM_2)
  {
     R2_Led = LED_ON;
  }
else if(R2_Count <= CYCLE)
  {
    R2_Led = LED_OFF;
  }
else
  R2_Count=0;
////////
if(!R_PWM_3 || !R1_Count)
{
  R3_Led = LED_OFF;
}
if (R3_Count <= R_PWM_3)
  {
     R3_Led = LED_ON;
  }
else if(R3_Count <= CYCLE)
  {
    R3_Led = LED_OFF;
  }
else
  R3_Count=0;
///////
if(!R_PWM_4 || !R4_Count)
{
  R4_Led = LED_OFF;
}
if (R4_Count <= R_PWM_4)
  {
     R4_Led = LED_ON;
  }
else if(R4_Count <= CYCLE)
  {
    R4_Led = LED_OFF;
  }
else
  R4_Count=0;
/////////////////////////////////////
if(!G_PWM_1 || !G1_Count)
{
  G1_Led = LED_OFF;
}
if (G1_Count <= G_PWM_1)
  {
     G1_Led = LED_ON;
  }
else if(G1_Count <= CYCLE)
  {
    G1_Led = LED_OFF;
  }
else
  G1_Count=0;
//////
if(!G_PWM_2 || !G2_Count)
{
  G2_Led = LED_OFF;
}
if (G2_Count <= G_PWM_2)
  {
     G2_Led = LED_ON;
  }
else if(G2_Count <= CYCLE)
  {
    G2_Led = LED_OFF;
  }
else
  G2_Count=0;
/////
if(!G_PWM_3 || !G1_Count)
{
  G3_Led = LED_OFF;
}
if (G3_Count <= G_PWM_3)
  {
     G3_Led = LED_ON;
  }
else if(G3_Count <= CYCLE)
  {
    G3_Led = LED_OFF;
  }
else
  G3_Count=0;
///////
if(!G_PWM_4 || !G4_Count)
{
  G4_Led = LED_OFF;
}
if (G4_Count <= G_PWM_4)
  {
     G4_Led = LED_ON;
  }
else if(G4_Count <= CYCLE)
  {
    G4_Led = LED_OFF;
  }
else
  G4_Count=0;
///////////////////////////////
if(!B_PWM_1 || !B1_Count)
{
  B1_Led = LED_OFF;
}
if (B1_Count <= B_PWM_1)
  {
     B1_Led = LED_ON;
  }
else if(B1_Count <= CYCLE)
  {
    B1_Led = LED_OFF;
  }
else
  B1_Count=0;
//////
if(!B_PWM_2 || !B2_Count)
{
  B2_Led = LED_OFF;
}
if (B2_Count <= B_PWM_2)
  {
     B2_Led = LED_ON;
  }
else if(B2_Count <= CYCLE)
  {
    B2_Led = LED_OFF;
  }
else
  B2_Count=0;
//////
if(!B_PWM_3 || !B1_Count)
{
  B3_Led = LED_OFF;
}
if (B3_Count <= B_PWM_3)
  {
     B3_Led = LED_ON;
  }
else if(B3_Count <= CYCLE)
  {
    B3_Led = LED_OFF;
  }
else
  B3_Count=0;
//////
if(!B_PWM_4 || !B4_Count)
{
  B4_Led = LED_OFF;
}
if (B4_Count <= B_PWM_4)
  {
     B4_Led = LED_ON;
  }
else if(B4_Count <= CYCLE)
  {
    B4_Led = LED_OFF;
  }
else
  B4_Count=0;
}

因为要实现12路的PWM,所以感觉在定时器里面做了很多的事情,我想请问一下,这样行吗?如果不行,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我试过用这种方法只实现四路PWM也会有闪烁,请问有别的方法吗?

网友L:
定时器用中断,串口用查询!

楼主:
补充:T0_delay=100    CYCLE=100   R_PWM_X   G_PWM_X    B_PWM_X   是由单片机A发送来的数据,按键可改变的

楼主:
定时器用中断,串口用查询!
引用 网友L:

如何串口用查询?如何,我只知当RI=1时则收中断触发啊,TI=1时则发中断触发,定时器还有中断查询,但串口的请问如何解决啊

网友M:
程序问题

网友N:
你程序里那么多  count++干什么   这12个count的数值不是一样的吗,

楼主:
那个count己经修改成一个了,可是还是闪烁,后来我把单片机A发送时,里面加了一个短暂的延时后,他就没有那么闪烁了,但数码管有点闪烁了,新手哈,写程序有点冗余

网友N:
中断函数执行频率很高,能精简就精简吧,而且定时器可以使用自动重载模式3 ,这样并不一定能解决闪烁的问题,精简还是有好处的。

楼主:
自动重装不知为啥更加闪烁,郁闷啊。。。不知是什么原因造成的闪烁。。。这种情况最让人无语了

网友C:
PWM要优化一下哦

网友O:
建议先调试一路,再增加路数

楼主:
我现在调试了一路,在单片机A发送中,加入了一点延时后,现在单片机B收到数据后处理PWM只有一点闪烁了,但由于加入的一点延时却造 成了数码管显示有点闪,但感觉效果好了一些,不知各位大侠还有更加好的主意吗?望各位大侠指教一下

网友P:
双机通信应该用SPI接口,这么快的串口,怎么还用异步串口。还有现在都有LQFP48脚封装的单片机了,按键加12路PWM足够了,不需要用两块单片机了,做出来的效果会更好

网友Q:
你可以打开单片机的串口,但是关掉串口的接收中断。在PWM中断程序去采样UART接收到的数据。有一个是最后更新的数据。当然。这样你的控制协议只能有一个字节了。

网友Q:
另一种方法是UART串口接收中断采用汇编语言写。不要采用C语言的上下文保护。只要三个指令周期就可以读出UART接收到的数据。而且在PWM空闲的时候打开UART的中断。这样,UART的中断处理就会干扰最少。

网友N:
要不你试试把定时器中断函数中只做count++.  其他的语句都放到主函数的循环中,

网友R:
首先你的串口是250K,也就是说接收一位的时间是4us,来一个8位数据就要中断一次,那么中断时间为32us。也就是说:每隔32us时间就要处理接收数据,哪还有时间去执行其它PWM的中断呢?

网友S:
你的闪烁应该是由于串口的中断时间过长使PWM占空比不稳定导致的
你可以这样考虑下,在串口的中断里,你只定义一个标志位就马上跳出来,然后在一个PWM定时中断完了之后再根据这个标志位来进行相应的处理,这样就只是增加一点处理延时而已,而且45楼理论上说的没错,但是发收端不太可能做到几十个US就发送一次,毕竟是人在操作。如果你实在怕这个延时过长,你还可以将你的PWM中断程序也做相应的处理,就是向44楼说的,只做计数,同样定义一个标志位,出来后根据这个标志位再做相应的处理,当然这个定时中断时越短越好,总之就是尽量将程序放在主分支里跑。

楼主:
多谢各位大侠的指点,现在正在测试中,我现在是在单片机A(250Kbit/s波特率)发送数据时,先进行计数,当计数到一定值后,才发送一个数据,这样的话,在单片机B接收函数中,就不会被接收中断不断触发了(因为计数相当于发送单片机A发送时加入了延时),在这个空闲时间内,我就可以进行PWM处理了,而且经测试后,己经不闪烁了,发送数据也正常,我想请问各位大侠,是不是我说的那个延时给了PWM处理时间,才能够这样正常地工作?是这个原因吗?

网友T(2010-12-20):
事情处理了吗?

网友U(2016-05-17):
能否看一下程序

网友V:
实际和通讯没有关系,通讯那点延时根本看不出来,你的问题是PWM的数据不能立刻更新,要在一个PWM周期完成的时候更新.

网友W(2019-10-29):
MARK .鄙人也碰到此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