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单片机+单相异步电机

楼主(2010-11-08):
本人想用单片机对单相异步电机进行简单的调速。但是对单相异步电机不熟,故来求助。
我的想法是单片机产生pwm波来控制mos管的通断,从而控制单相异步电机。不知道可不可行?如果可行的话,具体的选型能不能推荐一下?
谢谢众位了

网友A:
单相异步电机可不是靠简单PWM就能调速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好,能不能提供些参考设计呢?网上关于单相异步电机的资料不多。

网友B:
高拿高打,矢量变频控制。我也不懂。:D

网友C:
单相异步电动机的调速方法主要有变频调速、晶闸管调速、串电抗器调速和抽头法调速等。

楼主:
回复 网友C:
嗯,我查到的也就这几种方法。现在打算用晶闸管来做了。

网友D:
用晶闸管来对单相异步电机调速,也要看看电机的负载是什么性质,某些性质的负载无法用晶闸管调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