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率管乍总是爆呢

楼主(2010-11-08):
目的要把C2充电到2000V,现在条件限制,选择脉冲充电的方式,左边是功率管Q4的驱动电路,从开关电源书上找到的,困难是:VCC1上电压加到250VDC的时候,Q4就会爆掉,Q4选过13005功率三极管,Vces=700VDC,也选过FGA25N120ANTD,1200V的IGBT,也会烧坏,在Q4两边加过缓冲电路,还是会坏,各位大侠,指点指点吧

网友A:
印象中,一般过压(很小的电流)击穿,好像管子不会爆,爆管子多是短时间产生很大的热量引起。

基于上面的现象,你这个电路烧管子可能的原因(我猜的,不一定对):
1.功率管处于放大状态的时间较长,自身功耗太大,比如驱动的波形不够陡峭,驱动电流小
2.T1初级电感量很大,存储的能量很大,Q4截止后,感应电压很高,并且电流很大,这个加个高压大电流的续流二极管能解决
3.功率管导通时间过长,造成大电流损坏,这个可能性性比较小

楼主:
感谢zhaoyu2005,补充细节:VCC1使用的是稳压电源,最大电流1A左右,在Q4两边加过缓冲保护电路就是一个4007和一个小电阻并联,在串一个电容,保护电容4uF时,C2充不上电,保护电容上充有电,容量小0.1或0.22uF时,功率管还是会爆;我看过驱动信号的电压波形,上升时间应该不超过1us,看不到电流波形。

网友A:
不知道你的二极管极性是否加反了,应该是二极管的阴极接VCC1,阳极接Q4的集电极,这个是驱动感性负载时需要加的,防止Q4断开时产生高压,损坏管子。
如果VCC1最大电流是1A的话,Q4在导通状态是不应该烧的,既然烧了,还得从驱动和续流方面着手
1.不知道你说的驱动信号电压是前级的还是Q4的基极的,注意R2和R3的值,R2应该很小才行,Q4的基极驱动电流应该上百mA,电流小了,不能达到深度饱和,Vce电压就高,管子容易炸
2.续流二极管最好大点,小了估计也会烧

楼主:
我理解应该没加反,Q4关断时,电流顺利流进电容,开启时从电阻端流出,电阻取的47欧
驱动信号说的是Q4基极,R2取的25欧,有一事不明的是,R3是什么用的?

楼主:
刚才又调了一下,VCC1调到60VDC是,一会儿13005就很热了
看了驱动电路的供电VCC,显示供电60mA,因为脉冲的占空比为1/4,那么驱动电流应该是120mA,这时候R2已经很小了,就只有几欧姆,请教zhaoyu2005问题如何解决

网友A:
你最好不加电容,只用二极管先试试,你这个电感存储的能量可不小
你的驱动频率是多高?频率太高的话,Q4上的功耗增加不少,很容易发热
R3一般是防止干扰的,R3的阻值不能太小
估计你的驱动电路有问题,造成驱动电流小或者波形不陡,你的测量方法不对

楼主:
我也觉得驱动电路有问题,那本书上说驱动电路能提供800mA驱动能力,实际上好像只有几十到100左右。
驱动频率是1/32MHz,占空比为1/4。
如前所说,驱动电路参数都试过,效果都不是很好,问题在哪呢?
另外想看驱动电流波形,该怎么做呢,十分感谢您

网友A:
驱动频率是32MHz还是(1/32)MHz?
Vcc电压多少高?
稳压管 稳压值、最大电流?

楼主:
(1/32)MHz,大概30几K,VCC调到6~8V,VCC6V以上调节时,B电电压波形基本没有变化,电流不会看;
VCC1 加到250V时,时间短还可以,加到300V就很快爆掉,400V时,上电瞬间就爆;
稳压管3.3V,电流值我单独试过400mA时,还能稳压

网友A:
这样周期是32us,1/4占空比就是8us,要是上升沿和下降沿1us左右的话,时间就有点长了,得减小这个时间

网友B:
同一驱动电路,既驱动双极型管,又用来驱动IGBT?
各元件参数不给出,变压器参数不给出,负载参数不给出,让网友猜?

楼主:
zhaoyu2005,频率改成1K,这次13005不爆了,但是会烧,拿下来测,B,C,E都联通了,散热金属片一点都不热,越来越不明白了

楼主:
这个电路原本就是用来驱动双极型管的,驱动IGBT的时候把R3拿掉了,或者将R3取的很大,试验可以驱动IGBT和MOSFET

网友C:
频率太高了?

网友D:
看看用耦合变压器加快速二极管做驱动电路试试 就是高频磁环的那种

楼主:
频率太高了?
引用 网友C:

应该不会了,把平率改到1K了,这次不爆了,但是还是要烧坏,B,C,E联通了

网友E:
经典,帮你顶起,待高人解答

网友A:
续流二极管加了么(不要串电容)?驱动波形的边沿不够陡

楼主(2010-12-16):
十分感谢zhaoyu2005,问题基本解决,用13005时还会坏掉,驱动电路只留下2222A和2907A,换用MOSFET后,没有问题了,感谢你

网友F:
原因:BJT的结电容很小,MOS的Coss相对大一个数量级,在相同的漏感能量作用下,前者炸掉后者安全。初级加一个RCD或在BJT上并一个TVS就没事了

网友G:
如果是三极管,看 B极电流,如果是 场效应管,看 B点的 电压。

估计你都是工作在 放大区。

而且,在关闭瞬间,反向电压,会很大。

网友G:
还有 ,没见过 能达到 M级 的 场效应管。

网友H:
不错,最后的图是如何的贴出来一下啊

网友I:
发射极对地串联一个小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