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找个便宜的串行Flash芯片,请大家推荐一下

楼主(2010-11-08):
容量在64-128K字节即可,容量大点也行,最好是SPI总线的,读取速度快,要求成本越低越好。
印象中SST和华帮的这种串行flash较为便宜,想请教一下,目前那种型号最为适用。如有其它家有便宜的Flash芯片,也请推荐推荐。

楼主:
I2C总线的24器件,容量大的都较贵,读取速度也慢,不太合适。

网友A:
SST25VF010

网友A:
一般我用25VF040,大概¥2.8

网友A:
华邦常常断货,并且时不时换型号时不时换产品线,不敢碰

楼主:
谢谢菜鸟网友的推荐,sST25VF010是不错。价格便宜。

网友B:
如果对写入速度和扇区大小没什么要求,可以看看台湾的SPI Flash,
比SST的便宜。

网友A:
如果对写入速度和扇区大小没什么要求,可以看看台湾的SPI Flash,
比SST的便宜。
引用 网友B:

报个价瞧瞧?这个我还真老用

网友C:
可能sst吧

网友B:
报个价瞧瞧?这个我还真老用
引用 网友A:

比如说AMIC的,上回随便问问他们的040报价2.50以下。
不过扇区大、擦写速度惊人的慢,0.x秒级……存字库、程序什么的凑合,频繁下载的就算了……

网友D:
SST用过~华邦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