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怎样在RAM里运行和怎么定位程序死机位置?

楼主(2010-11-08):
RAM, ARM, ic, pi, pic
如题希望高手能解答补充。
1.单片机C51,PIC,NEC等厂家
2.ARM

1.本人只知道PIC32里函数可以在RAM运行
2.ARM芯片通过scatter设置在RAM运行

网友A:
51 也可以做到在外部 RAM 里运行程序, 类似于动态加载。

至于定位程序死机位置, 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简单起见, 还是去找一个特别的硬件调试器。或者是加入一段特别的中断代码,只要中断没有被禁止(某些cpu有非屏蔽中断), 就可以通过串口之类送出死机位置。

网友B:
51 也可以做到在外部 RAM 里运行程序, 类似于动态加载。

很感兴趣,愿闻其详:)

网友B:
哦,已经想明白了。

网友C:
早期的 51仿真器都是使用类似于动态加载,将仿真程序下载到外部 RAM 中,仿真运行程序的。

网友D:
以前的51仿真器程序都是在RAM里运行,在控制总线上做点**就可以了

楼主:
能说的 更详细点嘛

楼主:
有很熟悉PIC32的高手没啊
最近看pic32C编译手册,觉得pic32也能通过编辑链接脚本上程序在指定位置运行
看官方的例子里my_procdefs.ld,elf32pic32mx.ld 分别起什么作用?
而arm的只有一个scatt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