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ientek STM32例程手册》28个实验连载--串口实验--整理后

楼主(2010-11-09):
1.注意我们的教材讲解是基于寄存器操作方便初学者理解透彻,

2.我们另外还提供了该实例的库函数源码
下载链接:https://bbs.21ic.com/icview-210815-1-1.html
3.此实验的教程在《Alientek STM32不完全手册》的 3.3节:

     下载地址:《Alientek STM32不完全手册》
4.源码: ALIENTEK MINISTM32 实验3

3.3 串口实验

3.3.1 STM32串口简介
前面两节介绍了STM32IO口操作。这一节我们将学习STM32的串口。作为软件开发重要的调试手段,串口的作用是很大的。在调试的时候可以用来查看和输入相关的信息。在使用的时候,串口也是一个和外设(比如GPSGPRS模块等)通信的重要渠道。
STM32的串口是相当丰富的,功能也很强劲。最多可提供5路串口(MiniSTM32使用的是STM32F103RBT6,具有3个串口),有分数波特率发生器、支持单线光通信和半双工单线通讯、支持LIN、智能卡协议和IrDASIR ENDEC规范(仅串口3支持)、具有DMA等。
上一章对串口有过简单的介绍,接下来我们将从寄存器层面,告诉你如何设置串口,以达到我们最基本的通信功能。这一节,我们将实现利用串口1不停的打印一个信息到电脑上,同时接收从串口发过来的数据,把发送过来的数据直接送回给电脑。
串口最基本的设置,就是波特率的设置。STM32的串口使用起来还是蛮简单的,只要你开启了串口时钟,并设置相应IO口的模式,然后配置一下波特率,数据位长度,奇偶校验位等信息,就可以使用了。下面,我们就简单介绍下这几个与串口基本配置直接相关的寄存器。
1,串口时钟使能。串口作为STM32的一个外设,其时钟由外设时钟使能寄存器控制,这里我们使用的串口1是在APB2ENR寄存器的第14位。APB2ENR寄存器在之前已经介绍过了,这里不再介绍。只是说明一点,就是除了串口1的时钟使能在APB2ENR寄存器,其他串口的时钟使能位都在APB1ENR
2,串口复位。当外设出现异常的时候可以通过复位寄存器里面的对应位设置,实现该外设的复位,然后重新配置这个外设达到让其重新工作的目的。一般在系统刚开始配置外设的时候,都会先执行复位该外设的操作。串口1的复位是通过配置APB2RSTR寄存器的第14位来实现的。APB2RSTR寄存器的各位描述如下:

3.3.1.1寄存器APB2RSTR各位描述
从上图可知串口1的复位设置位在APB2RSTR的第14位。通过向该位写1复位串口1,写0结束复位。其他串口的复位位在APB1RSTR里面。
3,串口波特率设置。每个串口都有一个自己独立的波特率寄存器USART_BRR,通过设置该寄存器达到配置不同波特率的目的。该寄存器的各位描述如下:

3.3.1.2寄存器USART_BRR各位描述
前面提到STM32的分数波特率概念,其实就是在这个寄存器里面体现的。最低4位用来存放小数部分DIV_Fraction[15:4]12位用来存放整数部分DIV_Mantissa。高16位未使用。这里波特率的计算通过如下公式计算:
这里的file:///C:/Users/eyygzzg/AppData/Local/Temp/msohtml1/19/clip_image008.jpgx=12)是给外设的时钟(PCLK1用于串口2345PCLK2用于串口1),USARTDIV是一个无符号的定点数,它的值可以有串口的BRR寄存器值得到。而我们更关心的是如何从USARTDIV的值得到USART_BRR的值,因为一般我们知道的是波特率,和PCLKx的时钟,要求的就是USART_BRR的值。
下面我们来介绍如何通过USARTDIV得到串口USART_BRR寄存器的值,假设我们的串口1要设置为9600的波特率,而PCLK2的时钟为72M。这样,我们根据上面的公式有:
USARTDIV=72000000/9600*16=468.75
那么得到:
DIV_Fraction=16*0.75=12=0X0C;       DIV_Mantissa= 468=0X1D4;
这样,我们就得到了USART1->BRR的值为0X1D4C。只要设置串口1BRR寄存器值为0X1D4C就可以得到9600的波特率。
4,串口控制。STM32的每个串口都有3个控制寄存器USART_CR1~3,串口的很多配置都是通过这3个寄存器来设置的。这里我们只要用到USART_CR1就可以实现我们的功能了,该寄存器的描述在《STM32参考手册》第496也有详细介绍,在这里我们就不列出来了。
5,数据发送与接收。STM32的发送与接收是通过数据寄存器USART_DR来实现的,这是一个双寄存器,包含了TDRRDR。当向该寄存器写数据的时候,串口就会自动发送,当收到收据的时候,也是存在该寄存器内。该寄存器的各位描述如下:

3.3.1.3寄存器USART_DR各位描述
可以看出,虽然是一个32位寄存器,但是只用了低9位(DR[8:0]),其他都是保留。
DR[8:0]为串口数据,包含了发送或接收的数据。由于它是由两个寄存器组成的,一个给发送用(TDR),一个给接收用(RDR),该寄存器兼具读和写的功能。TDR寄存器提供了内部总线和输出移位寄存器之间的并行接口。RDR寄存器提供了输入移位寄存器和内部总线之间的并行接口。
当使能校验位(USART_CR1PCE位被置位)进行发送时,写到MSB的值(根据数据的长度不同,MSB是第7位或者第8)会被后来的校验位该取代。
当使能校验位进行接收时,读到的MSB位是接收到的校验位。
6,串口状态。串口的状态可以通过状态寄存器USART_SR读取。USART_SR的各位描述如下:

3.3.1.4寄存器USART_SR各位描述
这里我们关注一下两个位,第56RXNETC
RXNE(读数据寄存器非空),当该位被置1的时候,就是提示已经有数据被接收到了,并且可以读出来了。这时候我们要做的就是尽快去读取USART_DR,通过读USART_DR可以将该位清零,也可以向该位写0,直接清除。
TC(发送完成),当该位被职位的时候,表示USART_DR内的数据已经被发送完成了。如果设置了这个位的中断,则会产生中断。该位也有两种清零方式:1)读USART_SR,写USART_DR2)直接向该位写0
3.3.3 软件设计

这里的代码设计,比前两节简单很多,因为我们的串口初始化代码和接收代码就是用我们之前介绍的SYSTEM文件夹下的串口部分内容。这里我们对代码部分稍作讲解。
打开3.2节的TEST工程,然后在SYSTEM组下双击usart.c,我们就可以看到该文件里面的代码,先介绍uart_init函数,该函数代码如下:
//初始化IO 串口1
//pclk2:PCLK2时钟频率(Mhz)
//bound:波特率
void uart_init(u32 pclk2u32bound)
{
floattemp;
u16mantissa;
u16fraction;
temp=(float)(pclk2*1000000)/(bound*16);//得到USARTDIV
mantissa=temp;
//得到整数部分
fraction=(temp-mantissa)*16;//得到小数部分
mantissa<<=4;
mantissa+=fraction;
RCC->APB2ENR|=1<<2;
//使能PORTA口时钟
RCC->APB2ENR|=1<<14;
//使能串口时钟
GPIOA->CRH=0X444444B4;//IO状态设置
RCC->APB2RSTR|=1<<14;
//复位串口1
RCC->APB2RSTR&=~(1<<14);//停止复位
//波特率设置
USART1->BRR=mantissa; // 波特率设置
USART1->CR1|=0X200C;
//1位停止,无校验位.
#ifdef EN_USART1_RX
//如果使能了接收
//使能接收中断
USART1->CR1|=1<<8;
//PE中断使能
USART1->CR1|=1<<5;
//接收缓冲区非空中断使能
MY_NVIC_Init(33USART1_IRQChannel2);//2,最低优先级
#endif
}
从该代码可以看出,其初始化串口的过程,和我们前面介绍的一致先计算得到USART1->BRR的内容。然后开始初始化串口引脚,接着把USART1复位,然之后设置波特率和奇偶校验等。
这里需要注意一点,因为我们使用到了串口的中断接收,必须在usart.h里面定义 EN_USART1_RX 。该函数才会配置中断使能,以及开启串口1NVIC中断。这里我们把串口1中断放在组2,优先级设置为组2里面的最低。
再介绍一下串口1的中断服务函数USART1_IRQHandler,该函数的名字不能自己定义了,MDK已经给每个中断都分配了一个固定的函数名,我们直接用就可以了。具体这些函数的名字是什么,我们可以在MDK提供的例子里面,找到stm32f10x_it.c,该文件里面包含了STM32所有的中断服务函数。USART1_IRQHandler的代码如下:
void USART1_IRQHandler(void)
{
u8res;
if(USART1->SR&(1<<5))//接收到数据
{
res=USART1->DR;
if((USART_RX_STA&0x80)==0)//接收未完成
{
if(USART_RX_STA&0x40)//接收到了0x0d
{
if(res!=0x0a)USART_RX_STA=0;//接收错误,重新开始
elseUSART_RX_STA|=0x80;
//接收完成了
}else //还没收到0X0D
{
if(res==0x0d)USART_RX_STA|=0x40;
else
{
USART_RX_BUF[USART_RX_STA&0X3F]=res;
USART_RX_STA++;
if(USART_RX_STA>63)USART_RX_STA=0;//接收数据错误,重新开始接收
}
}
}
}
}
该函数的重点就是判断接收是否完成,通过检测是否收到0X0D0X0A的连续2个字节(回车键)来检测是否结束。当检测到这个结束序列之后,就会置位USART_RX_STA的最高为来标记已经收到了一次数据。之后等待外部函数清空该位之后才开始第二次接收。所接收的数据全部存放在USART_RX_BUF里面,一次接收数据不能超过64个字节,否则被丢弃。
介绍完了这两个函数,我们回到test.c,在test.c里面编写如下代码:
#include <stm32f10x_lib.h>
#include "sys.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led.h"
#include "key.h"
//Mini STM32开发板范例代码3
//串口实验
//正点原子@ALIENTEK
//2010.5.28
int main(void)
{
u8t;
u8len;
u16times=0;
Stm32_Clock_Init(9);//系统时钟设置
delay_init(72);
//延时初始化
uart_init(729600);
//串口初始化为9600
LED_Init();
//初始化与LED连接的硬件接口
while(1)
{
if(USART_RX_STA&0x80)
{
len=USART_RX_STA&0x3f;//得到此次接收到的数据长度
printf("\n您发送的消息为:\n");
for(t=0;t<len;t++)
{
USART1->DR=USART_RX_BUF[t];
while((USART1->SR&0X40)==0);//等待发送结束
}
printf("\n\n");//插入换行
USART_RX_STA=0;
}else
{
times++;
if(times%5000==0)
{
printf("\nMiniSTM32开发板
串口实验\n");
printf("正点原子@ALIENTEK\n\n\n");
}
if(times%200==0)printf("请输入数据,以回车键结束\n");
if(times%30==0)LED0=!LED0;//闪烁LED,提示系统正在运行.
delay_ms(10);
}
}
}
这段代码比较简单,重点看下以下两句:
USART1->DR=USART_RX_BUF[t];

while((USART1->SR&0X40)==0);//等待发送结束
第一句,其实就是发送一个字节到串口,通过直接操作寄存器来实现的。第二句呢,就是我们在写了一个字节在USART1->DR之后,要检测这个数据是否已经被发送完成了,通过检测USART1->SR的第6位,是否为1来决定是否可以开始第二个字节的发送。
可以看到,这里我们的代码比上一节的多了800多字节,其实这里主要是使用了printf函数的缘故,所以如果有时候你程序太大了,可以通过不使用printf函数,来给其他代码腾出一部分空间。

店铺:http://shop62057469.taobao.com/
http://shop62103354.taobao.com/
我们的技术支持论坛:www.openedv.com
QQ讨论群:95288038(验证:21ic)
QQ:389063473/ 497610476

楼主(2011-01-03):
整理了...:victory:

网友A(2011-06-13):
:D准备28个例子全下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