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驱动

楼主(2010-11-09):
如下图示,为7段数码管的驱动电路,阳极驱动用的是74HC595,74HC595是移位寄存器,移位寄存器的定义是: 数字系统中能寄存二进制信息,并进行移位的逻辑部件称为移位寄存器,一直搞不懂移位寄存器的作用,及如何使用?如果我要在数码管上显示5,其工作过程是怎么样的呢,每个控制位给出的是什么样的信号?

楼主:
我顶,怎么没人帮忙说一下???

网友A:
每当11脚上升沿到来时,14引脚当前电平值在移位寄存器中左移一位,高位在前,这样连续进行8次,就可以把数组中每一个数(8位的数)送到移位寄存器;然后当12脚上升沿到来时,移位寄存器的值将会被锁存到锁存器里,并从Q1~7引脚输出。

网友B:
看数字电路教材,上面有讲到这个芯片的

网友B:
实在不行的话,看datasheet

网友C:
数据端给一个电平,时钟端给一个脉冲,那么数据端的电平H/L就存进595的寄存器了,连续给8个数据和时钟,寄存器就满了,再给一个输出脉冲,那么寄存器里的数据就输出到端口了,
不理解的话,看文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