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总线通信的器件都要通过三态缓冲器与总线相连?

楼主(2010-11-09):
我直接用FPGA做PCI电路板,请问在总线通讯的时候是不是所有与总线通信的器件都要通过三态缓冲器与总线相连?我用VHDL编程

网友A:
三态缓冲器这个,小版我在EDK的环境下做IO双向端口的时候需要的.因为EDK环境下不直接接受IO双向端口.
在ISE下的话,在综合的时候每个端口都会自动配置一个BUFG.在chipsocpe里可以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