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的请教一个低压差芯片的输入电压问题!

楼主(2010-11-09):
我用的片子是LD1086-33,平时用电源适配器输入5V,现在想在系统中使用备份电池,大概是3.7V。手册里的输入范围貌似是4.9-30V,不知道使用3.7V的电池会不会损坏这个片子

楼主:
自己顶下,有人帮忙吗?呵呵

网友A:
不会损坏片子,但它的输出达不到正常的3.3V,

楼主:
对哦,我量的输出明显好低,有没有什么好办法呢?系统平时用5V供电,LDO输出3.3V,现在需要加上备用锂电,还希望5V可以对电池充电,有没有什么好方法啊!

网友B:
输入电压太低了,不能保证输出正常。

网友B:
找个0.4v的二极管直接降压试试。

网友C:
用电池的供电的话可以加个MOS管做开关,当电池电压低于一定的范围的话就关闭电池供电

网友D:
锂电池充电要专门的控制芯片的,可以去找mp3之类的电源电路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