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请教个电路

楼主(2010-11-09):
请教下该电路是如何工作的?
输入14伏,输出是多少?

网友A:
输出应该是11点几v。

网友B:
为什么呢?有反馈的哦,怎么不是一点多伏呢?

网友C:
5VSW 是个控制电压吧, 假设电压是x(未必5V吧)
如果 x<0.7V, Vout = 0;
否则: Vout = (1.2+2)/2 *x; 并 Vout < 14V;

网友B:
仿真了之后和楼上说的一样,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可以解释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