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430系列是不是降价了?

楼主(2010-11-09):
最近需要买些430F435IPZ,最高报价30/片(含增值税票,去除税额,合25块多,最低16.5/片(无票,说是10年原装的),并且主要集中在25左右的价格。
现在有点纠结:买16.5的吧,不知道是不是原装的,怕出问题。买30的倒是能保证质量,不过贵了不少(8块呢),马上几百片就差了好几千呢
请知道行情的朋友说下情况,谢谢!

网友A:
用过一点430的,还是一个字:贵!

楼主:
我是不喜欢430,太贵了

网友B:
这种东西有翻新的吗?

网友C:
不过它的功耗控制还是最好的,不然也不会有底气卖这么贵

网友D:
电池供电就用吧

楼主:
除非是干电池或者纽扣电池供电,并且长时间开机,否则,不用430,用锂电什么的或者不是长时间开机,很多单片机都能满足要求,他省那点电不及蜂鸣器或者振动少来两下

楼主:
继续顶,希望有知情人士能给出信服的答案

网友E:
价格可以参考淘宝嘛,总之便宜没好货

网友F:
呵呵,不知道说什么好,有的芯片是很贵的,收到的报价多了反而更不知道怎么去选择。估计我没给你报价,我的报价肯定会让你吓一跳的,但我绝对能保证质量。我想问你有没有收到报价是40多的呢?一个芯片决定价钱的因素很多。我想你买货也不是依据价格来买的,要核实他的公司。有的人明明不是原装的但你问他,他会肯定的说是原装的。所以你要好好考虑一下怎么选择啊?方便的话加我Q吧,1460493765我也不想你买我的,因为我的价格很高。呵呵。

楼主:
谢谢各位,这个公司,买了10次以上的货了,质量不错,他们给的价格一般稍高点,这次低了,所以才犯嘀咕,谁都想便宜还好货,相对的。
40多的如果是买个三两片的价格还凑合,要是买个几十上百片的话,就有点不地道了,30的能保证100%原装正品,带增值税票
卖的很贵的一般是这样的:
1.自己没实力或者销路不好,不能大量采购,所以自己的进价就高,再加上自己的利润就很贵了
2.做惯大客户了,小客户不稀得做,报个高价,愿要就要
3.自己的渠道不好,进的贵了
4.以前进的贵
5.以原装进口为由,愿者上钩
6.一锤子买卖,逮着一个是一个
这个是我的一点看法

网友G:
嗯哪,现在的市场价格不是很透明。
www.icbom.com

网友F:
你的情况我不知道,他这次低了可能是因为他们家的是库存。你这样去怀疑他的价钱,他看见后很可能会失望啊。呵呵。你分析的很多也很在理,如果你自己做这行了,你就会明白的。
第一。因为我们做这个,我们知道谁家是原装的还是散新的,我也自己在市场上面查看了价钱才回复你的。
你说的也存在,没有人会去买高的,货源渠道不一样价钱就不一样。
二:也不是胡乱报价的,你们会去听价格,我们也会去关注市场啊。
三:如果想拉住客户,没人会那么不地道的。
四:去国外订货和国内的现货本身价格就有差别。

网友F:
市场价格之所以不是很透明,是因为进口原装的,国产的,散新的,翻新的,假货的价格相差很多,可以说十万八千里吧。这要看你去怎样衡量判别了啊。

网友H:
我打算用 STM8L 替代 MSP430。

楼主:
除了我之外好像正好10个回复的,每人一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