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管理IC] 扫盲帖--恒流源电路工作原理

楼主(2010-11-09):
恒流源是输出电流保持不变的电流源,而理想的恒流源为:
a)不因负载(输出电压)变化而改变。
b)不因环境温度变化而改变。
c)内阻为无限大。

恒流源之电路符号:

      理想的恒流源            实际的流源

理想的恒流源,其内阻为无限大,使其电流可以全部流出外面。实际的恒流源皆有内阻R。
三极管的恒流特性:

从三极管特性曲线可见,工作区内的IC受IB影响,而VCE对IC的影响很微。
因此,只要IB值固定,IC亦都可以固定。
输出电流IO即是流经负载的IC。

电流镜电路Current Mirror:838电子
电流镜是一个输入电流IS与输出电流IO相等的电路:

Q1和Q2的特性相同,即VBE1 = VBE2,β1 = β2。

优点:
三极管之β受温度的影响,838电子但利用电流镜像恒流源,不受β影响,主要依靠外接电阻R经
Q2去决定输出电流IO(IC2 = IO)。
例:
三极管射极偏压设计
范例1:

从左边看起:基极偏压

所以 VE=VB - 0.6=1.0V
又因为射极电阻是1K,流经射极电阻的电流是

所以流经负载的电流就就是稳定的1mA新艺图库

范例2.

这是个利用稳压二极管提供的基极偏压5.6V
VE=VB - 0.6= 5V
流经负载的电流

范例3.

这个例子有一点不同:利用PNP三极管供应电流给负载电路.首先,利用二极管0.6 V的压降,提供8.2 V基极偏压(10 – 3 x 0.6 = 8.2). 4.7 K电阻只是用来形成通路,而且不希望(也不会)有很多电流流经这个电阻。
VE=VB + 0.6=8.8V
PNP晶体的560欧姆电阻两端电位差是1.2V, 所以电流是2mA

晶体恒流源应用注意事项
如果只用一个三极管不能满足需求,可以用两个三极管架成:

或是

也可以是

请您注意:恒流源是一个二端子的零件.市面上也有“稳流二极管” (current regulating diode, CRD)供小电流应用.大电流应用时,可以用IC稳压器串联电阻,或是使用MOSFET的方法。

网友A:
这种电路一般用在什么地方?

网友B:
不错,我的一个产品上就用了。是保持灯亮度一致的。

网友C:
认真的看完了。楼主说的很详细,我还得加强基础呀!学习!

网友A:
楼主提到的IC稳压器怎么用啊

网友D:
回复 楼主:
受益匪浅啊 !!!!

网友E(2011-01-07):
楼主:
  能不能把最后一个电路图详细的介绍一下,就是那个2个PNP构成的电路

网友F:
完全看不懂,做数字的对模电不通啊

网友G(2011-03-20):
绝对扫盲了啊,收益啊!

网友H:
加入扫盲队伍

网友I:
很好啊 ,加入:call:

网友J:
恩,积极加入:D

网友K:
我也加入

网友L:
不错的扫盲贴

网友M(2011-07-03):
呵呵 我觉得很好得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