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码管动态显示

楼主(2010-11-09):
数码管动态显示需要多少时间效果最好,最好有相关的**资料,最好有理论依据。

网友A:
一般75~100HZ的刷新速度就很好,这个没有最好的频率,跟 一些参数有关

网友B:
每个数码管显示1ms左右就很好了.所有数码管扫描时间不要超过20ms.不然会有闪烁感

网友C:
电影的刷新率为24Hz,
电脑的刷新率为60Hz,
电视机的最高刷新率为100Hz(多看看广告: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