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请教下快速进行大电流放电的电容选择

楼主(2010-11-09):
(无正文)

网友A:
超级电容

网友B:
江苏扬中县以前卖的一种水电效应放电仪用的存储电容可在充到1万5千伏时瞬间放电,作用到桩底采集反射波来检验建筑工程桩的质量。

网友C:
跟炸*一样的放电,要注意安全啊。

网友D:
低ESR,注意电流强度,否则会放气的

楼主:
我看了超级电容,但似乎电压都比较低

网友E:
超级电容容量大,但额定电压都在几伏内,搞个蓄电池好了,贵!

网友A:
我看了超级电容,但似乎电压都比较低
引用 楼主:

干啥用的,可以说吗。

楼主:
用来做测试的,因为电源的响应没那么快。所以想用电容放电来完成,放电的最大电流在100A左右。不知道用电容放电是否可行

网友F:
液中放电?这需要几千伏以上的电容组,复杂的外壳也可以用这种方式一次成型。可考虑用耐大电流脉冲的电容,如闪光灯电容、点焊机电容、充磁机电容串联实现,用火花塞做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