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在显示屏上显示阿拉伯字母?

楼主(2010-11-09):
我们想做一个智能电能表,显示屏上可以显示汉字又可以显示阿拉伯字。这个需要驱动程序和阿拉伯字库是吧?请高手指点。

网友A:
还需要汉字字库和一个电工

楼主:
一级菜鸟兄
    确实我写的不全,不好意思。我看的智能电能表显示屏是在固定地方显示字母和数字,这些都是怎么实现的?有没有这方面的材料。谢谢

网友B:
显示阿拉伯字母必须有阿拉伯文字字库,可利用操作系统的字库剪裁,但前提必须找个懂阿拉伯文的人。

网友C:
楼上真会讲,

网友D:
用现成模抉做吧

1602液晶显示模块的应用

http://tech.ddvip.com

  液晶显示器以其微功耗、体积小、显示内容丰富、超薄轻巧的诸多优点,在各类仪表和低功耗系统中得到广泛的应用。
  根据显示内容可以分为字符型液晶,图形液晶。根据显示容量又可以分为单行16字,2行16字,两行20字等等。
  这里介绍常用的字16字X2行的字符型液晶模块的使用方法。这是一种通用模块。与数码管相比该模块有如下优点:
  1.位数多,可显示32位,32个数码管体积相当庞大了
  2.显示内容丰富,可显示所有数字和大、小写字母
  3.程序简单,如果用数码管动态显示,会占用很多时间来刷新显示,而1602自动完成此功能。

  1602采用标准的16脚接口,其中:(模块背面有标注)
  第1脚:VSS为地电源
  第2脚:VDD接5V正电源
  第3脚:V0为液晶显示器对比度调整端,接正电源时对比度最弱,接地电源时对比度最高,对比度过高时会产生“鬼影”,使用时可以通过一个10K的电位器调整对比度(建议接地,弄不好有的模块会不显示)
  第4脚:RS为寄存器选择,高电平时选择数据寄存器、低电平时选择指令寄存器。
  第5脚:RW为读写信号线,高电平时进行读操作,低电平时进行写操作。
  第6脚:E端为使能端,当E端由高电平跳变成低电平时,液晶模块执行命令。
  第7~14脚:D0~D7为8位双向数据线。
  第15~16脚:空脚(有的用来接背光)
  1602液晶模块内部的字符发生存储器(CGROM)已经存储了不同的点阵字符图形,这些字符有,阿拉伯数字、英文字母的大小写、常用的符号、和日文假名等,每一个字符都有一个固定的代码,其中数字与字母同ASCII码兼容。
  其内部还有自定义字符(CGRAM),可用业存储自已定义的字符。

  查看原图(大图)
  1602模块的设定,读写,与光标控制都是通过指令来完成,共有11条指令,如下:

  指令   RS  RW  D7  D6  D5  D4  D3  D2  D1  D0
  1  清屏   0  0  0  0  0  0  0  0  0  1
  2  光标返回   0  0  0  0  0  0  0  0  1  *
  3  输入模式   0  0  0  0  0  0  0  1  I/D  S
  4  显示控制   0  0  0  0  0  0  1  D  C  B
  5  光标/字符移位   0  0  0  0  0  1  S/C  R/L  *  *
  6  功能   0  0  0  0  1  DL  N  F  *  *
  7  置字符发生器地址   0  0  0  1
  字符发生存贮器地址
  8  置数据存贮器地址   0  0  1
  显示数据存贮器地址
  9  读忙标志和地址   0  1  BF
  计数器地址
  10  写数据到指令7.8所设地址   1  0
  要写的数据
  11  从指令7.8所设的地址读数据   1  1
  读出的数据

  指令1:
  清显示,光标复位到地址00H位置。
  指令2:
  光标复位,光标返回到地址00H。
  指令3:
  光标和显示模式设置 I/D:光标移动方向,高电平右移,低电平左移,S:屏幕上所有文字是否左移或者右移。高电平表示有效,低电平则无效。
  指令4:
  显示开关控制。 D:控制整体显示的开与关,高电平表示开显示,低电平表示关显示 C:控制光标的开与关,高电平表示有光标,低电平表示无光标 B:控制光标是否闪烁,高电平闪烁,低电平不闪烁。
  指令5:
  光标或显示移位 S/C:高电平时移动显示的文字,低电平时移动光标。R/L,高向左,低向右。
  指令6:
  功能设置命令 DL:高电平时为4位总线,低电平时为8位总线 N:低电平时为单行显示,高电平时双行显示 F: 低电平时显示5x7的点阵字符,高电平时显示5x10的点阵字符。(有些模块是 DL:高电平时为8位总线,低电平时为4位总线)
  指令7:
  字符发生器RAM地址设置,地址:字符地址*8+字符行数。(将一个字符分成5*8点阵,一次写入一行,8行就组成一个字符)
  指令8:
  置显示地址,第一行为:00H——0FH,第二行为:40H——4FH。
  指令9:
  读忙信号和光标地址 BF:为忙标志位,高电平表示忙,此时模块不能接收命令或者数据,如果为低电平表示不忙。
  指令10:
  写数据。
  指令11:
  读数据。
  以下是在液晶模块的第二行第一个字符的位置显示字母“A”的程序:
  [Keil uVision2编译通过,AT89S51+12M晶振+JHD 162A模块成功显示]
  MCS51单片机编程

    ORG 0000H
    RS EQU P3.7  ;确定具体硬件的连接方式
    RW EQU P3.6  ;确定具体硬件的连接方式
    E EQU P3.5  ;确定具体硬件的连接方式
    MOV P1,#00000001B   ;清屏并光标复位
    ACALL ENABLE ;调用写入命令子程序
    MOV P1,#00111000B   ;设置显示模式,8位2行5X7点阵
    ACALL ENABLE ;调用写入命令子程序
    MOV P1,#00001111B   ;显示器开、光标开、光标允许闪烁
    ACALL ENABLE ;调用写入命令子程序
    MOV P1,#00000110B   ;文字不动,光标自动右移
    ACALL ENABLE ;调用写入命令子程序
    MOV P1,#0C0H ;写入显示起始地址(第二行第一个位置)
    ACALL ENABLE ;调用写入命令子程序
    MOV P1,#01000001B   ;字母A的代码
    SETB RS    ;RS=1
    CLR RW    ;RW=0 ;准备写入数据
    CLR E     ;E=0 ;执行显示命令
    ACALL DELAY  ;判断液晶模块是否忙?
    SETB E    ;E=1 ;显示完成,程序停车
    AJMP $
ENABLE:
    CLR RS    ;写入控制命令的子程序
    CLR RW
    CLR E
    ACALL DELAY
    SETB E
    RET
DELAY:
    MOV P1,#0FFH ;判断液晶显示器是否忙的子程序
    CLR RS
    SETB RW
    CLR E
    NOP
    SETB E
    JB P1.7,DELAY ;如果P1.7为高电平表示忙就循环等待
    RET
    END

http://hi.baidu.com/yuzeshze/blog/item/b0eed4ed1172b8d92e2e211b.html

1602液晶汉字显示

1602是一款最常用也是最便宜的液晶显示屏。最多可以显示两行标准字符,每行最多可以显示16个字符。
1602可以显示内部常用字符(包括阿拉伯数字,英文字母大小写,常用符号和日文假名等),也可以显示自定义字符(单或多个字符组成的简单汉字,符号,图案等,最多可以产生8个自定义字符)。

显示操作的过程:
首先确认显示的位置,即在第几行,第几个字符开始显示。也就是要显示的地址,如下表所示的显示地址。

一、显示常用字符。
1602液晶模块内部的字符发生存储器(CGROM)已经存储了160个不同的点阵字符图形,如下表所示,这些字符有:阿拉伯数字、英文字母的大小写、常用的符号、和日文假名等,每一个字符都有一个固定的代码,比如大写的英文字母“A”的代码是41H,显示时模块把地址41H中的点阵字符图形显示出来,我们就能看到字母“A”。
显示操作的过程:
首先确认显示的位置,即在第几行,第几个字符开始显示。也就是要显示的地址,如下表所示的显示地址。
[attachment=4688]
第一行的显示地址是0x80-0x8F,第二行的显示地址是0xC0-0xCF。例如想要在第2行,第3个位置显示一个字符,那么地址码就是 0xC2。在编程过程中,通常编写一个函数确定在某行某个位置显示数据。函数需要 行参数(y),和 列参数(x)来确定显示位置。程序参考如下

/***************设置显示位置**************************/
void LCD_set_xy( 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
{
unsigned char address;
    if (0 == y) x |= 0x80; //当要显示第一行时地址码+0x80;
    else x |= 0xC0; //在第二行显示是地址码+0xC0;
    Write_com(x); //发送地址码 0x80-0x8F 或者0xC0-0xCF
}

以上地址码,在显示过程中,可以直接应用,至于地址码的计算原理,如果想要研究,请参考其它资料,这里不做描述。
其次设置要显示的内容,即上面提到的CGROM内的字符编码。如显示“A”,将编码41H写入到液晶屏显示即可。通常设置地址和显示内容用一个函数来完成。代码参考如下:
//功能:按指定位置显示一个字符
//输入:列显示地址x(取值范围0-15) 行显示地址y(取值范围0-1), 指定字符
void DisplayOneChar(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unsigned char Data)
{
    if (0 == y) x |= 0x80; //当要显示第一行时地址码+0x80;
    else x |= 0xC0; //在第二行显示是地址码+0xC0;
    Write_com(x); //发送地址码
    Write_dat(Data); //发送要显示的字符编码
}

显示字符“A”调用过程如下代码:
DisplayOneChar(0,0,0x41);//功能:在第1行 第1个字符 显示一个大写字母A
在C语言操作时,还可以显示整个字符串。定义一个字符串显示函数,可以通过直接输入字符方式进行显示
//功能:按指定位置显示一串字符
//输入:列显示地址x(取值范围0-15) 行显示地址y(取值范围0-1), 指定字符串指针*p,要显示的字符个数count (取值范围1-16)
void Disp_1602(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p,unsigned char count)
{
unsigned char i;
    for(i=0;i<count;i++)
    {
        if (0 == y) x |= 0x80; //当要显示第一行时地址码+0x80;
        else x |= 0xC0; //在第二行显示是地址码+0xC0;
        Write_com(x); //发送地址码
        Write_dat(*p); //发送要显示的字符编码
        x++;
        p++;
    }
}
调用方法如下:
DisplayListChar(0,0,"hello world",11); //液晶1602第一行显示
    DisplayListChar(0,1,"
www.qm999.cn",12);    //液晶1602第二行显示二、显示自定义字符。

二、显示自定义字符。
1、首先取得想要的中文或者图形的字模数组。通过字模软件不能直接提取5*8点阵的字模数据,可以通过手动提取的方法。如下图所示,对应一个字符显示区域。每8个字节,组成一个点阵数组。

“日”的点阵数组即为 {0x1f,0x11,0x11,0x1f,0x11,0x11,0x1f,0x00}
2个点阵组成一个汉字取模举例:

“车”字取模数组为:{0x00,0x0f,0x02,0x04,0x07,0x00,0x0f,0x00,
0x10,0x1e,0x00,0x10,0x1c,0x10,0x1e,0x10}
将生成的点阵数组保存到CGRAM存储器中,生成自定义字符。1602内部CGRAM用于自定义的字符点阵的存储,总共64字节。由上一步点阵提取可知,每一个字符由8个字节数据组成。所以64字节CGRAM存储器,能够存储8组自定义字符的点阵数组。按照CGRAM地址划分为 0-7为第一组,8-15为第二组,依次类推56-63为第8组数据。把自定义字符的数组按8个字节一组存储到CGRAM中,程代码参考如下。
//功能:将自定义字符的编码数组 写入到CGRAM中.
//输入:自定义字符的编码数组
void Write_CGRAM(unsigned char *p)
{
unsigned char i,j,kk;
unsigned char tmp=0x40; //操作CGRAM的命令码
kk=0;
for(j=0;j<8;j++)        //64 字节存储空间,可以生成 8 个自定义字符点阵
{
    for(i=0;i<8;i++)    // 8 个字节生成 1 个字符点阵
    {
        Write_com(tmp+i);    //操作CGRAM的命令码+写入CGRAM地址.
        Write_dat(p[kk]);    //写入数据
        kk++;
    }
    tmp += 8;
}
}

上一步中,自定义字符存储到CGRAM的任意一组以后,每一个组(8个字节)也有一个显示编码。按顺序依次为00H-07H 。显示时,只要调用每一组的编码,即可以显示相应的字符。

注:内部常用字符显示时,显示编码是从0x20开始的。0x00-0x0f是专门留给自定义字符显示的。0x00-0x07和0x08-0x0f内容是一样的。例如:调用0x01 位置和0x09位置,显示的内容是一样的。
直接按照单个字符的显示方式调用显示函数,就可以显示自定义字符了。代码参考如下:
//在第1行,第7个位置显示自定义汉字 “年”
DisplayOneChar(6,0,0);    //显示 "年" //CGRAM 码 00
说明:此时“年”的8个字节点阵数组 ,存储空间为CGRAM的 00-07地址
也就是CGRAM的第1组数据存储区域,编码为0。 如果存储在CGRAM的08-15地址,那么编码就应该是 1了。

很多资料中,都没有详细介绍过CGRAM和CGROM的区别和用法,在1602调试过程中经常会被搞混。这里总结一点小技巧,希望能给需要的人一点帮助。
以下是显示效果:
常用字符显示:

单个和两个点阵的汉字显示:

图形显示效果:

网友D:
http://hanyu.iciba.com/wiki/69380.shtml

网友D:
这款椅子的设计灵感来自于阿拉伯数字“8”,俯瞰就是一个“8”字,圆弧处则采用了高低起伏的设计构成了两个相互割开的座椅,无论是用在公共场所还是家居装饰都能够给人很休闲的感觉。

  • 我想这样的创意最好几时做成过场的休息椅,当人们从高楼俯视而下时就是一组数字或其它图形!如果可以组成一组有效的电话号码,那放在新楼盘的广场上那真是很能打动顾客哦!

楼主:
谢谢 TYW!!
       我把这个资料回去好好看一下。

楼主:
chunyang
       这样做可以嘛,主要是以前没做过

网友E(2012-07-25):
阿拉伯文详细C语言解决方案与算法请联系 扣扣 :916824811

网友F:
T叔这次看错了……人家要的是阿拉伯文,不仅仅是阿拉伯数字。
阿拉伯文除了要有字库外,还要注意其是从右向左书写的。

对于电表类显示界面而言,应当只会显示固定的几个短语或者单词。建议用位图方式实现,没必要封字库。

网友:
前提是你的懂阿拉伯文。我想这个才是前提吧。

网友D:
http://www.genitop.com/Products/indexlist_GT20L24F6Y.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