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般双电源运放,是否可以按单电源接?

楼主(2010-11-09):
这里我说的运放是出了358,324这样的单双电源都可以的运放

比如tl084是双电源运放,请问是否可以VCC接5V而VEE接地呢,

当然工作点设置在2.5V上,多谢啦

网友A:
应该是可以的,主要就是偏置电压设置ok就可以了

网友B:
当然可以啦
如果是单电源5.5V以下电压的应用,推荐圣邦微电子的SGM8624/SGM724,性价比要好很多,请楼主参考规格:

网友C:
TL084、LF353之类的是不可以的。
电压不够。

楼主:
回复 网友C:

多谢回复,请问怎么个电压不够呢?

是如何看出来的?看pdf吗?

网友D:
单电源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但如果电源是5V和GND, 可能会导致输入电压的允许范围比较窄。因为这个运放的输入级电路决定了输入端的电压要比-VCC的电压至少高1.5V左右运放才能工作。如果电源是12V和GND,工作点是6V应该会好些。

你好 请教下高1.5V怎么来的

网友C:
规格书上只有最大电源电压的参数,没有写最小电压参数,反正我看了好几遍也没有找到。
有些厂家的参数示意图里,最小的电压从正负5V开始。
我实际测试过LF353,当电压低于7V到8V时,具体数字忘了,基本上连工作点都无法保证。

网友B:
呵呵,我也是看了好几遍都没有找到最小电压。坛子里就有个宁波波导研究院的朋友拿SGM8542取代LF353的,用单+5V电源供电,测试的结果SGM8542的输入失调电压与双电源供电的LF353相当,温度漂移好于双电源供电的LF353!楼主可以尝试测测看呵,规格书也放在这里给大家参考:
当然,如果要求更高,还可以采用SGM8581高精度运放,宁波那位朋友也有测试,测试结果就更比双电源供电的LF353好了,当然价格高精度运放比一般运放会贵些,规格书也放在这里供楼主参考:

网友E:
2.5V对设计者来说,叫做虚地,
对运放来说就是地,而VEE是-2.5V

网友F:
可以的,就是动态范围小
推荐在低电压供电场合用轨至轨(rail to rail)运放

网友G:
运放电源只有VCC和VEE,没有GND。

单电源和双电源供电对运放电源来说没有区别,只是对信号输入的共模范围影响。

所以你输入有2.5V偏置了,只要VCC/VEE满足幅值要求就可以。

网友D:
运放电源只有VCC和VEE,没有GND。
引用 网友G:

楼主所说的单电源就是VCC接+5V,所谓的VEE接GND。
运放的电源引脚叫什么名字只是个代号,没必要纠结于此吧。并且,也的确有运放手册把电源负端标为GND的。

网友H:
可以的,主要就是偏置电压设置ok就可以了

网友I:
12# 半个苹果 这位仁兄,什么是rail to rail轨对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