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若问NVT几句,先说声谢谢。

楼主(2010-11-09):
一、M051和NVC1X0的管脚都是兼容3V和5V吗?我看那图有LDO出来,3V的器件接LDO,然后器件的引脚就直接连接了,中间没有电平转换。但是手册没有特别强调GPIO的耐压,好象吧。从厂商的设计意图看却应该是不用转换了,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的。
二、MO51带的SPI接口SPI_0和SPI_1是不是只能分别带一个SPI的器件?好象也没有第二从机选择脚。
三、大家用SPI口来接74LS595点亮点阵屏的情况,一般在什么地方“点亮”一行数据,行选是74LS138,是用定时中断还是在主程序循环里面呢?
再说一声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