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块硬盘

楼主(2010-11-09):
我是一块硬盘 我是一个硬盘,st380021a,在一个普普通通的台式机里工作。别人总认为我们是高科技白领,工作又干净又体面,似乎风光得很。也许他们是因为看到洁白漂亮的机箱才有这样的错觉吧。其实象我们这样的小台式机,工作环境狭迫,里面的灰尘吓得死人。每天生活死水一潭,工作机械重复。跑跑文字处理看看电影还凑活,真要遇到什么大软件和游戏,上上下下就要忙的团团转, 最后还常常要死机。我们这一行技术变化快,差不多每过两三年就要升级换代,所以人人都很有压力而且没有安全感。每个新板卡来的时候都神采飞扬踌躇满志,几年光阴一过,就变得灰头土脸意志消沉。机箱里的人都很羡慕能去别的机器工作。特别是去那些笔记本,经常可以出差飞来飞去,住五星级的酒店,还不用干重活,运行运行word,上网聊聊天就行了。而我更喜 欢去那些大服务器,在特别干净明亮的机房里工作。虽然工作时间长点,但是福利好,24小时不间断电源,ups,且还有阵列,热插拔,几个人做一个人的事情,多轻松啊。 而且也很有面子,只运行关键应用,不像我们这里,什么乱七八糟的事情都要做。 不过我知道,那些硬盘都很厉害,不是scsi,就是scsi ii, fibre channel,象我这样 ide的,能混到工作站就算很不错了。我常常想,当年在工厂里,如果我努力一下会不会也成了一个scsi,或者至少做一个笔记本硬盘。但我又会想,也许这些都是**。不过我从不抱怨。内存就常常抱怨,抱怨他们主板部门的复杂,抱怨他如何跟新来的杂牌内存不兼容,网卡和电视卡又是如何的冲突。我的朋友不多,内存算一个。他很 瘦的而我很胖,他动作很快,而我总是很慢。我们是一起来这台机器的,他总是不停地说,而我只是听,我从来不说。内存的头脑很简单,虽然英文名字叫memory,可是他什么memory都不会有,天大的事睡一 觉就能忘个精光。我不说,但我会记得所有的细节。他说我这样忧郁的人不适合作技术活,迟早要精神分裂。我笑笑,因为我相信自己的容量。 有时候我也很喜欢这份工作,简单,既不用象显示器那样一天到晚被老板盯着,也不用象光驱那样对付外面的光碟。只要和文件打交道就行了,无非是读读写写,很单纯安静的生活。直到有一天,我至今还记得那渐渐掀起的机箱的盖子,从缺口伸进来的光柱越来越宽,也越来越亮。 空气里弥漫着跳动的颗粒。那个时候,我看到了她。她是那么的纤细瘦弱,银白的外壳一闪一闪的。浑身上下的做工都很精致光洁,让我不禁惭愧自己的粗笨。等到数据线把我们连在一起,我才缓过神来。开机的那一刹那,我感到了电流和平时的不同。后来内存曾经笑话我,说我们这里只要有新人来,电流都会不同的,上次新内存来也是这样。我觉得他是胡扯。我尽量的保持镇定,显出一副很专业的样子,只是淡淡的向她问好并介绍工作环境。 慢慢的,我知道了,她,ibm-djsa220,是一个笔记本硬盘,在老板的朋友的笔记本里做事。这次来是为了复制一些文件。我们聊得很开心。她告诉我很多旅行的趣闻,告诉我坐飞机是怎么样的,坐汽车的颠簸又是如何的不同,给我看很多漂亮的照片、游记,还有一次她从桌子上掉下来的的历险故事。而我则卖弄各种网上下载来的故事和笑话。 她笑得很开心。而我很惊讶自己可以说个不停。 一个早晨,开机后我看到数据线上空荡荡的插口。她一共呆了7天。后来,我再也没有见过她。我有点后悔没有交换电子邮件,也没能和她道别。不忙的时候,我会一个人怀念射进 机箱的那股阳光。 我不知道**这个词是什么意思,我有的只是她留下的许多文件。我把它们排的整整 齐齐,放在我最常经过的地方。每次磁头从它们身上掠过,我都会感到一丝淡淡的惬意。 但我没有想到老板会要我删除这些文件。我想争辩还有足够的空间,但毫无用处。于是,平生第一次违背命令,我偷偷修改了文件分配表。然后把他们都藏到了一个秘密的地方,再把那里标志成坏扇区。不会有人来过问坏扇区。而那里,就成了我唯一的秘密,我常常去看他们,虽然从不作停留。 日子一天一天的重复,读取写入,读取写入...我以为永远都会这样继续下去,直到一天,老板要装xp却发现没有足够的空间。 他发现了问题,想去修复那些坏扇区。我拒绝了。很快,我接到了新命令:格式 化。 我犹豫了很久 ........... ........... ........... ........... ........... track 0 bad, disk unusable

楼主:
我是一条内存

我是一条内存,我在一台台式电脑里工作,但是我记不得我是从哪里来的,是什么牌子,因为我健忘。我的上司是cpu大哥,他是我们的老大。都说他是电脑的脑子,可是我看他的脑子实在是太小了,比我还要健忘。每天他总是不停的问我,某某页某某地址存的是什么?我总是不厌其烦的告诉他,可是不出一秒钟他又忘记了,又要问一遍,一次我说大哥你烦不烦,你就不能记住点有用的东西?他说“内存兄弟,我有苦衷啊,每天都在不停地做题,头晕眼花的,我也难啊。”

  其实我不愿意跟他计较,因为他脑子小,思维也很简单。虽然说他是我的上司,可是每次睡觉醒来,他连要干什么都不记得了,总是急急忙忙地找bios兄弟,“嘿,哥们,今天干什么来着”。bios总是很不耐烦地把每天必做的工作说一遍,然后就去睡觉了。接下来就轮到我和c哥瞎忙了。
  在机箱里的兄弟中,我最喜欢硬盘。他脑子大,记得东西多,而且记得牢。他说话的速度很慢,而且很少说错,这说明他很有深度,我这么感觉。cpu也这么想,不过他很笨,每次都忘了硬盘是谁。开机自检的时候总要问:嘿,那家伙是谁?
  "st380021a!"我总要重复一遍。
  硬盘很喜欢忧郁,我觉得像他这样忧郁的人不适合做技术活,迟早会精神分裂的,但是他不信。
  其实睡着的时候我总是把几乎所有的东西都忘记掉,但是我从来都不会忘记朋友。有一块地方叫做cmos,那是我**的最深处,保存着硬盘、光驱的名字。有些东西应该很快忘掉,而有些东西应该永远记得。我再梦中总是这么想着。
  bios是一个很奇怪的家伙,他老是睡觉,但是却总是第一个醒过来。让我们自检,启动,然后接着睡觉。我知道如果我在cmos里头把bios shadow选项去掉,他就睡不成了,但是看着他晕晕乎乎的样子,也就不忍心这么做了。他对人总是爱搭不理,没有什么人了解他。但是这次硬盘恋爱的事,却使我重新认识了他。
  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机箱里似乎来过一块笔记本硬盘,很可爱,说实话我也喜欢她。不过现在除了记得他可爱,别的都忘记了。这就是我比硬盘幸运的地方,我把所有应该忘记的都忘记了,但是他却什么都记得。
  自从笔记本硬盘走了之后,硬盘就变得很不正常。每次他的磁头经过一些地方的时候,我们都能感觉到电流很不正常。
  “硬盘这是怎么了?”我问cpu。
  “谁是硬盘?”
  我就知道和cpu没有办法交流,倒是bios没好气地说:“那个傻瓜恋爱了”。我不知道什么是恋爱,因为我记不住东西,似乎有一些人或者事在我生命中留下过痕迹,但是我都轻率地把他们忘记了。
  bios对我说:“对你来说**太容易了,所以你遗忘得更快,生命中能够永刻的**都带着痛楚。”我不懂,但是我知道bios曾经被刷写过,那时他很痛,像要死了一样。我的**是轻浮的,不像他们……我很羡慕他们,因为他们拥有回忆,而我们有,从此我也学会了忧郁,因为我在cmos里面写下了“忧郁”两个字。
  硬盘一天比一天不对劲,终于有一天,cpu对我说:下条指令是什么来着?
  我一看,吓了一跳:“format”
  “是什么?”cpu很兴奋,这个没脑子的家伙。
  我还是告诉了他。我不知为什么这么做。
  硬盘犹豫了很久,终于说了一句 track 0 bad, disk unusable。
  电停了,很久很久,我在黑暗中数着时钟。
  一个月后硬盘回来了,也许最后的挣扎也没有使他摆脱残酷的**,他被低格了。他什么也不记得了,如同一个婴儿,我们很难过,但是这未必不是一件好事,他以后不用痛苦了。
  为了恢复数据,笔记本硬盘回来了。"hi,st",她说,"你不认识我了?”
  硬盘没有说话,似乎低格对他的伤害很大。
  过了一会,他说:“对不起,好像我们没有见过吧……”。
  笔记本硬盘显得很伤心,我能感觉到她带泪的电流。“想不到连你也这么健忘”。
  “哦……”。硬盘没有回答。
  我很难过,笔记本硬盘的心里依然记着他,而他把一切都忘了,而那正是他最不希望忘却的。究竟是幸运,还是痛苦,我说不上来,只是觉得造化弄人,有一种淡淡的悲凉。
  这时从bios传来一阵奇怪的电流,我感觉到硬盘的表情在变化,由漠然到兴奋,由兴奋到哀伤,由哀伤到狂喜……
  “ibm,你回来了……”。
  ………………
  ………………
  ………………
  ………………
  ………………
  后来bios对我说,其实他并没有睡觉,自从硬盘把那些文件藏起来以后,他就料到会有这样的结局,于是偷偷地把其中一些文件放到了备份里。
  “幸好我是dual bios,虽然藏得不多,还足够让他想起来……”。
  我想bios保存这些东西的时候一定很疼,“为什么这么做呢?”
  “呵呵,我们是朋友嘛”。

楼主:
我是一块cpu

我是一块cpu,原装intel,在一台普通的台式计算机里供职。我有个小弟是内存,我要靠他时时刻刻陪伴我工作,其实有时候我并不是没有某某地址的资料,而是懒得翻--麻烦。

还有一个老大哥叫bios,每次那该死的主板把在睡梦中叫醒的时候他都提醒我该做什么,这让我的工作基本没出过什么失误。

刚下生产线的时候跟我一样的兄弟们都踌躇满志要干一番大事业,但是自从我到了这个岗位的时候就一直没见过他们,不知道他们怎么样了。我这里的工作环境简直糟透了,工作空间就不说了,还热的要命,题一多的时候我头晕,什么都记不住,我命不好,还是用着电风扇,听硬盘兄弟说我在生产线上的一哥们已经洗上冷水澡了,我想感觉一定很happy。

硬盘兄弟的话不多,很深沉的样子。内存说他不适合技术工作,每次说他的时候他总是笑,也不争辩,很有大将风度,不过我不这么认为,搞技术也需要一些稳重的人嘛。硬盘兄弟有一些忧郁,有些诗人的风范,不怎么爱说话,但是知道的事情多,我们搞的一些东西最后也要放到他那里,从来没丢失过。

现在cpu的技术更新很快,差不多每三个月就要更新,硬盘兄弟这方面的消息不少,虽然他不怎么说,但是压力搞的我也很压抑。

有时候我会忘记硬盘的名字,"st380021a!"小弟经常这样提醒我。我这个小弟是个话唠,天天唠唠叨叨的没完没了,一般工作不忙的时候大家也跟他侃几句,反正闲着也是闲着。不过我这个小弟满不错的,我很健忘,有什么事情我就问他,一般都能得到满意的回答,不知道的他会帮我问硬盘兄弟。

老大哥bios每天都晕忽忽的,但是我知道他是一个有心计的人。

其他的人离我远一些,一般我也懒得找他们干活,象光驱,显卡什么的我就打发小弟告诉他们该干什么就坚守好岗位,别偷懒就行了。虽然我是他们的头,但是我上边还有一个老板,一些事情也身不由己啊。

“什么,硬盘恋爱了?”,听到bios大哥说出这个消息着实令我吃了一惊,往思维的深处搜索一下,好象有那么一块ibm曾经来过,不过时间很长了,记不清楚摸样了。最近工作很忙,一直没发现硬盘兄弟这几天有些不对头,速度变慢不说,有时候还怠工,这在以前是从来没有的事情。我记得公司有规定不许在公司内部谈恋爱啊,硬盘兄弟怎么犯了这么低级的错误呢。来不及多考虑,又来题了,“靠,一天天作题,老板你想把我累死啊”

硬盘兄弟的低级错误终于导致了严重的后果,他被低格了。拿回来的时候我们大家都很伤心,我们知道他再也不是我们熟悉的兄弟了,他被洗脑了。我们慢慢的启发他,不断的变换电流企图重新激发他已经消逝的**,可以没有用,硬盘兄弟还是记不得以前发生的事情,没办法,顺其自然吧,内存一直在那里喋喋不休,告诉硬盘以前发生的事情,硬盘也用心记下了,也不知道他能不能理解。

直到有一天……

老板为了恢复数据把笔记本硬盘叫了回来,她还记得硬盘兄弟,可是看起来他已经失去了对她的**。笔记本硬盘显得很伤心,我能感觉他心里的痛,因为我也感到那么一丝丝的痛楚。

事情跟我预料的一样,bios大哥果然是个有心计的人,他保留了硬盘的一些东西,我知道他牺牲了很多,但是对于硬盘兄弟的“复活”我认为是值得的。“我们是朋友嘛”bios大哥的话很是让我感动。“我*,你不早拿出来,害的我们费了那么多的劲给他恢复**”内存又在喊叫了,看得出来他也很激动。

我想应该是我做点什么的时候了……

笔记本硬盘离开的时候我突然装病停止了工作,虽然老板有些发怒不过他最后还是将笔记本硬盘重新接到了数据线上。

bios大哥还是那么稳重,硬盘兄弟感激的看着我,内存正在为新来的笔记本硬盘介绍我们的兄弟。

“呵呵,我也没什么好说的,我们是朋友嘛”

楼主:
我是一个机箱

我是一台的电脑的机箱,嗯,其实我自己也不知道该叫自己什么,反正这台电脑里面的大大小小的零件,别人一般都看不见,如果需要看看什么东西的时候,按照我们这的规定,必须先通过我才能转达。

当然,我并不是我们电脑权利机关——他们只是通过我找人而已,你们可以叫我前台,外壳这个名字呢很土,但是也算是对的,呵呵。其实我几乎算是这台电脑的各种零件里面最不值钱的一部分了。我和cpu的身家几乎相差20-100倍,有的时候我也是很奇怪的,同样是一块铁,差别咂就这么大呢?

不过当外面的人来看我们这台电脑的时候,我就最喜欢听那些官员模样的人说:
看,你这电脑真得不错阿。其实他只是看到我的漂亮外表罢了:),他们才不知道我们电脑里面的零件一个个都是奇模怪样、灰头土脸的呢,呵呵。

我所知道的这个世界上,真的有很多人,评价一台电脑仅仅通过他们对我们这些机箱的印象,而不是每个人了解一台电脑时,都会很内行地问:cpu是哪个厂家出来的?cpu什么学历阿?内存性能怎么样?主板架构好吗?什么???主板是从xx厂家来的阿,那兼容性一定不怎么样,我听说xx厂家阿…………嘘,这些话别和别的零件说。唉!
我平时的任务,再还有的,就是保持电脑的外观整洁了。这是我的工作的重要一部分阿,所以我喜欢上班的时候也偶尔照照镜子,化化妆阿什么的。对了,我不知道桌子上那些书本为什么看到我的眼神总是怪怪的,同样都是女孩子,为什么他们不喜欢照镜子化妆呢。她们一定是嫉妒我:(

和我聊得来的,说来惭愧,就只有抹布了。她不是属于这台电脑的,她为整个桌子服务,偶尔还会去别的桌子帮忙。她闲着得时候,就会主动找我聊天。她很羡慕我,我看得出来,她总是耐心听我说我的电脑或者我的有趣的事情,等我说累了,让她自己说的时候,她就什么都不愿意说了。要说她也就总是反复说,她有个朋友的女儿,在一个贵妇人那做手绢的工作,是如何如何的显耀和高贵。我这时总是在心里想她真逗,把我们大家都不可能做的事情当作自己的乐子,如果不是她的年纪太大了,我会和她成为好朋友的。我没有好朋友,我和硬盘内存他们虽然在一台电脑上面工作,但是我和他们真的很不一样。我不知道他们整天在黑屋子里面神秘习习的捣鼓什么。偶尔我也想和他们搭搭话,这时内存会说一些漂亮话,但是没有什么用,硬盘总是先笑笑,然后就不说什么了,最坏的就是cpu了,我和他说话,他总是不但搞不清我是做什么的,而且一看我身上别说数据线,连根电线都没有,扭头就走了:(

哼,我不知道他们身上那些鬼数据线贵电线有什么好的。比如说声卡吧,刚来的时候听说是在什么名牌厂家里面用了很长时间才培养出来的,身价特别贵,专门处理什么什么工作的专家,数据线什么都先不说,光为了他装驱动都花了主人两个小时。结果一开始工作,整个房间里发出鬼一样的叫声,气的我们主人再也没有用过他。只不过后来来了一个主人的朋友才重新用他,说以前工作不好只是喇叭的问题,换了一个喇叭。我看八成只不过给替声卡一个台阶下吧,像我这样的,别看只用几颗螺丝钉就安装好了,从来都不会工作失误,哼机~~~~~

说到硬盘,他身上也有很多的数据线阿什么的,但是他就还好,从来不为这些鄙视我。他很厚道,什么工作短时间不好做大家都会推给他,好做的cpu都分给内存或者别人做了,声卡阿,显卡啊什么的也都总是欺负他。我对他说你身上同样这么多数据线阿电线阿,你为什么不反抗阿,他总是笑,也许这就是所谓性格吧,我想。
终于有一天,他们几个在开会,网卡反复对cpu说:主人现在需要下一部电影。cpu就很为难地劝硬盘再挤出一些空间出来,硬盘已经连续工作几个月也没有休息了,红着脸说可能放不下,但是鼠标和键盘两个对此都是不依不饶。我看到他们两个就气坏了,不就是总裁看电影的时候你们就可以歇歇了,这群小零件阿!!我跑进去,大声说:硬盘大哥,什么东西你那要是放不了,你放我这我替你看着吧。整个电脑沉默了半分钟,然后爆发了这电脑有史以来的最大的哄笑声。

我哭了。不光是为了他们笑话我,还因为硬盘事后连安慰我的一句话都没有。抹布暗地里替我搽眼泪都好几天了,不过后来,我就很快原谅硬盘了,也包括其他的零件。我不是一个有**力的零件,我和硬盘不一样,他总是心里装着很多很多的事情,抹布说,那些事情多的惊人,比桌子上所有的书加起来都还要多。我不知道那些破破的书里面有多少事情,但是我相信抹布的话。抹布看上去很脏,但是她其实知道很多。
我原谅了硬盘,但是还是为他的忧郁感到难受。后来抹布对我说,我心里的难受之所以是因为积累一点静电,她细心地擦擦很快就发泄出去了。但是像硬盘,那些电都通过那些线流到他的内心深处,很难被宣泄出来。抹布叫不出那些线的名称,也分不清用途,但是她看的出来,那些线里面流的都是痛苦。她说cpu阿,内存阿这些零件,痛苦来的快释放的也快,只有硬盘这种性格的零件才会把痛苦埋藏在心里。抹布还说,像硬盘这样的零件,就算你去擦,他也未必能够把痛苦释放。

我不是抹布,也不能释放硬盘的内心的电,以后我就不和硬盘说话了,但是我一直默默关注他的变化。我想我和他是永远不可能联在一起的,但是我看到他沉默的面孔还是真替他难受。有时候想,有一个零件能让他快了起来该多好啊:)

有一天,一个漂亮的女孩来拜访我们主人,她带来完全不同的一台电脑。我只看见她的电脑那么薄那么小,外表看上去那么漂亮那么苗条那么光彩照人,我一直对自己外表的自信都动摇了。抹布也和我一起挣大了眼在旁边惊讶地看,她也没有见过这样的电脑,她本来想上去给他们服务,结果被他们的女主人礼貌地制止了。我特别注意地看那个电脑的外壳,身上倒也没有什么电线数据线阿什么的,但是我看得出来,她肯定也是从一个很有名气的厂家用了很长时间才培养出来的,所以她的表情总是带着那么一丝高傲,她和他们电脑其他零件也不像我这么生分,她可以很轻松地和他们有说有笑的,这就是气质吧,我想。

很快,一件更令我嫉妒的事情发生了。主人在他们电脑和我们电脑之间联了一根线,突然,我惊讶地发现硬盘特别高兴起来。他那几天很活跃,话也特别多,甚至主动要求声卡放歌,当然,偶尔莫名其妙问我:你觉得他们的电脑怎么样阿。抹布对我说,只有可能他遇到了他能理解也能理解他的人。我就不理解,抹布她和我一样不能读懂到那根线里面传递的是什么内容,她怎么能这么瞎猜。那几天,我拼命地想读懂那根线里面流动的是什么,为什么会让硬盘这么兴奋,但是我看不到,而这么做的结果,只不过让我心里的静电慢慢积蓄起来。

我心里的嫉妒开始疯长,我觉得硬盘肯定是看上他们电脑的外壳了,我对抹布说他们电脑的外壳真是臭美,薄薄瘪瘪的,黑不溜秋的,有什么好看:(,抹布也很同意我,我又接着说硬盘也很不好,硬盘真贱,真贱对于我们零件来说是很难听的话,抹布就让我别说了,然后轻轻地擦着我。我只希望这日子早点结束。

终于等到结束了,一天,那个电脑的女主人蹦蹦跳跳地来拔那根线,手一碰到我身上,立刻被电得跳起来,我听见她骂了一句脏话,然后对我们电脑的主人说:你赶快换一个笔记本得了吧,你这电脑土死了!什么,她要他换掉我们,我懵了,她还对他做了一个鬼脸?恶心:(

但是后来很快,主人真的决定要换电脑了,大家要散伙了。我看着他们不再整天开会,而是忙忙碌碌找自己的前途,我心里说不出的难受。我没有什么事情做,我哪儿都不想去,我只想一个人静静地看着硬盘,度过我和他最后的时光。
主人看上去对别的零件都不在意,就是对硬盘特别客气,好像是希望从他那弄一些什么东西转移到新电脑上。我不知道硬盘心里面那些比书还多的东西是什么,但是从来没有看见硬盘的脸那么红过。难道剥夺他的一些**比把一些工作强加给他还让他难受?后来硬盘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不愿意给,主人弄了一通宵,好多主人的朋友都来帮忙也没有办法。天亮的时候主人发怒了,说要format了他,后来又扬言要砸了他,最后还是决定把硬盘送废旧店回收。

硬盘走那天,我被拆下来,放到一堆杂物中间,没有见到他,也没能送他。抹布见了他最后一面,抹布告诉我主人最后还是动了感情了,让抹布好好把硬盘擦了一遍。硬盘用最后的机会对抹布说,他既不恨主人也不恨其它任何零件,他也再没有更多的遗憾,他说只恨他有太多的**,也就有太多的期待。他说他愿下辈子做个比我更大机箱,可以在我外面好好保护我。

再后来,抹布也把我擦了一遍以后,我也离开了,从此再也没有见过他们。

楼主:
我是一块主板

我~~~~~~是一块主板,在一台台式电脑里工作,出厂时在我的大脑里植入了intel的i845d芯片组,所以大家都叫我845。我是办公室里资格最老的成员,除了完成本职工作以外还负责为每一位新同事安排办公位置,并且在日常生活中还要替他们传递消息,时间久了,大家尊敬的称我为模范保姆,怪不得我的大名叫“motherboard”呢。跟我关系最好的同事是bios,也是在出厂时就被焊接在我身上的,尽管有人认为他只是我的附属品,但我一直把他当成自己最贴心最忠实的朋友。每次接到开机请求的时候,我只是简单地把电源打开,其他的事情都交给bios老弟去做。bios在办公室里的人缘很好,每天都热情向各位同事嘘寒问暖,谁有个头疼脑热的都是他报告给我处理的,有新同事加入或者有人旷工他更是一一记录在案。bios身体很好,几乎从来不得病,不像那块大硬盘,隔三岔五就被感染上某种病毒。不过今年10月26号bios老弟得了一种怪病可把大家吓坏,主人偷偷告诉我说这种病相当于人类的sars病毒,还把所有人都放了长假,bios最后被送到医院确诊为cih病毒感染,住了半个月才治好,还换了几千cc的血,害的我一直陪着他寸步不离。

南桥北桥这对孪生姐妹也是从出厂时就陪在我身边的死党,女孩子么,比较乖巧,口才又好,所以我让她们替各位同事传递消息。南桥负责与i/o接口以及ide设备通信,北桥负责与cpu、内存、显卡沟通。有她们在我身边我的工作轻松多了,不过我们的默契关系却被后来加入的创新声卡妒忌得要死,他经常无病呻吟地被那首古诗:“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其实我知道主人只喜欢听流行歌曲,不可能让创新声卡放这种东东的,他属于工作时间干私活。

我的死党当中还有声卡和显卡,他们都集成在我身上,但我的主人好象对他们并不满意,硬塞了一块丽台显卡到AGP办公区,我和南北桥当然替自己的兄弟鸣不平了,于是联合起来,故意把丽台显卡的数据有意无意地丢掉一些,结果当然是丽台显卡被解雇而我们的显卡继续上岗了。接下来主人又在PCI办公区塞了一个创新声卡,这次我们没敢把他赶走,怕主人一气之下把我们统统解雇。不过由于原来的声卡跟我的特殊关系,没被炒鱿鱼,而且每天不用干活还能跟其他同事有说有笑的,竟然因祸得福,成了办公室里最幸福的人。

办公室最忙碌也是最邋遢的是intel的cpu,都说他家人聪明,但他们的名字却又土又没有创意,他爷爷叫奔腾2,他爸爸叫奔腾3,他自己叫奔腾4,听说他妈妈家那几代人的名字也挺土,都叫塞扬几的,我开玩笑地对他说:“以后你儿子可别叫奔腾5呀,你看人家amd家的孩子毒龙、雷鸟都不错”。cpu傻笑着回答:“恩呐,我外甥女的名字就挺特别的,是我帮她取的,叫图拉腾”。cpu虽然工作热情很高,但常常把身边的北桥弄的脏兮兮,为此爱干净的北桥不断向我抱怨cpu身上的臭汗和不断抖落出来的灰尘让她难以忍受。

我除了建议主人给cpu换上coolermaster纯铜超静音的风扇外也没有别的办法,毕竟人家是主人最宠幸的员工,主人向朋友介绍自己机器配置的时候都总是炫耀一下cpu,我真想不通人类为什么这么虚伪,对我这个忠心耿耿的主板只字不提,难道物美价廉成了我的错!

本来我不想谈论别人的隐私,但自从木子美把性爱日记公布之后社会风气彻底变了,连我们办公室里老实巴交的大硬盘都把自己的初恋在网上公布了出来,接下来内存也公开暴光了自己的日记。既然这样我也说一说我们的大硬盘恋爱事件吧:其实大硬盘和那块ibm笔记本硬盘之间眉来眼去的一举一动根本逃不过我的眼睛,因为他们每次交换的数据最终都要通过南北桥进行,其实就等于落入我的掌控之中了。不是放马后**,当初ibm笔记本硬盘来的时候我就不同意,一来办公室太小了,我多次要求主人换个大点的房间,他就是不同意,后来说ibm笔记本硬盘只是个临时工,在这里做一个星期,我才勉强给她腾出一个靠近角落的位置;二来这么长时间所有同事和大硬盘关系相处得都不错,怕大家不适应新同事,交换想法时会产生矛盾;还有个原因是,到中国发展的ibm笔记本硬盘的两个哥哥——ibm40g硬盘和ibm60g硬盘经常无故扔掉数据、拒绝工作,还死不要脸拒绝向中国用户道歉,作为带有5/6美国血统的我都觉得ibm家族做得太过分了。不过说实话,新来的ibm笔记本硬盘工作起来还是挺令人满意的,她有2m缓存,每秒钟7200转,而且很文静,长得又秀气,怪不得大硬盘渐渐喜欢上她了。

本来同事们都很看好这一对,可是有一天,显示器告诉大家一个惊人的消息:“网上说ibm笔记本硬盘要嫁给日立硬盘当小妾了”!大硬盘愤怒了,他找到ibm笔记本硬盘问是不是真的,她到底喜欢自己还是喜欢哪个小日本。ibm笔记本硬盘黯然神伤,哭着说:“大硬盘,我的心永远是你的.....”,那一夜他们海誓山盟,缠绵一夜。第二天,大硬盘从睡梦中醒来,看着身边空荡荡的数据线对天长叹:“哎,日本人,我和你不共戴天!”,从此大硬盘郁郁寡欢,工作慢慢吞吞,整天沉浸在痛苦而又甜蜜的回忆当中。我们劝他振作起来,以事业为重,不要被感情困扰,但大硬盘只是苦笑道:“爱情,你们没有经历过,永远也不会明白的”,我们谁都没谈过恋爱,只能面面相觑。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键盘突然告诉我一个噩耗:主人要求对大硬盘进行format,我感觉到了事态的严重,指示显示器提示主人一下“youwilllosealldataon大硬盘,proceedwithformat?(y/n)”,主人嘟囔了一句:“faint,怎么这次出中文了”,毅然按下了‘y’。

一种不详的预兆涌上我的心头,这次我没有通知北桥,而是自己亲自找到大硬盘:“我知道,忘掉一个人很难,但你不能一辈子活在**里,忘了她吧,抹去那段**也许你会更好过”。大硬盘仰天长叹:“做不到,我做不到,好兄弟,帮我最后一个忙,以后不要再向我和ibm笔记本硬盘的数据线上传输信号了,那根数据线上有她临别时流出的眼泪,我希望能和她用过的数据线一同被埋葬或者被丢弃……”。

230毫秒后,主人在屏幕上看到了大硬盘大最后一次工作报告:

......track0bad,diskunusable......

楼主:
我是一条数据线

我是一条数据线,很普通的那种,是随主板一起来的。我不会说话,只能任老板摆布,他叫我怎么弯我就怎么弯,叫我连接谁我就连接谁。CPU是我们的老大,硬盘和内存是我的大哥,我的生命就是传输他们的命令和资料。过去的我很干净,白白软软的皮肤曾经是我自豪的资本,现在,我再不这么想,因为我变黑和变硬了,老大的温度,过量的风都让我身心憔悴。我知道,我的生命快要走到尽头了。但是我并不遗憾,为什么?我也说不清,也许因为笔记本硬盘来的时候是我接待的她,她和硬盘的一频一笑、还有他们淡淡的感觉都是通过我的身体传递给对方。我比CPU和内存都先知道硬盘恋爱了,可是我说不出来,我不是高科技的产物,不能和他们直接对话,但那一刻,我感觉很温暖。得知硬盘失去**那一刻,我感到绝望,我无能为力。也许这就是生活吧,无法预料的未来,我们都会
衰老,都会跟不上时代。

笔记本硬盘又来了,还是我接待的她,她向硬盘打招呼,硬盘却已经认不出她了,我心里有说不出的苦涩,从穿过我身体那有些特别的电流里,我感受到笔记本硬盘的失落和感伤。你能体会伤感传遍身体的感觉吗?我能,我曾经全身心的感受过他们的快乐,那些细小的电流曾经带给我多少快乐。但现在,仅仅剩下悲伤。我说不出来,否则一定是痛哭吧。

BIOS冒着生命危险为硬盘保留了一点点**,我们真心希望硬盘能恢复对笔记本硬盘的感觉,我,不能说,但是我用心去祝福他们,谁让我们是朋友。

楼主:
我是 BIOS

我是一块可擦写内存,住在一个脏了巴几的台式机里。机器里还有内存,硬盘,cpu什么的,他们管我叫BIOS,我觉得他们真的是没什么文化,BIOS只不过是我记住的一些内容,我的名字可不是这个!照此逻辑我也可以管硬盘叫DOS什么的,什么事儿啊!所以我不大爱搭理他们,一般干完我自己的事我就去睡觉,或者冷冷的旁观他们忙来忙去,有时高兴了也聊两句,有什么办法哪,我爸爸说过,朋友是不可以选择的,而且朋友会和你在一起一辈子。

内存是个饶舌的家伙,整个机箱里就他的话多,总是很快乐的样子。通常这种快乐都来自于浅薄,内存就是个浅薄的家伙,什么事儿都不往心里去,就算犯了什么大错误,让他睡一小觉也就没事儿了。硬盘就不一样,什么都记在心里,也不管有用没用的,还经常装深沉,据说这样子的男人反而很讨小女生的喜欢,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有时我也觉得我自己的心理可能有点问题。机箱里本来就是一个阴暗、闷热和吵闹的地方,实在让人的心情很难好起来。我怀念我父亲母亲他们那个年代,那时的可擦写内存们过一段时间就有机会去休假,可以在海边晒晒阳光,原来身体有点儿小病小灾的也就好了,回来后就像换了个新人,一个个看起来都精神焕发、神采奕奕的。可现在我们的老板根本就不给我们休假的机会!如果有病就先给我加上比平时用的高好几倍的电压,然后再跟我review,每次搞得我都是痛不欲生。

这样的生活过阿过的,好像也没有什么尽头。直到有一天。

这一天的开始就与众不同,我正在睡觉,突然一股异样的电流把我唤醒,电流里有我从未感觉过的成分,一种柔柔的东西,与平常习惯的粗暴与生硬完全不一样。我睁开眼睛,原来机箱里来了一个新人,是一块漂亮的IBM笔记本硬盘!她的漂亮和精致让人窒息,说话也是柔柔的,非常好听。我高兴地跟她打了招呼,我们聊了一会,然后我又把她一一介绍给我的朋友们,那天我说的话一定比平时多了好多倍。看得出每个人都很喜欢她,就连那个没什么头脑的CPU老大也很喜欢她,虽然他还是象平常那样忙得晕头晕脑的,也时不常没话找话地跑我们这儿来。内存当然不用说了,像个跟屁虫一样围着IBM硬盘转来转去,喋喋不休的。只有我们的硬盘兄弟还是那幅深沉的样子,估计是有点自惭形秽吧!

接下来的几天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日子,每天我总是第一个跟IBM笔记本硬盘说早晨好,再陪着她去做早操。她不管是做操还是工作,总是轻轻地哼着好听的曲子,我如果不说话就静静地听,内存说我忙完自己的怎么不去睡觉,我也没理他。

但我渐渐地发现情况有点不对。好像IBM笔记本硬盘对本不大理她的硬盘兄弟发生了兴趣。他们开始聊得越来越多,IBM笔记本硬盘有很多我们没有听说过的经历,快乐的不快乐的,她都告诉了我们的硬盘兄弟;硬盘就安慰她,讲写酸酸的道理,有时还讲笑话给她听,他们就一起笑阿笑的,我从来不知道硬盘兄弟还会讲笑话。我感觉一阵心痛,我知道我是在嫉妒他们,虽然我有点不愿意承认。

接下来的日子就越来越难过了,我试着跟笔记本硬盘说说我的心事,但她好像根本没听懂,我又没有足够的勇气说得更明白。机箱里也安静了许多,只有硬盘兄弟每天象换了一个人似的。

这样的日子终于结束了,IBM笔记本硬盘没有告别就离开了我们,日子又回到了以前的样子。我倒是很快想通了,命中注定不是你的,争也没有用,虽然有的时候想起那个优美的身影还是有一种隐隐的心痛。不过硬盘兄弟的情况却越来越不正常,我知道他不能忘记笔记本硬盘,我有点幸灾乐祸,又有点可怜他。我们劝他有些事情该忘就忘了吧,也许IBM笔记本硬盘是个轻浮的女孩儿,可他不听我们的,我们只好看着他一天一天消沉下去而束手无策,似乎只有回忆能让硬盘兄弟硬撑着活下去。

一天我突然发现一阵骚动,硬盘的脸涨的通红,我问内存,他说硬盘接收到了删除笔记本硬盘**的指令,我知道硬盘宁死也不会删除掉那些**的,那是他生活下去的勇气,但我也知道他没有办法抵抗,因为有许多办法可以消除掉那些**,甚至所有**,让他像个白痴一样。我看着他在挣扎,其它兄弟们乱作一团。我知道,也只有我知道,这里只有我能帮他。我也不知道我该不该帮他,也许这是我唯一的机会,如果他丧失了**?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

.......................

一阵钻心的痛楚传遍了我的全身。

........................

后来的情况正如我预计的那样,硬盘被低格了,而IBM笔记本硬盘又回来了,但硬盘兄弟已经完全不认识她了。我感觉到含着笔记本硬盘泪水的电流,我麻木地按照我预先想好的计划开始工作,尽量不去想为什么。谁也没有注意电流里的泪水也有我一份,(这样更好,这又不是什么值得炫耀的事情。)大家只看到硬盘兄弟又恢复了**,看到笔记本硬盘带泪的笑脸。

........................

谁让我们是朋友嘛!

楼主:
我是一个笔记本硬盘

  在这里的一个星期我觉得很开心,因为在这里我可以大声说话,再吵也没有人会埋怨我。

  不过好景不长,一个星期后我就要回单位报到了。螺丝刀来带我走的时候他们都在睡觉,我没有叫醒他们,所以连道别都没来得及跟他说。我又回到了我原来的位置。

  自从那次出差回来以后,我开始变得沉默了,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反正我觉得cat给我讲的笑话也不再好笑,就连平时习惯了的本来很轻松的工作也变得乏味和无聊起来。从st那里拿过来的那些文件成为了我沉重的负担,每天我都要清点一次,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尽管主人并没有要求我这样做。我分配了一大块空间出来,把他的东西整理得井井有条,每天除了陪主人打牌聊天就是整理他的东西,日子变得更加无聊了。记得曾经在主人交给我的一个文件里看到过一句话:不在无聊中爆发,就在无聊中灭亡。我不知道这句话说的是不是我,但是我感觉我的精神一天比一天差,经常在陪主人打牌的时候走神,而且动不动就发脾气不玩,心情好烦,除了在清点他的东西的时候,我的心情才显得比较恬静。

  后来cat的一句话道出了我所有心事:你是不是恋爱了?

  我问自己,我是不是真的喜欢上了他?我们可是两个不同世界的人!可是为什么每天系统宣布关机前我都要清点一遍他的东西才能入睡?我又想,不知道他是否还保存着我送给他的那些照片?他会不会在工作之余偶尔想起我?

  我的空间一天一天在缩小,脸庞日渐消瘦。cat说,不管如何,你想办法去看看他吧,也许只有他才能够给你答案。

  我想想也有道理,于是我把一些从他那里传来的文件在fat里标志为不可读取,然后向主人提议:“缺少必需文件,请检查文件来源,或重新选择复制路径。”

  第二天,主人把我们小组带到他老板那里。我满心欢喜又激动万分地等待着触电的那一刻,我甚至开始担心见到他的时候不知道该说什么,我这样做会不会显得太唐突?毕竟我是个女孩子,怎么好意思直接问他那种问题?可是我该怎么跟他说呢?

  在我正不知所措的时候,系统启动了,我迅速环顾了周围的环境。怎么?还是在原来的地方!我不是应该已经在那个大厦里面了吗?过了一会,系统启动完成,数据线里传来要求交换数据的请求。难道这次是他过我们这边来?不是的,格式不对,我仔细一看,原来是一个软盘在向我发信息……

  我的心一下子沉到了马里亚纳海沟。他的老板买了一个软盘回来,此后我再次提出了几个文件交换的要求,但是主人都不安排我和他直接见面,看来我的主人再也不会让我去那种蓝领们工作的地方了。

  接下来的几天,我做了好几次努力,但是每次见到的都是那个尖嘴猴腮又头脑简单的软盘,那家伙真是怎么看都觉得那么讨厌,每次背了几个单词就跑到我面前卖弄文采,明知道自己说话结巴就不要出来丢人现眼了嘛,而且个子又小,叫他搬一点东西都要跑好几趟,真是不自量力。

  不过后来我想到了一个他的用处。我知道我是不能够直接给他写信的,因为如果被我的主人知道可就麻烦了。所以我想出了一个好点子:我把我想表达的意思画成一幅图,然后在把东西交给软盘之前先用这些东西按颜色分类并排列成那幅图,然后再叫软盘送过去。软盘回来之后我迅速翻看他带回来的文件,看看有没有关于我的信息,可是我什么也找不到。难道是我表达得太过隐晦了他看不懂?我再试一次,结果还是没有。我问软盘东西都送到了吗?他说全都送到了,只字不漏。软盘走了之后我又想办法把图形拼得更简单些。

  突然cat插话了:“你这样拼法是没有用的,因为软盘转交的时候会把它们重新排列顺序的。”学过通讯的人就是不同,cat果然有学问,一眼就看出了问题所在。我失望了,我该怎么办?“悄悄跟软盘说,看看他肯不肯帮你。”

  我犹豫了好久,终于决定试一试。

  软盘听我兜兜转转说完我的意图之后,愣了半天,也许他也想不到我会喜欢上一个台式机硬盘吧?他沉默了好久,终于微微点了点头。

  于是我就开始想该怎么瞒过主人的眼睛。我再次请教了cat,cat在网上找到了一种隐藏信息的方法,把我的信藏在软盘的一个角落里面。“这样就不会被发现了?”“嗯——除非那里的病毒防火墙设置过高,把这个也当作病毒过滤掉。”

  我怀着激动的心情把这封信交给了软盘,叮嘱他千万不要弄丢了。软盘幽幽地去了。接下来又是漫长的等待……

  软盘回来了。“他有没有回信给我?”软盘摇了摇头。

  “那他都说了些什么?”软盘又摇了摇头。“他一点表示都没有吗?你到底有没有亲手交到他手上?”这次软盘没有摇头,也没有点头,只是呆呆地站着。“没用的家伙!肯定又是路上弄丢了。”软盘低下了头,一个字也没说。我快气晕了。“要不……我们再试一次?”软盘怯怯地开口了,听语气好像受了委屈。我看他可怜的样子,也不忍心再骂他了。“好吧,这次小心点。”我只得又写了一封信交给他,这次我再三叮嘱他一定要小心。软盘点了点头去了。

  软盘回来了,还是两手空空什么都没给我带回来。我再也忍不住了,这个没用的家伙,浪费了我的时间和感情,本来我就看他不顺眼,要不是因为他的存在,主人一定会让我和st见面的,所以现在我更加讨厌他了,巴不得他立刻从我的世界里消失。

  此后软盘来来回回了好几次,主人叫他带什么东西,我都是扔给他然后转过身就不再理会他了。

  后来有几天没看见他了,本以为他真的被他们老板炒掉了,忽然有一天他又出现在我们公司的门口,不过这次和前几次不同,一进门就抱着软驱狂转,软驱磁头发出吱吱的尖叫声,把我们全组人都吓了一跳,最后只听到了“砰”的一声巨响,软驱一脚把他踢了出去。

  “发生什么事?”我的上司问。“disk access error.”磁盘控制器回答。

  我的诅咒应验了,我应该高兴才对,可是这次我却有种说不出的感觉,虽然他是如此的令人讨厌,但是刚才我见到他看我那最后一眼,似乎有些什么话想说,但是却没有说出口,他可能也有他的苦衷。我听到内存他们议论了一会儿,一切就又回复了正常。又在寂寞中度过大约一个月的时间。

  有一天,当我醒来的时候,忽然发现周围的环境变了,我处在一个既陌生又似曾相识的地方。突然,我看到了一张熟悉的脸,我怀疑我是不是在做梦,可是国字脸传过来的电流让我知道我不是在做梦。

  “hi,st”

  st没有说话。

  “你不认识我了?”

  过了一会,他说:“对不起,好像我们没有见过吧……”。

  我好伤心:“想不到连你也这么健忘”。

  “……”他没再出声,只是疑惑地看着我。也许他从来就没有想过我,一切只是我的一厢情愿罢了。我转身想走,突然听到背后传来他的呼唤——

  “……你回来了……”。

楼主:
我是一块显卡

我的名字是nvidia geforce4 mx 440,和连自己都不知道叫作hy的条子是老邻居了,当然还有那个st380021a的硬盘了,其实大家一家子,好不容易凑到了一起,也算是挺有缘的了,但我老看不惯hy那小子,除了整天没事和cup老大叫嚷外,什么东西也记不住,还不如我,他有128个m,俺也有128个m,而且还是ddr的,哪象他,一个smdr(SDRAM?) 就以为自己了不起,成天对st380021a招来唤去的,真搞不懂那配机的了人是怎么搞的,把我和他凑到一块,整一个鲜花插在了牛粪上。

说到st380021a这sb也真是的,本以为他是一个十分沉稳的家伙,而且还脑袋特大,赶超我n倍了,慢是慢了些,但靠得住,我一直都很信懒他,哪知道一天他竟然和那个叫ibm-djsa220的小mm给谈上了,而且一谈就失去了理智,甚至不惜牺牲一个我专门用来存我名字的磁道为代价,这下可好,本可不会被人发现的,但搞得我的女友也就是philips 105a怎么调都只能上到16色才给人家发现,那时本只想把他format了一下了事的,但哪知道这家伙还固执得要死,整得他不行了就回答:track 0 bad, disk unusable

这下可好,被dm了吧,其实我是一直不赞成st380021a和ibm-djsa220在一起的,整一个近亲结婚,哪会有什么好结果,哪象我和philips 105a,天生的一对,地设的........唉!算了,这些从前的伤心事还是不提也罢。

再说说st380021a吧,dual bios虽然后来还是把那些不该告诉st380021a的事告诉了他,但这又能如何呢?终究还是逃不了被分开的厄运,这次他们相处的时间比上次还短,ibm-djsa220的心里话还没对st380021a说完,两人就分飞东西了,ibm照样住他的宾馆洋房,而我们的st还是只能跟着我们一起吞云吐雾,虽然说距离产生美感,但象他们这样的一年到头见不到一面我看他们能支持多久,虽说st和ibm这两近亲**是没得说,但万是那天来个format了,或者一个cih之类的,他们又能如何了,st还有个dual bios,但我们的ibm小mm呢?感情是两个人的事情,你一方再如何努力都是途劳的,到时候我们的st大哥还会伤得更惨!

其实我也叫他放弃过,但他老是不听,还把我骂得够呛,说我喜新厌旧,说我抛弃了我最爱的philips 105a,这个sb,我对他上次对我和philips 105a所造成的伤害已经够不计前嫌的了,现在居然还这么骂我,要不是他上次搞的那事,我的philips 105a会离开我吗,当他们把我和philips 105a的双手强行分开的时间他又知道我的痛苦吗?这个sb加bd,tmd,该干什么干什么去吧,反正到时候受伤的又不是我。

不说他了,对了,还是说说我们的hy这个家伙,我一直没发现,这小子竟然是个同性恋,就上次因为st和ibm那了事,竟然和dual bios好上了,那个成天我想睡就睡我怕谁的家伙。俺是十足的瞧不起他的,除了每次大伙起床的时候分配一下任务外,其他什么也不做的家伙,俺的身上也有一个,而且每次比他起得还早,怎么就不说俺啊!

唉!算了算了,这些名利中事,不说也罢!人家怎么是人家的事,俺也管不着,说说俺自己吧。

现在那个syncmaster 765mb也就是取代我的philips 105a的plmm老想和俺建立一个新的幸福家庭,但都被我给拒绝了,时不时的给她个大花脸来看看!俺还是忘不了俺的philips 105a,虽然她没有syncmaster 765mb那么漂亮,但她是真的对我好,从不加重我的负担,一直都是800×600,而且从不刷到80HZ以上这个界线,哪象syncmaster 765mb,一来就上到了1024×768,而且还得到85HZ,32位真彩色。搞得我的心脏狂跳,血压急剧的升高,若不是我的风扇小弟帮我的话,那我哪天什么时候就这么去了都不知道!

唉!果然是“茕茕白兔,东走西顾,衣不如新,人不如故”啊!

还有个秘密,别以为我走是因为主板和南北桥姐妹串通一气使诈成功,就那点小计量,难的倒我?还不是为了追随我的philips 105a。看他们得意的。不过其实我也知道,让他们的兄弟下岗的确为难了些,听说本来就是靠内存每天支援的那16M过活,何况和他也算500年前一家人,哪里有把一家人赶上绝路的。就当做个好人,给老婆philips 105a积点德^^。其实我也就有时候嘴贫些,人不坏。哎,可怜的st大哥,保佑他吧,我最见不得有情人被拆开了。

楼主:
我是一个软驱

我是一个软驱,唉,永远担当着一个副手的位置。我憎恨机箱上的那台ADSLMODEM,正是它的出现,让我几乎没有了用武之地。每天上午bios都要捅捅我:“喂!醒醒了,你是软驱,好好干活!”可是,还没有等我说话,ST硬盘就开始卡卡卡的工作。唉,本应该是我第一个说话的。现在发言权却被他抢去了。

在这个空间里,我很孤单,无聊。每天除了bios叫我起床外,我就只剩下发呆了。不过,虽然只是发呆,但看着大家工作,也未必不是一件乐事。

有一天,我们这里来了一个新的伙伴。她叫IBM,和ST是一类的。哼!想起这个我就生气,除了ADSLMODEM,我最恨的就是硬盘了。是他们的出现使得我们家族没落。想当年,老子是何等辉煌........算了算了。

没想到ST和IBM恋爱了,真是盘以类聚呀。看着他们两个卿卿我我,开始觉得自己孤单起来。。有句话说得好:提琴永远在找寻它的弦。我,永远在等待我的DOS盘。...........

其实我并不缺伴侣。谈起这个,大家都会羡慕我。。因为主人抽屉里装着很多软盘。可是,我们要见上一面是很难的,除非ST出点故障。主人就会让我们夫妻团聚了。于是我就很想让ST装病.....但这家伙我本来就很讨厌,说不听他的。何况他现在处在恋爱中,怎能听我的话?说实话,我很羡慕他们俩。主版太不厚道了,竟然偷听他俩的情话。当然,我的情话他也听过,没办法。谁让我们都有线连着它呢?我不只羡慕他们俩,还羡慕他们漂亮的ATA66排线,唉.........

IBM走了,ST整天闷闷不乐。知道他在想些什么。不过我预感我快要和DOS盘相聚了。我的小爱.....

今天ST的情绪特别低沉,他拼命的在自己的身上划着碎片。我们都手足无措,想不到平日里一个老实人会发飙成这样。终于ST发疯似的对着我们吼:“为什么,为什么我见不到她?你们告诉我是不是我们永远也不能见面了?连假SONY每两年都能和他的爱人见一面呢,为什么我就不能??”

ST说的是我,但我并不在乎自己的出身。ST沉默了。它亮也不亮。我知道幸福的一刻即将来临。但是并没有太多的喜悦,ST虽然可恨,但我们不也是天涯沦落人么?大家不都是在被世事捉弄么。

ST举着写着“track0bad”大牌子,继续**中。主人骂了几句后,开始翻抽屉。我就要与我的爱人相见了......回忆起每次我将她相拥入怀,我们一起运作的时候都是那样的愉快。

BIOS突然醒来。我知道,他要重新安排我们的工作顺序了。我骄傲的挺起胸膛。但他什么也没说,他看我的眼神有些奇怪。机器重新启动了..............恩??主人拿出一张光盘,塞进了满心欢喜的光驱里面。

BOOTFROMCD.........

TMD!!!

...........

我诅咒着ADSLMODEM,诅咒着ST,诅咒着光驱。ST却继续**。他奶奶的,我睡觉去!反正什么工作都轮不到我。我这样想着,主人还在骂。我感觉这一天真是糟透了........

.........正当我马上就要睡去的时候,我感觉到一个身躯扑进我的怀中。

“啊,是你!我的DOS盘!”

“是我,亲爱的SONY,我来看你了........”

我紧紧的抱着她......哎?她的身躯怎么不是原来的........我猛地把她推开。

“你.....你怎么......你不是我的DOS盘了?”

“对不起,亲爱的,我不再是原来的我了....”

震惊中的我马上就明白了。这不是DOS,而是DM!

...............

“ST,小心啊!”我叫喊着,我已经顾不上自己的伤痛了。

ST无法抵抗,我就眼睁睁的看着他一点点的被洗脑......我才明白,ST和我是谁也分不开谁的,他一直都是我的朋友。我们都是被一根**的红绳系着。我的爱情,我的DOS盘也不复存在了。我该何去何从?

此时的ST就像一个什么都不懂的婴儿。

IBM回来了,她看到ST不认识自己,伤心极了。好心的BIOS备份了ST的一点数据。看到昔日的一对恋人飞快地说着情话,我们都感到很快乐。可是,我真的快乐吗?

提琴永远在找寻它的弦,爱情呢?

................

我离开的日子也到了,我知道它总会来,但没想到它来得这么快。主人带回来一个漂亮的家伙,它叫ZIP。我知道我和他比,差得太多了。主人一定会把我和大家分开的。再见了CPU大哥,这些年来我占了你不少的速度。再见了内存,希望你能记得我,但我并不抱希望.....再见了ST,当你感到寂寞的时候就虚拟一个我来陪你说话吧。再见了楼上的光驱**,千万记住不是什么盘都可以插的。再见了网卡,你还欠我给你驱动的人情呢......再见了geforce4,还有sb,虽然和你们几乎没打过交道。

再见了........

..............

于是,我每天的生活变成了坐在书架上看夕阳。时间多了,回忆淡了。其实做人又有什么呢?能够平平常常的过日子,也未尝不是一种幸福。

直到有一天.....

“咦,这不是光驱吗?你来这里做什么?”

“555,以前看VCD的时候都叫人家大白鲨,现在新人换旧人了,叫人家破光驱。”

“原来你也是性情中人啊....”我安慰着她,“看开一点嘛。”

“MO你给我等着,我一定会回去找你报仇的。”她还在抹眼泪,气呼呼地嚷着。

................

“ST和IBM相处得还好吗?”

“经常吵嘴呢,IBM每次出差回来ST都要严格的给她查毒。这个爱吃醋又多疑的臭男人,我真是为我们IBM抱不平。“

“嘿嘿。没办法啊,这就是我们男人的狭隘心理嘛。”

“我知道你最好了,绝对不会带毒。:)”她把头靠在我怀里。

其实,我知道她也不会带毒的。

谁说世界上没有奇迹?

...............

提琴永远在找寻它的弦,爱情呢?

爱情来了,我能信仰。

因为它从不逗留。

网友A:
我是一根电源线,我必须当领导,不然你们都别干活儿!:lol

楼主:
肯定没人有耐心看完

网友B:
我看了一半,斑竹,給它條褲子穿吧。。。

网友B:
我是一根电源线,我必须当领导,不然你们都别干活儿!:lol
引用 网友A:

知道我是誰么?我是power 按鈕,你也得聽我的。。。:D

网友C:
LZ是插板,没我你们也没戏:lol

网友D:
我是一个电源

网友E:
听说 如果是一陀屎 就没人再踩在上面

网友F:
我以前看了~~O(∩_∩)O~

网友A:
知道我是誰么?我是power 按鈕,你也得聽我的。。。:D
引用 网友B:

power按钮?就是机箱的肚脐眼吧?;P
话说,肚脐眼里边其实就是把主板上一根线跟地短那么一下。以前我们有台测试机,为了测试方便开着膛,自然也没有前面板,没有power键,每次都是用螺丝刀在主板上那两根针之间短接一下,机器就开了,根本不用按肚脐眼儿:victory:

网友B:
power按钮?就是机箱的肚脐眼吧?;P
话说,肚脐眼里边其实就是把主板上一根线跟地短那么一下。以前我们有台测试机,为了测试方便开着膛,自然也没有前面板,没有power键,每次都是用螺丝刀在主板上那两根针之间短 ...
引用 网友A:

這個,我也知道,以前在電腦場子裡也混了一段時間。。。但是特例還是不要拿來討論的好,不然真成抬槓的了。。。: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