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集成运放电路?

楼主(2010-11-09):
(无正文)

网友A:
比较器,没有反馈无件,是同相和反相输入做比较,同相>反相端,则输出高电位(约等于芯片正电压);反之。
跟随器是放大器的一种特殊情况。只是放大倍数=1.放大器都有反馈元件。特点很难说清,无非就那几种,其它的都是变形出来的。自己看书研究一下,就能识别。

网友B:
补充一下,放大器也可以用作比较器,只有单位增益稳定的放大器才能接成跟随器

网友C:
比较器的摆动速率通常较快。

网友D:
比较器一般都集电极开路输出,如果输出端没有上拉电阻,比较器是没有输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