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MOS管做个恒流源

楼主(2010-11-09):
怎么下手啊
输入12V 5A
输出12V 0到5A

楼主:
这个电路可以算是恒流源么

网友A:
5A线性恒流烧开水么?

楼主:
什么情况可以使他最低限度导通

楼主:
网上查了那么多 怎么没看到有MOS管的Vt参数啊

网友B:
原理可以恒流
但3脚电压太大
r7太大

网友C:
输入12V 5A
输出12V 0到5A
====================
恒流输出,你要电压参数干嘛?

网友D:
描述的像个开关电压啊

网友E:
回复 楼主:
这个电路就是一个恒流源

网友F:
输入12V 5A
输出12V 0到5A
====================
恒流输出,你要电压参数干嘛?
引用 网友C:

关键是他不但要电压参数。在输入都是固定的电压与电流。。

网友G:
对头,电压定了,变电流,你直接接不通负载就好了

网友H:
我想用分立元件做恒流源,输出是2A,10瓦。

网友I:
用PWM BUCK电路做

网友J(2011-01-20):
VGS>Vt并且VDS>VGS-Vt是恒流源,Vt是MOS的开启电压,数据手册上有

网友K(2011-07-25):
我也准备了解一下的,但是看来,扯淡的人还是不少,没能解惑

网友L:
我刚做了一个100A的恒流源,以下是改变参数成5A的:

这个是个共电源的,如果想要共地的,则需要改变以下内容:
1、基准部分调整到电源端
2、运放改为LTC1152
3、MOS管改为P沟道的
4、其它相应调整

网友L:
0-5A可调恒流源,共地,简化了一下。

运放可以换成LT1152,这样比较精密。库里没有因此用OP196替代,必须是轨-轨的;
稳压基准可以用LM385-1.2,库里只有LM285-1.2;
R3用多圈微调或者用电位器;
Q1用P沟道的,电流选余量大一些的,加散热片;
R4=47mR用那种4线的,两根粗线接电路图的右边,细线接电路图的左边:

网友M:
我也正想用4线电阻,0.1欧姆,0.5W的
4个线怎么接?
“两根粗线接电路图的右边,细线接电路图的左边”
这个左边和右边怎么理解?
不知道如何接,我的电阻有点像滑动变阻器,4个腿支撑起来一个电阻

网友L:
我贴的这种4线电阻,外边两个宽引线的是电流线,里面两个是电压线,接法如下:

网友M:
lymex还特意画了个图,太感谢了,无私奉献。
我没用过4线的电阻,  都是分成电流线和电压线吗?

电流线理解成电流从2个宽脚走, 电压线 理解成 取电阻的电压 。

这样的4线电阻 能不能直接分别把两侧的2个腿连到一起, 然后接入电路, 这样就是普通2个腿的电阻那样了?

网友L:
4线电阻的作用就是消除引线电阻和接触电阻的影响,这在小阻值和大电流下,往往不能忽略。在计量和高精度使用的场合,比较大的电阻(例如100欧、10k甚至100k)也用4线的。
4线电阻,两根粗的是电流线,两根细的是电压线,但也有不区分的、对称的。
电压线和电流线接到一起,就成为普通2线电阻了,但性能下降。测试电阻最常见的方法之一,是电流-电压法,也需要4根引线的。

网友N:
bu shi jiao liu de

网友O:
回复 网友L:

想问一下 lymex 共电源的为什么用LTC1150CN8而共地的却是用LTC1152 ?
两者差别在哪里?

网友L:
回楼上,共地的需要在电源端输入,因此运放必须是轨轨的,LTC1152就是这样的运放。

共电源的,运放的共模电压在地附近,只要单电源运放即可,所以就用了更容易获得的LTC1150。当然,LTC1152用在此处也可,但有点大材小用,没有必要,价格也偏贵。

网友P:
看上这个恒流源了,准备DIY 1pA电流检测装置后,再DIY一个这个。

网友O:
妈耶! 1pA 什么概念哟,怎么搞?

网友O(2011-08-28):
再请教一下,如果不用轨到轨的运放,用比较器(如LM339)是不是就可以搞定?

网友L:
回楼上,LM339是单电源比较器,尽管也可以当运放用,但精度不太高。做电流源可以,但只能用于共源的接法。

有关1A/10A恒流源的制作,可以参考国半模拟大师Bob Peace 主持的视频:
http://www.national.com/en/videos/abd_current_sources.html
(还有另外一个:http://www.national.com/en/video ... current_source.html)

网友Q:
2楼得图也是恒流,可惜最好的效果只有输入在0。01到0.3V不过前面可以加个衰减电路,超过前面范围取样电压不稳定

网友R:
4线电阻图,两个小螺丝是取电压线,两个大螺丝是电流线。
中间电阻体两个缺口是电阻校准缺口。
塑封的结构一样。

网友S(2011-12-14):
这种电流源我做过,效果太差,主要是MOS不是线性器件,输出太不稳定,震荡的厉害~~

没做好相位校正吧,CGS直接跟OP输出接,大多会自激,应用反馈电容补偿一下。因为CGS导致环路相位滞后。

网友T:
上面大侠都把图花出来了 ,但是LZ还是的注意一点 MOSFET的导通电压一般最小都得4V左右 所以你用12V的电源要做恒流输出电压最大也只能到8V吧!这点LZ的考虑一下!你要求最大的电压是12V所以电源还得加大

网友U:
留爪纪念

网友V:
横流电源,学习一下!

网友L:
上面大侠都把图花出来了 ,但是LZ还是的注意一点 MOSFET的导通电压一般最小都得4V左右 所以你用12V的电源要做恒流输出电压最大也只能到8V吧!这点LZ的考虑一下!你要求最大的电压是12V所以电源还得加大 ...
引用 网友T:

用我16楼、17楼的电路,就没有这个问题。

网友W:
我不同意线性电路。这个应该用PWM信号来触发MOSFET,通过调节占空比来改变输出电压,要想稳定电流,当然要做成闭环的。PWM芯片很多,我用过SG3525,感觉效果挺好。

网友X(2012-02-14):
回复 楼主:
LZ大哥,你的那个R9要选的什么电阻啊,这么大的功率

网友Y:
很好的资料

网友Z:
我想 输出大电流时你的负载应该放在场效应管上面,而不是下面!

网友AA:
大电流你用模拟恒流,你想卖烧烤呀,恒流源输出是可以短路的,那么你的调整管的耗散功率最大24W(以2A计),这种只用用低压开关电源,精度要求高的开关电源做成恒压(恒流输出电压+差值)再加一个线性恒流,满足调整管一定压降就可以了,否则那个热量太大,你承受不了,仿真可以通过

网友AB:
用DAC+MCU做数控恒流源吧,电位器不好

网友AC(2012-03-19):
我仿真怎么不行呢,没法实现电流的调节

网友AD:
你们做的横流源还是横流宿?

网友AE:
PWM BUCK如何做恒流源

网友AF(2012-11-01):
我刚做了一个100A的恒流源,以下是改变参数成5A的:

这个是个共电源的,如果想要共地的,则需要改变以下内容:
1、基准部分调整到电源端
2、运放改为LTC1152
3、MOS管改为P沟道的
4、其它相应调整 ...
引用 网友L:

真的???
100A@47mOhm  ???
P = I×I×R = 10,000×0.047 = 470W  !!!
你怎么散热的???
lymex,你多敲了个零吧??你是做了个10A电流源吧?

网友L:
真的???
100A@47mOhm  ???
P = I×I×R = 10,000×0.047 = 470W  !!!
你怎么散热的???
lymex,你多敲了个零吧??你是做了个10A电流源吧?
引用 网友AF:
的确是100A,但前面的电路是改变参数的,0.047欧是给5A用的,100A的恒流源是用了600A的商品分流器。
散热是一个比较大的散热片,用的管子也不少,由于不是连续工作,电压也不太高,因此基本不发热的。段时间工作在300A也没有问题。

网友L:
更正上面错字,应该为: 短时间工作在300A也没有问题。
另外,补充一张图,并联MOS管的源和漏都是双铜丝引出,小管子直接装散热片,散热片也是导电极。

网友AF:
我*,太强大了!!!
我没见过有源负载什么样,我想你的这个就是了!

网友:
很强大,很给力!多多学习~

网友AG(2012-12-21):
引用 网友L:
更正上面错字,应该为: 短时间工作在300A也没有问题。
另外,补充一张图,并联MOS管的源和漏都是双铜丝引 ...

十分崇拜啊。能给个10A的吗。

网友L:
引用 网友AG:
十分崇拜啊。能给个10A的吗。

10A的就用19楼的电路和元件即可,但要增大MOS管和采样电阻的散热片,并把R3改成10k,把R2改成12k。

网友AH:
引用 网友L:
0-5A可调恒流源,共地,简化了一下。

我用NPN三极管和运放搭了相似的电路,但是只能在小电流范围内恒流,不能到1A。请问运放输出接场控管是不是明显比接三极管好?

网友AG:
引用 网友L:
10A的就用19楼的电路和元件即可,但要增大MOS管和采样电阻的散热片,并把R3改成10k,把R2改成12k。 ...

如果成功了我得好好谢谢你。我在diy 1000瓦的led灯

网友AG:
引用 网友L:
10A的就用19楼的电路和元件即可,但要增大MOS管和采样电阻的散热片,并把R3改成10k,把R2改成12k。 ...

真心求教采样电阻是哪个:L

网友L:
引用 网友AH:
我用NPN三极管和运放搭了相似的电路,但是只能在小电流范围内恒流,不能到1A。请问运放输出接场控管是不 ...

那个电路我看了,但我说不好,所以也没回复。也许是布线的问题:采样信号与大电流通路干扰。

网友L:
引用 网友AG:
真心求教采样电阻是哪个

采样电阻见17楼下面的照片,淘宝有卖的。

网友AH(2013-01-29):
引用 网友L:
更正上面错字,应该为: 短时间工作在300A也没有问题。
另外,补充一张图,并联MOS管的源和漏都是双铜丝引 ...

问前辈一个问题,你这场效应管背后是一个很大的散热片,那么你说的在短时间是最长是连续多少时间,(我用D880弄的一个1A恒流,加个小散热片很容易烫 )

网友AI(2013-03-25):
lymex绝对热心人啊。顶起

网友AJ:
引用 网友L:
我贴的这种4线电阻,外边两个宽引线的是电流线,里面两个是电压线,接法如下:
...

请问四线电阻哪里可以买到啊?
我在RS上没找到,淘宝的好像都是机器上拆下来的
能给个链接吗?
谢谢哈~

网友AK(2013-05-15):
引用 网友L:
0-5A可调恒流源,共地,简化了一下。

如果在运放正向输入端加加一个CD4053使之一掷接电压基准,一掷接电源输入,能否在r5实现脉冲输出呢。

网友AL:
电压定了,变电流,你直接接不通负载就好了

网友L:
引用 网友AK:
如果在运放正向输入端加加一个CD4053使之一掷接电压基准,一掷接电源输入,能否在r5实现脉冲输出呢。 ...

可以。

网友L:
引用 网友AJ:
请问四线电阻哪里可以买到啊?
我在RS上没找到,淘宝的好像都是机器上拆下来的
能给个链接吗?

分流器,都是4线电阻,图片参见31楼,多少安培的都有,到淘宝查找“分流器”

如果就是要我贴的那种0.047欧的、非拆机的,那只能到厂家或代理那里去买了,厂家网址:http://www.isabellenhuette.de/

网友L:
引用 网友AH:
问前辈一个问题,你这场效应管背后是一个很大的散热片,那么你说的在短时间是最长是连续多少时间,(我 ...

100A、3V下可以工作30秒。300A的情况下10秒。

网友AJ:
引用 网友L:
分流器,都是4线电阻,图片参见31楼,多少安培的都有,到淘宝查找“分流器”

如果就是要我贴的那种0.047 ...

谢谢,已经找到了他们的代理商,目前正在发愁怎么做脉冲型的。。

网友AM:
引用 网友W:
我不同意线性电路。这个应该用PWM信号来触发MOSFET,通过调节占空比来改变输出电压,要想稳定电流,当然要 ...

能给个电路吗,很关注PWM的恒流源

网友AN(2013-07-17):
恒流电路的形式都差不多!

网友AO(2013-12-27):
这个原理图确实不错

网友AP:
引用 网友W:
我不同意线性电路。这个应该用PWM信号来触发MOSFET,通过调节占空比来改变输出电压,要想稳定电流,当然要 ...

同意jinghui的看法。如果采用线性电路,mos管得加多大的散热片,12V/5A,差不多60W的功率。

网友AQ:
大概算了下 放大器正端的输入电压和MOS管ID的关系为Ui=Id*RL 前提是MOS工作在放大器

网友AR(2015-06-04):
100A恒流源,即使负载电阻仅仅3R,电阻2端的电压就会达300V。真要有好的负载调整率,100A恒流源工作电压差不多需要1000V!这样的恒流源不简单。如果用12V的工作电压,100A恒流源恐怕不会恒流。至少没有什么负载调整能力。

网友AS(2015-09-08):
我想是理论上的设计  实际中发热量会很大把

网友AT:
引用 网友L:
我刚做了一个100A的恒流源,以下是改变参数成5A的:

最近也在折腾这个,有点地方不是很明白,希望帮忙解答下
1  U1工作在什么状态,比较器?放大器。
2  根据图中参数计算,U1 3pin电压300mv,如果是放大器,根据虚短 2pin应该也是300mv。但根据你图上标记应该是235mv。我搭的实际电路,这两pin电压也不一样。如果是比较器,怎pin6应该输出上限,接近12v.那么不管怎么调整3pin电压,都因为V3>V2,输出不变,电流也就不可调了

网友AU:
引用 网友AE:
PWM BUCK如何做恒流源

LED节能灯大多数是恒流输出。TOP用的是开关电源。

网友AV(2015-11-09):
mark 回去好好看  正在用

网友AW(2016-03-25):
引用 网友X:
2# 动感维C
LZ大哥,你的那个R9要选的什么电阻啊,这么大的功率

很好的东西

网友AX:
感谢“lymex前辈

网友AX:
请教各位前辈,共电源恒流源,需要外接触发做成单脉冲输出的恒流源。不知如何实现啊?上升时间10uS

网友AY(2017-04-21):
引用 网友X:
2# 动感维C
LZ大哥,你的那个R9要选的什么电阻啊,这么大的功率

网友AZ:
好像都是比较发热的,散热是问题。

网友AZ:
引用 网友L:
我刚做了一个100A的恒流源,以下是改变参数成5A的:

我做一个LED恒流驱动,也有点问题。
就是VCC是7.5V的,LED 压降还有2V,所以使用共源接法的话,到达MOS 管的D极才只有5V左右了。VGS最大才3.8V,管子发热太严重,没有完全导通。

如果使用共地接**改好些吗?
谢谢。

网友AZ:
请问一下大家,MOS管没法完全导通,VGS电压不够,有什么好的办法呢?

网友BA(2017-06-23):
引用 网友L:
我刚做了一个100A的恒流源,以下是改变参数成5A的:

你好,这个恒流源电路原理是利用V+=V-,来达到恒流的。有个地方不太理解,运放输出电压如何控制MOS的什么进行电流恒流控制,想深入剖析下,谢谢!

网友BB(2017-09-12):
引用 网友L:
我刚做了一个100A的恒流源,以下是改变参数成5A的:

这个电路真的能做100A吗

网友BC:
引用 网友AU:
LED节能灯大多数是恒流输出。TOP用的是开关电源。

hhlh

网友BD(2018-11-01):
引用 网友AZ:
请问一下大家,MOS管没法完全导通,VGS电压不够,有什么好的办法呢?

9v/0.010=900A?,mos受的了!?

网友BE(2019-02-27):
搭恒流元,单用 MOSFET 是不行的,加运放我觉得没必要,
三极管搭恒流电路,增强型配以稳压管和电阻就可以了,耗尽型更简单,只在源极加电阻(栅极接地)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