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种AD转换器的区别

楼主(2010-11-09):
哪位大侠给解释一下,并行比较型AD转换器、逐次比较型AD转换器、双积分AD转换器各有哪些优缺点,如何根据实际系统合理选用??做的一个项目中需要用到高精度的AD转换器,该如何选择??

网友A:
并行比较型

并行比较型AD采用多个比较器,仅作一次比较而实行转换,又称FLash(快速)型。由于转换速率极高,n位的转换需要2n-1个比较器,因此电路规模也极大,价格也高,只适用于视频AD转换器等速度特别高的领域。
串并行比较型AD结构上介于并行型和逐次比较型之间,最典型的是由2个n/2位的并行型AD转换器配合DA转换器组成,用两次比较实行转换,所以称为 Half flash(半快速)型。还有分成三步或多步实现AD转换的叫做分级(Multistep/Subrangling)型AD,而从转换时序角度又可称为流水线(Pipelined)型AD,现代的分级型AD中还加入了对多次转换结果作数字运算而修正特性等功能。这类AD速度比逐次比较型高,电路规模比并行型小。

网友A:
逐次比较型

逐次比较型AD由一个比较器和DA转换器通过逐次比较逻辑构成,从MSB开始,顺序地对每一位将输入电压与内置DA转换器输出进行比较,经n次比较而输出数字值。其电路规模属于中等。其优点是速度较高、功耗低,在低分辩率(<12位)时价格便宜,但高精度(>12位)时价格很高。

网友A:
双积分型A/D转换器。其工作原理是将输入的电压转换成时间即频率,然后由定时器或计数器得到数字输出。它的优点是简单的电路得到了高分辨率和高精度,缺点是采样速率非常慢,主要应用于仪表的数位显示

网友B:
AD转换器的精度应该与具体的电路设计有关系

网友C:
楼主把你项目的具体情况说说

网友D(2010-12-26):
农会发放棉裤一条以资鼓励

以后一贴回答,裤子太多

网友E:
各种AD的特性 FVJFIFE 解释的非常清楚了。关于AD的选用主要把握两个方面:一、AD的速度(即采样速率):速度的选取时主要是根据输入信号的最高频率来决定的,一般原则是AD速度是输入信号频率的十倍或更高。例如采样信号的主频为100K,AD的速度最少为100K*10=1M;如果还要分析信号中的谐波分量,如3次谐波,则AD的速度至少为100K*3*10 = 3M。二、AD的精度:AD的精度决定整个系统的精度。即AD的一位所能表达的信号的实际值要满足系统精度要求,例如信号为5V,AD为8位,AD表达的最小值为5V/(2^8)约0.02V,如果系统的分辨率为0.1V,即系统只需要精度为小数点后一位,那么选用8位的AD即可;若精度要求为小数点两位就有点勉强,就可以考虑选用十位的AD。

网友F:
在设计电路时,还得看特有芯片的数据手册

网友G(2011-02-05):
精度: 分辨率 积分非线性

网友H:
很好,受教了,谢谢啊!

楼主:
多谢楼上各位指教,差不多明白了

网友I:
精度高的AD有那几款?!

网友J:
如果对速度没有要求,就用双积分吧。用一个358双运放,可以实现10位以上。

网友K:
数电书上应该讲的更详细一些

网友L:
FVJFIFE 解释的非常清楚,受教了

网友M:
2楼的大侠说的比较清楚了,这是数电书上的

网友C:
要根据具体的指标选择

网友N:
在弄AD装换时是得弄清这些

网友O:
高精度的AD转换芯片都贵,尤其是军用的

网友P:
一般性的建议就是拿来就用,精度,采样率,满足即可

网友F:
用之前得仔细的读读数据手册,看满不满足要求

网友Q:
嗯,受教了,不错

网友R(2011-03-20):
AD芯片是很大的一门学问 啊